有没有单片机的嵌入式程序模式教程

楼主(2017-06-21):
求大神给点资源,急死了

楼主:
跪求大神指点啊,像那种很长的程序自己根本写不出来

网友A:
在网上找点小程序看看,很多,从51开始

网友B:
从网行学习一些教程,自己下载看看自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网行学习一些教程,自己下载看看自学

网上找不到相应的教程啊

网友C:
真心想学,真诚地给你推荐2本书,张志良编著的:《80C51单片机实用教程——基于Keil C和Proteus》高等教育出版社ISBN 978-7-04-044532-9, 用于学习51单片机原理,程序(双解c和汇编)语句条条有注解,便于阅读理解,便于自学。《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和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内有常用的单片机应用100案例,用于仿真实验操作,电路与程序真实可靠可信可行。与其他书比较一下,有比较才能有鉴别!绝不忽悠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真心想学,真诚地给你推荐2本书,张志良编著的:《80C51单片机实用教程——基于Keil C和Proteus》高等教育 ...

这单个的程序会写,现在困扰的是多个单片机的外设程序用一个单片机怎么写,就是说单片机要处理多个任务,就是任务调度,这样的嵌入式程序怎么写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单个的程序会写,现在困扰的是多个单片机的外设程序用一个单片机怎么写,就是说单片机要处理多个任务, ...

这本书里当然有多任务处理案例。没有什么分为多任务处理教材和单任务处理教材的。多任务处理可以分为顺序处理和中断处理。你还是下功夫去学吧!提出的问题就是像没学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本书里当然有多任务处理案例。没有什么分为多任务处理教材和单任务处理教材的。多任务处理可以分为顺序 ...

你说的这都是单线程的,我想知道的是可以任务调度的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本书里当然有多任务处理案例。没有什么分为多任务处理教材和单任务处理教材的。多任务处理可以分为顺序 ...

就是那种写出一个定时器,在一个定时器下处理多个任务,类似时间片轮转调度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本书里当然有多任务处理案例。没有什么分为多任务处理教材和单任务处理教材的。多任务处理可以分为顺序 ...

你说得这个教材大学教材里面都有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是那种写出一个定时器,在一个定时器下处理多个任务,类似时间片轮转调度一样的

"在一个定时器下处理多个任务,类似时间片轮转调度一样的"
只要在一个定时器下满足不同计时值时,执行不同方功能子函数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