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在线升级IAP功能-全部软件(带IAP下载器)

楼主(2017-06-21):
win7下面的IAP下载器上位机程序:

STM32单片机iap源程序如下:
#include "iap.h"

#define FLASH_APP1_ADDR                0x08002000          //第一个应用程序起始地址(存放在FLASH)
                                                                                        //保留的空间为IAP使用

u16 iapbuf[1024] = {0}; //用于缓存数据的数组
u16 receiveDataCur = 0;        //当前iapbuffer中已经填充的数据长度,一次填充满了之后写入flash并清零
u32 addrCur = FLASH_APP1_ADDR;                        //当前系统写入地址,每次写入之后地址增加2048

//开始下载
void iap_down_s(void)
{
        u16 i = 0;
        u16 temp = 0;
        u16 receiveCount;
        printf("begin,wait data download\r\n");
        receiveMode = 1;//串口进入下载接收数据模式
        while(1)
        {
                //循环接收数据,每次必须要发128个数据下来,如果没有128,说明这是最后一包数据
                //接收到一包数据之后,返回一个小数点,发送完成,系统编程完成之后返回一个iap_over
                if(serial_Buffer_Length & 0x8000)
                {
                        receiveCount = (u8)(serial_Buffer_Length&0x00ff);
                        if(receiveCount == 128)//满足一包,填充并查看是否有了1024字节,有了写入闪存
                        {
                                for(i = 0; i < receiveCount; i+=2)
                                {
                                        //数据八位融合为16位
                                        temp = (((u16)serial_Buffer[i+1])<<8) + ((u16)serial_Buffer[i]);
                                        iapbuf[receiveDataCur] = temp;
                                        receiveDataCur++;//完成之后receiveDataCur++;
                                }
                                receiveExpectCount = 0;//清除期望接收模式
                                serial_Buffer_Length = 0;//清除串口满标志
                                printf(".");//每次接受一次数据打一个点
                                //此时需要检测receiveDataCur的值,要是放满了,就需要写入
                                if(receiveDataCur == 1024)
                                {
                                        //写入flash中
                                        STMFLASH_Write(addrCur,iapbuf,1024);
                                        //printf("\r\nwrite addr %x,length 1024\r\n",addrCur);
                                        addrCur += 2048;//地址+2048
                                        //写完之后receiveDataCur要清零等待下一次传输
                                        receiveDataCur = 0;
                                }
                                else //有可能最后一包有128个数据但是最终没有2048个数据,此时扩展一个指令用于完成最后一个的写入
                                {

                                }
                                //还没放满,等待下一次数据过来
                        }
                        else        //不满足一包,说明数据传送这是最后一包,写入闪存
                        {
                                //没有一包也要传送到缓存中
                                for(i = 0; i < receiveCount; i+=2)
                                {
                                        //数据八位融合为16位
                                        temp = (((u16)serial_Buffer[i+1])<<8) + ((u16)serial_Buffer[i]);
                                        iapbuf[receiveDataCur] = temp;
                                        receiveDataCur++;//完成之后receiveDataCur++;
                                }
                                receiveExpectCount = 0;//清除期望接收模式
                                serial_Buffer_Length = 0;//清除串口满标志
                                printf(".");//每次接受一次数据打一个点
                                //之后就要将这数据写入到闪存中
                                STMFLASH_Write(addrCur,iapbuf,receiveDataCur);//将最后的一些内容字节写进去.
                                //printf("\r\nwrite addr %x,length %d\r\n",addrCur,receiveDataCur);
                                //写完之后要把地址恢复到原来的位置
                                addrCur = FLASH_APP1_ADDR;
                                receiveDataCur = 0;
                                //写完之后要退出下载循环并告诉上位机,已经下载完了
                                printf("download over\r\n");
                                //同时,也要退出下载循环模式
                                receiveMode = 0;
                                return;
                        }
                }
        }
}
//最后一包有128个数据但是最终没有2048个数据
//收到这个指令检测receiveDataCur和addrCur的值,
//完成最后的写入
void iap_over_s(void)
{
        //这个时候,依然在串口下载模式
        if(receiveDataCur != 0)
        {
                STMFLASH_Write(addrCur,iapbuf,receiveDataCur);//将最后的一些内容字节写进去.
                //printf("write addr %x,length %d",addrCur,receiveDataCur);
                addrCur = FLASH_APP1_ADDR;
                receiveDataCur = 0;
                //同时,也要退出下载模式
                receiveMode = 0;
        }
        printf("ok\r\n");
}

typedef  void (*iapfun)(void);                                //定义一个函数类型的参数.
iapfun jump2app;

//设置栈顶地址
//addr:栈顶地址
__asm void MSR_MSP(u32 addr)
{
    MSR MSP, r0                         //set Main Stack value
    BX r14
}

//跳转到应用程序段
//appxaddr:用户代码起始地址.
void iap_load_app(u32 appxaddr)
{
        if(((*(vu32*)appxaddr)&0x2FFE0000)==0x20000000)        //检查栈顶地址是否合法.0x20000000是sram的起始地址,也是程序的栈顶地址
        {
                printf("ok\r\n");
                Delay_Ms(10);
                jump2app=(iapfun)*(vu32*)(appxaddr+4);                //用户代码区第二个字为程序开始地址(复位地址)
                MSR_MSP(*(vu32*)appxaddr);                                        //初始化APP堆栈指针(用户代码区的第一个字用于存放栈顶地址)
                jump2app();                                                                        //跳转到APP.
        }
        else
        {
                printf("program in flash is error\r\n");
        }
}

//跳转到app区域运行
void iap_jump_app_s(void)
{
        iap_load_app(FLASH_APP1_ADDR);//跳转到app的复位向量地址
}

//设置app固化配置
void iap_set_flag_s(void)
{
        Test_Write(APP_CONFIG_ADDR,APP_CONFIG_SET_VALUE);
        printf("ok\r\n");
}

//清除app固化配置
void iap_clear_flag(void)
{
……………………

网友A(2017-08-16):
感谢分享啊,正是我想要的

网友B:
黑币不够,能否私发一份

网友C(2017-10-17):
顶楼主,正在找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D(2017-12-14):
上位机器是用什么语言写的呀

网友E:
正在找这

网友F:
能直接用么?

网友G:
你好,能发一份给我吗?邮箱:785805660@qq.com, 感谢!

网友G:
引用 网友H:

你好,能发一份给我吗?邮箱:785805660@qq.com, 感谢!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感谢分享啊,正是我想要的

你好,能发一份给我吗?邮箱:785805660@qq.com, 感谢!

网友I:
正需要这样的东西!!!!

网友J(2018-03-28):
app 软件点击哪个下载啊?

网友J:
iap跳app程序的时候,直接跳这里了,不知道什么原因啊?有没有人遇到这个问题。

void HardFault_Handler(void)
{
  /* Go to infinite loop when Hard Fault exception occurs */
  while (1)
  {
  }
}

网友K(2018-05-04):
IAP 控制组,写入APP固化配置怎么用?

网友K:
存储器128K  的好像不兼容??

网友L:
想用在其他单片机上,先下来参考一下

网友M(2018-08-30):
这个上位机有BUG,不能修改波特率,只能使用115200,改成别的波特率没用。
找过这个上位机的资料,想自己修改来着,没找到。。。

网友N:
,正在网上找这个资料哦,下来先试试看!

网友O(2018-10-15):
这个厉害了,学习一下

网友P:
很棒的东西,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Q(2018-11-23):
论坛好多资料都很好,但是黑币总是不够用啊

网友R(2019-01-29):
可以用的,只是上位机的源码,能提供下么

网友S(2019-03-14):
好东西啊,找了好久终于找到了!

网友T:
多谢楼主,很有用

网友U(2019-04-21):
感谢分享啊,正想要

网友V:
这种升级方式确实很好

网友W:
我正在学习在线下载的功能,学习一下

网友X(2019-06-11):
正在学习STM32 IAP 在线升级!借鉴一下!

网友Y:
这个跟hex区别

网友Z:
感谢,正在找上位机软件

网友AA(2019-09-05):
希望是个好东西呢

网友AB(2019-12-04):
总结的不错,感谢

网友AC(2020-06-26):
正是想要的

网友AD(2020-09-24):
请问写入APP固化配置是什么意思?

网友AE:
非常好,下来看看 多谢楼主

网友AE(2021-01-14):
这个怎么使用呀,楼主要详细解说一下才好,谢谢!

网友AF(2022-07-06):
感谢分享啊,正是我想要的,最近在研究这个

网友AG(2022-08-10):
看着很不错,如果上位机都开放就太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