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红绿灯仿真中数码管怎么加进去呢 求大神

楼主(2017-06-21):
红绿灯仿真中数码管怎么加进去呢

网友A:
在库里面找相应的封装,就可以了

网友B:
多简单啊,直接从库里面搜搜啊

网友C(2017-11-19):
直接输入7seg

网友D:
封装一下

网友E:
在库里找找就好了···

网友F(2020-11-15):
在内容库里找

网友F:
在内容库里找就可以了

网友G:
在Proteus中点击“P",再输入7SEG,再找共阳极还是共阴极数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