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8位一体的数码管封装

楼主(2017-06-21):
跪求8位一体的数码管封装

网友A:
见过最大的是4位一体的。

网友B(2019-10-14):
我也在找啊

网友C:
改用液晶或者荧光屏!

网友D:
一般都是四位,你可以两拼在一起

网友D:
他们都是有位选的,你只要控制两个四个的数码管就可以了啊,通过38译码器弄

网友E(2020-04-15):
没有呵呵就看见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