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原理及应用》习题及答案

楼主(2017-06-21):
单片机考试题
《单片机原理及应用》习题及答案
一、判断题
(×)MCS-51单片机是高档16位单片机。
(√)MCS-51的产品8051与8031的区别是:8031片内无ROM。
(×)单片机的CPU从功能上可分为运算器和存储器。
(×)MCS-51的程序存储器用于存放运算中间结果。
(√)单片机的复位有上电自动复位和按钮手动复位两种,当单片机运行出错或进入死循环时,可按复位键重新启动。
(√)CPU的时钟周期为振荡器频率的倒数。
(×)单片机的一个机器周期是指完成某一个规定操作所需的时间,一般情况下,一个机器周期等于一个时钟周期。
(√)单片机的指令周期是执行一条指令所需要的时间。一般由若干个机器周期组成。
(×)单片机系统扩展时使用的锁存器,是用于锁存高8位地址。
(×)MCS-51单片机的片内存储器称为程序存储器。
(×)MCS-51单片机的数据存储器是指外部存储器。
(√)MCS-51单片机的特殊功能寄存器集中布置在片内数据存储器的一个区域中。
×)在MCS-51单片机内部结构中,TMOD为模式控制寄存器,主要用来控制定时器的启动与停止。
)在MCS-51单片机内部结构中,TCON为控制寄存器,主要用来控制定时器的启动与停止。
)MCS-51单片机的两个定时器均有两种工作方式,即定时和计数工作方式。
)MCS-51单片机的TMOD模式控制寄存器不能进行位寻址,只能用字节传送指令设置定时器的工作方式及操作模式。
)启动定时器工作,可使用 TRi启动。
×)8051单片机对最高优先权的中断响应是无条件的。
×)中断初始化时,对中断控制器的状态设置,只可使用位操作指令,而不能使用字节操作指令。
)MCS-51单片机系统复位后,中断请求标志TCON和SCON中各位均为0。
)MCS-51单片机的中断允许寄存器的IE的作用是用来对各中断源进行开放或屏蔽的控制。
)串行口的中断,CPU响应中断后,必须在中断服务程序中,用软件清除相应的中断标志位,以撤消中断请求。
)串行口数据缓冲器SBUF是可以直接寻址的专用寄存器。
)如要允许外部中断0中断,应置中断允许寄存器IE的EA位和EX0位为1。
)若置8051的定时器/计数器T1于定时模式,工作于方式2,则工作方式字为20H。
)若置8051的定时器/计数器T1于计数模式,工作于方式1,则工作方式字为50H。
×)当8051的定时器T0计满数变为0后,溢出标志位(TCON的TF0)也变为0。
)8051单片机允许5个中断源请求中断,都可以用软件来屏蔽,即利用中断允许寄存器IE来控制中断的允许和禁止。
)对于8051单片机而言,在外部扩展EPROM时,file:///Z:\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02.gif引脚应接地。
)在接口芯片中,通常都有一个片选端CS(或file:///Z:\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04.gif),作用是当CS为低电平时该芯片才能进行读写操作。
×)DAC0832是8位D/A转换器,其输出量为数字电流量。
)DAC 0832的片选信号输入线file:///Z:\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06.gif,低电平有效。

完整资料下载(word格式 可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