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AD13画PCB时需要设置哪些规则

楼主(2017-06-21):
求高手给图说明

网友A:
这个要看视频理解的,我简单说一下,首先是布局,合理的放置元器件,会使得布线简单一点,布局的规则我简单说几个,核心器件放中心,避免绕远路放器件,先放主电路,在放次电路,放置要有序,还要考虑到电子元件的大小,美观以及成本的问题,布局完就应该布线了,布线的话避免直角,锐角。45度为最佳,双面板相邻层信号线一定要正交,另外信号线和底线要粗而短等等,还有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