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基于90c51单片机简易四层电梯程序

楼主(2017-06-21):
能够通过4*4按键到达指定楼层   也可通过红外遥控控制
LCD1602显示当前楼层数   每到一层实现蜂鸣器提示
在普中的盒子上做

楼主:
通过按键选择一二三四楼,也可通过红外按键控制,只显示楼层和上下楼状态

楼主(2017-09-09):
#include<reg51.h>
#include"lcd.h"

#define floor1 0x0C
#define floor2 0x18
#define floor3 0x5E
#define floor4 0x08
#define speed  2
#define beet   25
#define up     17
#define down   24

sbit IRIN=P3^2;
sbit beet_b=P3^7;

unsigned char code CDIS1[13]={"  it is the  "};
unsigned char code CDIS2[13]={"     floor   "};
unsigned char table2[8]={0x04,0x04,0x04,0x04,0x04,0x15,0x0e,0x04};
unsigned char table1[8]={0x04,0x0e,0x15,0x04,0x04,0x04,0x04,0x04};
unsigned char IrValue[6];
unsigned char motor_l[]={0x09,0x0a,0x06,0x05};
unsigned char motor_r[]={0x06,0x0a,0x09,0x05};
unsigned char motor_stop=0x00;
unsigned char Time=0;
unsigned char motor_Time=0;
unsigned char high=0;
unsigned char floor=1,layer=1;
unsigned char a=0,b=0;
void IrInit();
void t0init();
void lcd_init_up();
void lcd_init_down();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x);
void delay(int time);
void motor(unsigned char n,unsigned char o);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i;
        IrInit();
  t0init();
        LcdInit();
        lcd_init_up();
  lcd_init_down();
        LcdWriteCom(0x80);
        for(i=0;i<13;i++)
        {
                LcdWriteData(CDIS1[i]);
        }
        LcdWriteCom(0x80+0x40);
        for(i=0;i<13;i++)
        {
                LcdWriteData(CDIS2[i]);
        }
        while(1)
        {
                switch (IrValue[2])
                {
                        case(floor1):
                                floor=1;break;
                        case(floor2):
                                floor=2;break;
                        case(floor3):
                                floor=3;break;
                        case(floor4):
                                floor=4;break;
                }
                if(floor>layer)
                {
                        a=floor-layer;
                        b=1;
                        LcdWriteCom(0x8e);
                  LcdWriteData(0x00);
                        LcdWriteCom(0xce);
                  LcdWriteData(CDIS1[0]);
                        motor(a,b);
                        layer=floor;
                }
                if(floor<layer)
                {
                        a=layer-floor;
                        b=0;
                        LcdWriteCom(0xce);
                  LcdWriteData(0x01);
                        LcdWriteCom(0x8e);
                  LcdWriteData(CDIS1[0]);
                        motor(a,b);
                        layer=floor;
                }
                        LcdWriteCom(0xc0+0x03);
                        LcdWriteData(floor+0x30);
        }

}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x)
{
        unsigned char i;
        while(x--)
        {
                for (i = 0; i<13; i++)
                {}
        }
}
void delay(int time)
{
  int i,j;

  for(j=0; j <= time; j++)
   for(i =0 ; i <= 120; i++);
}

void IrInit()
{
        IT0=1;
        EX0=1;
        EA=1;
        IRIN=1;
}

void t0init()
{
        TMOD = 0x01;
    TH0 = 0x0B8;
    TL0 = 0x00;
    EA = 1;
    ET0 = 1;
        TR0 = 0;
}

void beet_a()
{
        high=beet;
        TR0=1;
        while(TR0)
        {
                beet_b=1;
          delay(5);
          beet_b=0;
          delay(5);
  }
}

void lcd_init_up()
{

        unsigned char i;
          LcdWriteCom(0x40);
                for(i=0;i<8;i++)
                {
            LcdWriteData(table1[i]);
                }

}
void lcd_init_down()
{

  unsigned char i;
          LcdWriteCom(0x48);
                for(i=0;i<8;i++)
                {
            LcdWriteData(table2[i]);
                }
}

void motor(unsigned char n,unsigned char o)
{
        if(o==0)
        {
                unsigned char j;
                high=up;
          for(j=0;j<n;j++)
          {
            TR0=1;
            while(TR0)
            {
                                unsigned char i;
              for(i=0;i<4;i++)
              {
                      P1=motor_l[i];
                      delay(speed);
                                        //P1=motor_stop;
              }
            }
          }
        }
        if(o==1)
        {
                unsigned char j;
                high=down;
          for(j=0;j<n;j++)
          {
            TR0=1;
            while(TR0)
            {
                                unsigned char i;
              for(i=0;i<4;i++)
              {
                      P1=motor_r[i];
                      delay(speed);
                                        //P1=motor_stop;
              }
            }
          }
        }
        beet_a();
}

void ReadIr() interrupt 0
{
        unsigned char j,k;
        unsigned int err;
        Time=0;
        DelayMs(70);

        if(IRIN==0)
        {

                err=1000;
                while((IRIN==0)&&(err>0))
                {
                        DelayMs(1);
                        err--;
                }
                if(IRIN==1)
                {
                        err=500;
                        while((IRIN==1)&&(err>0))
                        {
                                DelayMs(1);
                                err--;
                        }
                        for(k=0;k<4;k++)
                        {
                                for(j=0;j<8;j++)
                                {
                                        err=60;
                                        while((IRIN==0)&&(err>0))
                                        {
                                                DelayMs(1);
                                                err--;
                                        }
                                        err=500;
                                        while((IRIN==1)&&(err>0))
                                        {
                                                DelayMs(1);
                                                Time++;
                                                err--;
                                                if(Time>30)
                                                {
                                                        EX0=1;
                                                        return;
                                                }
                                        }
                                        IrValue[k]>>=1;
                                        if(Time>=8)
                                        {
                                                IrValue[k]|=0x80;
                                        }
                                        Time=0;
                                }
                        }
                }
                if(IrValue[2]!=~IrValue[3])
                {
                        return;
                }
        }
}

void motor_time1() interrupt 1
{
  TH0 = 0x0B8;
  TL0 = 0x00;
        motor_Time++;
  P1=motor_stop;
        if(motor_Time==high)
        {
                TR0=0;
                motor_Time=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