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教单片机P0口上拉电阻的问题

楼主(2017-06-21):
通过单片机P0接上拉电阻 接74hc573 接数码管的方式来点亮数码管 上拉电阻不是10K可以吗? 应该怎么算啊?

网友A:
通常上拉电阻接10K就可以,不需要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常上拉电阻接10K就可以,不需要计算。

主要现在是没有10k的上拉电阻  不知道用多大的电阻来代替

网友B:
2-10K都可以

网友C:
5K的也可以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主要现在是没有10k的上拉电阻  不知道用多大的电阻来代替

P0口上拉电阻用1~20K都可以,推荐10K,如果P1~P3有空闲可以改用P1~P3,其内部有上拉电阻,也可以选用其他可以设置I/O口模式的51核芯的芯片,例如STC15系列。

网友D:
电阻小了电流太大不行,1K以下就说不定了

网友E:
可以私聊我

网友F:
10K以上都行,不行就换P1-P3口

网友G:
根据电路中电流计算可知,上拉电阻最好是10K,如果没有的话,可以使用2~10k电阻代替。

网友H:
一般是4.7K~10K吧

网友I:
这个只要1k就好了

网友J:
接1K吧,如果是5V供电的话,5-0.7V(管压降)/1k等于4.3MA左右就可以点亮

网友K:
要计算电流哎,满足小于最大电流即可

网友L:
一般是4.7K~10K排阻

网友M:
电阻大小的选择主要和你需要的驱动电流有关,需要的压降除以需要的驱动电流就是你所需要的上拉电阻大小,通常情况下,4.7K~10K的电阻都能满足绝大多数情况的需要

网友N:
10K可以,可以是4.7K到30K

网友O:
基本都是10k不用算

网友P:
查输入阻抗再计算

网友Q:
一般不用计算,10K,20K均可

网友Q:
引用 楼主:
主要现在是没有10k的上拉电阻  不知道用多大的电阻来代替

4.7K~20K一般都可以,如果不放心,就要查手册,看电流,计算一下即可

网友R:
一般是4.7K-10K的上拉电阻,如果是限流一般是560-1K

网友S:
可以的 4.7K以上都可以

网友T:
P0口可以接一个103J或是104J的上拉排阻

网友U:
一般是5K~10K吧

网友V:
这个范围挺宽的

网友W:
3k到 10k 吧

网友W:
3到10k

网友X:
74hc573io口5伏电压10k可以了,省点脑筋想别的,计算它干啥

网友Y(2019-01-01):
都是不需要进行计算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