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温度监测Proteus仿真和程序

楼主(2017-06-21):
基于51单片机的温度监测,proteus仿真,有程序。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Q=P3^7;
sbit beep=P3^0;
void reset();                                //DS18B20复位函数
void write_byte(uchar val);       //DS18B20写命令函数
uchar read_byte(void);            //DS18B20读1字节函数
void read_temp();                 //温度读取函数
void LED_display();
void  alarm();
uchar tempH,tempL,num;
uchar table[10]=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0~9的LED字符编码
uchar setValue_low=15;
uchar setValue_high=30;
main()
{
        while(1)
        {
                read_temp();
                 LED_display();
                 alarm();
        }
}
void delay(uint t)
{
        for(;t>0;t--);
}
void reset()          //DS18B20的复位
{
        uchar presence=1;
        while(presence)
    {
            while(presence)
             {
               DQ=1;_nop_();_nop_();
               DQ=0;
               delay(50);
               DQ=1;
               delay(6);
               presence=DQ;
             }
            delay(45);
            presence=~DQ;
   }
        DQ=1;
}
void write_byte(uchar val)                        //DS18B20写一个字节
{
        uchar i;
        for(i=8;i>0;i--)
    {
            DQ=1;_nop_();_nop_();
            DQ=0;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DQ=val&0x01;
            delay(6);
            val=val>>1;
    }
        DQ=1;
        _nop_();
}
uchar read_byte(void)                                        //DS18B20读一个字节
{
        uchar i;
        uchar value=0;
        for(i=8;i>0;i--)
    {
             DQ=1;_nop_();_nop_();
             value>>=1;
             DQ=0;
             _nop_();_nop_();_nop_();_nop_();
             DQ=1;_nop_();_nop_();_nop_();_nop_();
             if(DQ)
                    value|=0x80;
             delay(6);
   }
        DQ=1;
        return(value);
}
void read_temp()                           //从DS18B20读取温度值
{
        uchar ch1,ch2;
        reset();
        write_byte(0xcc);
        write_byte(0x44);
        reset();
        write_byte(0xcc);
        write_byte(0xbe);
        ch1=read_byte();   //DS18B20的温度数值是16位的二进制,精度高,最后四位是温度的小数部分,最高五位为符号位(即正负温度)
        ch2=read_byte();
        num=(ch2<<4)|(ch1>>4);           //只取温度值的中间八位,小数部分舍去,符号位舍去四位。
        tempH=num/10;                                //温度的十位
        tempL=num-tempH*10;                        //温度的个位
}
void LED_display()                                         //显示检测的温度
{
  P2=0x0;
  P2=2;
  P0=table[tempL];
  delay(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