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一个四位共阳数码管做一个单片机计分器

楼主(2017-06-21):
想用一个四位共阳数码管做一个单片机计分器 只要让第四位显示除了零的数 第四位就不亮 或者整个数码管都闪烁 不管如何改延时的时间都无法解决
求解
if(mm==0x01&&PB==1)
                {        P3=0x00;
                        while(1)
                        {        wela=1;
                                P0=0x08;
                                wela=0;
                                dula=1;
                                P0=table[1];
                                dula=0;
                                delay(10);

                                wela=1;
                                P0=0x01;
                                wela=0;
                                dula=1;
                                P0=table[0];
                                dula=0;
                                delay(10);

                                wela=1;
                                P0=0x04;
                                wela=0;
                                dula=1;
                                P0=table[0];
                                dula=0;
                                delay(10);

                                wela=1;
                                P0=0x02;
                                wela=0;
                                dula=1;
                                P0=table[0];
                                dula=0;
                                delay(10);
                        }

网友A:
你的程序是有问题,把原理图贴出来吧,也好给你分析问题所在。

网友B:
看了你的要求,我手里没有共阳数码管,只有共阴数码管,我还是专门研究了一下你的要求。
你的要求是不是:第一位不能显示0?
很好办,我已经在我的板子上调试成功了,程序附上。我的板子电路图如图所示。
我的程序功能:数码管显示9999以内的数据,按键1让数据加1,按键2让数据加10,按键3让数据加100,按键4让数据加1000,用于调试显示是否正确。
显示功能:首位不能显示0,不论是千位,或是百位、十位。
#include<reg51.h>

#define smg P0

sbit a=P2^2;
sbit b=P2^3;
sbit c=P2^4;
sbit k1=P3^1;
sbit k2=P3^0;
sbit k3=P3^2;
sbit k4=P3^3;

unsigned char code xs[16]={0x3f,0x06,0x5b,0x4f,0x66,0x6d,
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unsigned char t=0;
unsigned int j=0;

void Delay10ms(unsigned int c);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c);
void play(void);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i;
        t=10;
        smg=0x00;
        while(1)
        {
                if(k1==0)//扫描键盘k1
                {
                        Delay10ms(1);
                        if(k1==0)
                        {
                                j=j+1;
                                if (j>9999)
                                {
                                        j=0;
                                }
                            while((i<50)&&(k1==0))
                            {
                                    Delay10ms(1);
                                    i++;
                            }
                            i=0;
                        }
                }

                if(k2==0)//扫描键盘k2
                {
                        Delay10ms(1);
                        if(k2==0)
                        {
                                j=j+10;
                                if (j>9999)
                                {
                                        j=0;
                                }
                            while((i<50)&&(k2==0))
                            {
                                    Delay10ms(1);
                                    i++;
                            }
                            i=0;
                        }
                }

                if(k3==0)//扫描键盘k3
                {
                        Delay10ms(1);
                        if(k3==0)
                        {
                                j=j+100;
                                if (j>9999)
                                {
                                        j=0;
                                }
                            while((i<50)&&(k3==0))
                            {
                                    Delay10ms(1);
                                    i++;
                            }
                            i=0;
                        }
                }

                if(k4==0)//扫描键盘k4
                {
                        Delay10ms(1);
                        if(k4==0)
                        {
                                j=j+1000;
                                if (j>9999)
                                {
                                        j=0;
                                }
                            while((i<50)&&(k4==0))
                            {
                                    Delay10ms(1);
                                    i++;
                            }
                            i=0;
                        }
                }

                        play();

        }
}

void play(void)
{
        c=0;b=1;a=1;
        if (((j%10000)/1000)!=0)
        {
                smg=xs[(j%10000)/1000];
        }
        else
        {
                smg=0x00;
        }
        Delay(t);
        smg=0x00;
        Delay(t);

        c=0;b=1;a=0;
        if (((j%1000)/100)!=0)
        {
                smg=xs[(j%1000)/100];
        }
        else
        {
                if (((j%10000)/1000)!=0)
                {
                        smg=xs[(j%1000)/100];
                }
                else
                {
                        smg=0x00;
                }
        }
        Delay(t);
        smg=0x00;
        Delay(t);

        c=0;b=0;a=1;
        if (((j%100)/10)!=0)
        {
                smg=xs[(j%100)/10];
        }
        else
        {
                if ((((j%10000)/1000)!=0)||(((j%1000)/100)!=0))
                {
                        smg=xs[(j%100)/10];
                }
                else
                {
                        smg=0x00;
                }
        }
        Delay(t);
        smg=0x00;
        Delay(t);

        c=0;b=0;a=0;
        smg=xs[(j%10)/1];
        Delay(t);
        smg=0x00;
        Delay(t);

}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c)
{
    unsigned char b;
    for(c;c>0;c--)
        for(b=10;b>0;b--);
}

void Delay10ms(unsigned int c)
{
    unsigned char a,b;
    for(c;c>0;c--)
        for(b=38;b>0;b--)
            for(a=130;a>0;a--);
}

楼主:
这个就是我的那个图   我想做的是用一个四位的数码管来做一个计分器  能够显示两个人的比分;前两位代表第一个人,后两位代表第二个人的分数;当我想显示0001的时候  就会出现图片里的情况;延长延时的时间的话 虽然能够显示出来 但是 都在闪烁 并不稳定 一直解决不了。数码管换成共阴的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