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如何通过编程,用按键改变蜂鸣器声音大小

楼主(2017-06-22):
急求,感谢各位大佬

网友A:
如果不用单片机,你会如何控制它的声音大小呢?

网友B:
个人认为:
如果你的蜂鸣器是无源的,那么就很难办了。因为无源蜂鸣器已经在用PWM波产生不同的声音,再用它去控制音量,可能不行啊。一楼的说法我个人表示怀疑。
如果你的蜂鸣器是有源的,那么就可以用PWM波来控制音量。

网友C(2018-07-09):
引用 网友B:
个人认为:
如果你的蜂鸣器是无源的,那么就很难办了。因为无源蜂鸣器已经在用PWM波产生不同的声音,再用 ...

请问无源的怎么写代码呢。。。

网友D:
通过GPIO口输出频率来控制,学习一下PWM就会懂了的

网友E:
DA(PWM)+LPF+模拟乘法器,AD633有点贵,用三个三极管也能搭
对于Arduino就是tone()和analogWrite(),不过这两个好像在一种情况下会冲突,一般还是可以用的

网友F:
控制声音一般都是通过PWM进行控制

网友G(2019-04-12):
pwm波的占空比控制音量大小,频率控制声音的音调

网友H(2019-11-20):
如何同时控制音量和频率呀?PWM波占空比和控制频率不是冲突了吗?

网友I:
通过按键控制PWM的增减可以实现

网友J:
写个子程序,按键计数循环比如5次就是五档,里面五档PWM调节占空比,占小空大电流平均电流就小,蜂鸣器声音就小

网友J:
引用 网友H:
如何同时控制音量和频率呀?PWM波占空比和控制频率不是冲突了吗?

PWM是一个周期中,门级高电位与门级低电位的时间比,频率是1秒里面包含了多少个周期,基本意思就是这样的。

所以占空比和频率没有半点冲突的。有的只是你理解错误而已。

网友K:
音量控制是通过控制蜂鸣器的电流大小实现,可以间接通过控制其电压值来实现,所以需要DA输出来控制蜂鸣器的电压值。

网友L(2020-11-24):
不可以哦,智能调节音调哦

网友M:
试试占空比

网友N:
配置特殊功能寄存器打开硬件PWM,可以输出任意波形。

网友O:
脉宽调制

网友P:
通过PWM的占空比控制音量大小

网友Q:
可以利用PWM程序实现

网友R:
PWM控制,控制频率为20KHZ。

网友S:
用调节器调节蜂鸣器声音大小

网友T:
LED的亮度跟电压的大小有关系,也就是说在一定的范围内会随着电压的增大而越来越亮反之则相反。PWM在一定的设置下也是可以改变电压的大小。所以就有了使用PWM做一个呼吸灯。蜂鸣器与LED功能简单点的话也差不多一样的原理。可以在PWM处进行处理,但是如果蜂鸣器的响声比较复杂一点的话,比如做一个固定频率的一个音的话,再加上考虑控制声音的大小那编程上会比较负责也有可能有影响。
前面所说既然电压电流的大小就会影响声音的大小那是不是可以通过控制供给蜂鸣器的电源的大小来控制声音的大小,这样的话就不会影响你PWM如何去控制蜂鸣器。如何控制的话就是可以使用数字电位器通过程序控制改变电位器的阻值大小来改变电压的大小。数字电位器挺好玩的,可以找些资料了解一下。基本原来就是电源分压电路。

网友U:
第一:使用单片机生成PWM波形。第二:使用无源蜂鸣器,使用2k~5k的方波(PWM)进行驱动,利用方波频率不同,可以做出“哆来咪发唆拉稀“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