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会c51电子钟 可复位调时,lcd、显示

楼主(2017-06-22):
就是如题,么

网友A:
前面有一帖子也是说这个问题,我就偷个懒,将这个例程也给你。
这个例程,是控制DS1302时钟芯片,1602显示时钟的。可以通过按键调节日期和时间。没有你说的复位功能。你自己可以加。

DS1302显示时钟(可以按键设置时钟).rar

网友B:
实例91  具有校正功能的时钟1302(LCD1602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