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单片机的多模式带音乐跑马灯设计

楼主(2017-06-22):
1、有12个发光二极管做跑马灯,其中跑马灯有10种灯亮模式。
2、有键盘用以切换跑马灯的模式,并且对于跑马灯模式可以对亮灯速度进行控制。
3、每一种跑马灯模式用LED数码管进行显示。
4、当跑马灯处于一种模式时,伴随的音乐响起,音乐至少有3首,并可以对其进行切换。

单片机音乐跑马灯仿真图: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定义特殊功能寄存器的位变量
sbit key1=P3^2;//按key1可自动//外部中断
sbit key2=P3^3;//按key2可切换//外部中断
sbit fm=P3^7;//蜂鸣器连续的IO口
sbit key3=P3^4;
sbit key4=P3^5;

/*uchar code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
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0x40};//共阴极数码管显示码制0~F*/

uchar code table[]={ 0xc0,0xf9,0xa4,0xb0, 0x99,0x92,0x82,0xf8, 0x80,0x90,0x88,0x83, 0xc6,0xa1,0x86,0x8e}; //共阳极数码管显示码制0~F

//速度模式共有5种
unsigned char code SpeedCode[]={5,14,30,60,100};
uchar count2=1,RunMode=1;//音乐、流水灯标志
uchar zd=1;                //自动播放标志
uchar timeh,timel,i;
uint LEDIndex = 0;//LED位置
bit LEDDirection = 1,LEDFlag = 1;//LED方向,LED亮灭
uint Timer0Count,SystemSpeed;//跑马灯速度,系统速度
char SystemSpeedIndex=0;//速度模式参数

//---------------------------简谱---------------------------------------
//编程规则:字节高位是简谱,低位是持续时间,
//代表多少个十六分音符
//1-7代表中央C调,8-E代表高八度,0代表停顿
//最后的0是结束标志
uchar code qnzl[]={         //千年之恋
        0x12,0x22,0x34,0x84,0x74,0x54,0x38,0x42,0x32,0x22,0x42,0x34,0x84,0x72,0x82,0x94,0xA8,0x08,
                //前奏
                0x32,0x31,0x21,0x32,0x52,0x32,0x31,0x21,0x32,0x62,
                //竹林的灯火 到过的沙漠
                0x32,0x31,0x21,0x32,0x82,0x71,0x81,0x71,0x51,0x32,0x22,
                //七色的国度 不断飘逸风中
                0x32,0x31,0x21,0x32,0x52,0x32,0x31,0x21,0x32,0x62,
                //有一种神秘 灰色的旋涡
                0x32,0x31,0x21,0x32,0x82,0x83,0x71,0x72,0x02,
                //将我卷入了迷雾中
                0x63,0xA1,0xA2,0x62,0x92,0x82,0x52,
                //看不清的双手
                0x31,0x51,0x63,0x51,0x63,0x51,0x63,0x51,0x62,0x82,0x7C,0x02,
                //一朵花传来谁经过的温柔
                0x61,0x71,0x82,0x71,0x62,0xA2,0x71,0x76,
                //穿越千年的伤痛
                0x61,0x71,0x82,0x71,0x62,0x52,0x31,0x36,
                //只为求一个结果
                0x61,0x71,0x82,0x71,0x62,0xA3,0x73,0x62,0x53,
                //你留下的轮廓 指引我
                0x42,0x61,0x62,0x83,0x83,0x91,0x91,
                //黑夜中不寂寞
                0x61,0x71,0x82,0x71,0x62,0x0A2,0x71,0x76,
                //穿越千年的哀愁
                0x61,0x71,0x82,0x71,0x62,0x52,0x31,0x36,
                //是你在尽头等我
                0x61,0x71,0x82,0x71,0x62,0xA3,0x73,0x62,0x53,
                //最美丽的感动 会值得
                0x42,0x82,0x88,0x02,0x74,0x94,0x89,0xff//结束标志
                //用一生守候
};

uchar code jmszl[]={ //寂寞沙洲冷
        0x12,0x12,0x22,0x32,0x31,0x22,0x21,0x22,
                //自你走后心憔悴
                0x21,0x31,0x51,0x52,0x31,0x52,0x61,0x15,0x14,
                //白色油桐风中纷飞
                0x51,0x52,0x31,0x52,0x62,0x13,0x11,0x13,0x32,0x28,0x08,0x28,
                //落花似人有情 这个季节
                0x31,0x32,0x31,0x32,0x11,0x21,0x51,0x52,0x51,0x52,
                //河畔的风放肆拼命地吹
                0x51,0x51,0x31,0x32,0x31,0x32,0x81,0x72,0x63,
                //不断拨弄离人的眼泪
                0x62,0x71,0x81,0x72,0x61,0x61,0x52,0x31,0x21,0x32,0x51,0x54,
                //那样浓烈的爱再也无法给
                0x22,0x12,0x11,0x12,0x11,0x12,0x12,0x14,0x26,0x32,0x26,
                //伤感一夜一夜
                0x32,0x61,0x51,0x51,0x31,0x31,0x21,0x31,0x51,0x61,0x51,0x31,0x51,
                //当记忆的线缠绕过往支离破碎
                0x02,0x32,0x81,0x81,0x81,0x81,0x62,0x52,0x34,
                //是慌乱占据了心扉
                0x31,0x81,0x81,0x81,0x61,0x91,0x82,
                //有花儿伴着蝴蝶
                0x51,0x51,0x51,0x51,0x31,0x61,0x53,
                //孤雁可以双飞
                0x21,0x11,0x21,0x11,0x22,0x11,0x21,0x26,
                //夜深人静独徘徊
                0x32,0x61,0x51,0x51,0x31,0x31,0x21,0x31,0x51,0x61,0x51,0x31,0x51,0x52,
                //当幸福恋人寄来红色分享喜悦
                0x31,0x31,0x81,0x81,0x81,0x61,0x91,0x81,0x61,0x31,0x56,
                //闭上双眼难过头也不敢回
                0x32,0x32,0x81,0x81,0x81,0x81,0x91,0x81,0x61,0x81,0x61,0x51,0x31,0x51,0x34,
                //仍然捡尽寒枝不肯安歇微带着后悔
                0x21,0x31,0x51,0x31,0x21,0x11,0x61,0x21,0x16,
                //寂寞沙洲我该思念谁
                0xff};

        uchar  code  srkl[]={0x52,0x52,0x64,0x54,0x84,0x74,//生日快乐
                0x52,0x52,0x64,0x54,0x94,0x84,
                0x52,0x52,0xc4,0xA4,0x84,0x74,0x64,
                0xB2,0xB2,0xA4,0x84,0x94,0x84,
                0x52,0x52,0x64,0x54,0x84,0x74,
                0x52,0x52,0x64,0x54,0x94,0x84,
                0x52,0x52,0xc4,0xA4,0x84,0x74,0x64,
                0xB2,0xB2,0xA4,0x84,0x94,0x84,0xff};

        uchar code  goon[]={0x64,0x84,0x92,0x91,0x81,0x93,0x61,     //康定情歌
                0x54,0x62,0x82,0x92,0x91,0x81,0x92,
                0x64,0x62,0x82,0x92,0x91,0x81,0x93,
                0x61,0x54,0x82,0x62,0x51,0x61,0x51,
                0x41,0x52,0x24,0x92,0x54,0x82,0x64,
                0x52,0x42,0x94,0x82,0x62,0x51,0x61,
                0x51,0x41,0x52,0x24,0xff};

        //----------------------------简谱音调对应的定时器初值---------------------------
        //适合11.0592M的晶振
        uchar code chuzhi[]={
                0xff,0xff,//占位
                        0xFC,0x8E,//中央C调1-7
                        0xFC,0xED,
                        0xFD,0x43,
                        0xFD,0x6A,
                        0xFD,0xB3,
                        0xFD,0xF3,
                        0xFE,0x2D,
                        0xFE,0x47,        //高八度1-7
                        0xFE,0x76,
                        0xFE,0xA1,
                        0xFE,0xC7,
                        0xFE,0xD9,
                        0xFE,0xF9,
                        0xFF,0x16
        };

        void LEDShow(unsigned int LEDStatus)
        {
                P1 = ~(LEDStatus&0x00FF);                     //P1输出低八位
                //P2 = ~((LEDStatus>>8)&0x00FF);                                  //P2输出高八位
        }

        //速度选择函数
        void SetSpeed(unsigned char Speed)
        {
                SystemSpeed =SpeedCode[Speed];//速度模式
        }

        void delay(uint z)        //延时165MS,即十六分音符
        {        uint x,y;
        for(x=z;x>0;x--)
                for(y=19000;y>0;y--);
        }

        void delay1(uint z)        //延时1MS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2;y>0;y--);
        }
        //模式1(一个灯右移)
        void Mode_1(void)
        {
                LEDShow(0x80>>LEDIndex);
                LEDIndex = (LEDIndex+1)%8;
        }

        //Mode 2
        void Mode_2(void)
        {
                if(LEDDirection)      //选择LED方向
                        LEDShow(~(0x01<<LEDIndex)); //LED一个灭的灯左移
                else
                        LEDShow(~(0x80>>LEDIndex));//LED一个灭的灯右移
                if(LEDIndex==7)
                        LEDDirection = !LEDDirection;//改变方向
                LEDIndex = (LEDIndex+1)%8;//循环
        }

        //Mode 3
        void Mode_3(void)
        {
                if(LEDDirection)
                {
                        if(LEDFlag) //LED灭
                                LEDShow(0xFE<<LEDIndex);  //灭的灯左移
                        else
                                LEDShow(~(0x7F>>LEDIndex));//一个亮的灯右移
                }
                else
                {
                        if(LEDFlag)
                                LEDShow(0x7F>>LEDIndex); //一个灭的灯右移
                        else
                                LEDShow(~(0xFE<<LEDIndex));//一个亮的灯左移
                }
                if(LEDIndex==7)
                {
                        LEDDirection = !LEDDirection;
                        if(LEDDirection)        LEDFlag = !LEDFlag;
                }
                LEDIndex = (LEDIndex+1)%8;
        }

        //Mode 4
        void Mode_4(void)
        {
                if(LEDDirection)
                        LEDShow(0x0F<<LEDIndex);        //四个右灯左移
                else
                        LEDShow(0xF0>>LEDIndex);        //四个左灯右移
                if(LEDIndex==7)
                        LEDDirection = !LEDDirection;
                LEDIndex = (LEDIndex+1)%8;
        }

        //Mode 5
        void Mode_5(void)
        {
                if(LEDDirection)
                        LEDShow(~(0x0F<<LEDIndex));//左四个灯左移
                else
                        LEDShow(~(0xF0>>LEDIndex));//四个灯右移
                if(LEDIndex==7)
                        LEDDirection = !LEDDirection;
                LEDIndex = (LEDIndex+1)%8;
        }

        void Timer0EventRun(void)
        {
                switch(RunMode)
                {
                case 1:Mode_1();break;
                case 2:Mode_2();break;
                case 3:Mode_3();break;
                case 4:Mode_4();break;
                case 5:Mode_5();break;
                default:break;
                }
        }

        void song()
        {
                uint temp;
                uchar jp;//jp是简谱
                i=0;
                while(1)
                {
                        if(key3==0)
                        {
                                if(key3==0)
                                {
                                        SystemSpeedIndex++;                //选择速度
                                        if(SystemSpeedIndex>4)
                                                SystemSpeedIndex=0;
                                        SetSpeed(SystemSpeedIndex);
                                }
                        }
                        if(key4==0)
                        {
                                if(key4==0)
                                {
                                        SystemSpeedIndex--;
                                        if(SystemSpeedIndex<0)
                                                SystemSpeedIndex=4;
                                        SetSpeed(SystemSpeedIndex);
                                }
                        }

                        P0=table[RunMode]; //共阴极数码管显示码制

                        if(count2==0)
                        {
                                break;
                        }
                        if(count2==1)        //千年之恋
                                temp=qnzl[i];
                        if(count2==2)        //寂寞沙洲冷
                                temp=jmszl[i];
                        if(count2==3)        //生日快乐
                                temp=srkl[i];
                        if(count2==4)        //康定情歌
                                temp=goon[i];
                        if(temp==0xff)
                                break;
                        jp=temp/16; //取数的高4位

                        if(jp!=0)
                        {
                                timeh = chuzhi[jp*2];
                                timel = chuzhi[jp*2+1];
                                TR0=1;//定时器T0的开定时器位,TR0=1表示开定时器
                        }
                        else
                        {
                                TR0=0;//定时器T0的开定时器位,TR0=0表示关定时器
                                fm=0;//关蜂鸣器
                        }
                        delay(temp%16); //取数的低4位
                        TR0=0;                //唱完一个音停15MS,//定时器T0的开定时器位,TR0=0表示关定时器
                        fm=0;
                        i++;
                }
                TR0=0;//定时器T0的开定时器位,TR0=0表示关定时器
                fm=0;
        }

        main()
        {
                EX1=1;//开外部中断1
                IT1=1;//外部中断1下降沿触发方式
                EX0=1;//开外部中断0
                IT0=1;//外部中断0下降沿触发方式

                TMOD=0x11;//定时器0,1工作在方式1
                TH0=0;TL0=0;
                TH1=0xFC;//定时器1 的高8位里写入十六进制值 0xFC
                TL1=0xFB;
                ET0=1;//定时器0的中断允许开关
                ET1=1;
                TR0=0;//定时器T0的开定时器位,TR0=0表示关定时器
                P0=table[1];//共阴(阳)极数码管显示码制0~F
                SetSpeed(0);
                EA=1;//开总中断
                TR1=1;//启动定时器T1

                while(1)
                {
                        song();
                        delay1(50);
                        if(zd)//自动播放标志
                        {
                                count2++;
                                if(count2>4)
                                        count2=1;
                                RunMode++;
                                if(RunMode>5)
                                        RunMode=1;
                        }
                }
        }

        void int1() interrupt 2                //自动播放歌曲和跑马灯,外部中断1
        {
                EA=0;//关总中断
                if(key2==0)
                {
                        if(key2==0)
                        {
                                zd = 0;
                                TR0=1;        //定时器T0的开定时器位,TR0=1表示开定时器
                                i=0;//从头开始唱
                                delay1(50);
                                count2++;
                                if(count2>4)//音乐标志
                                        count2=1;
                                RunMode++;
                                if(RunMode>5)//流水灯标志
                                        RunMode=1;
                        }
                }
                EA=1;//开总中断
……………………

网友A(2019-01-03):
真的很给力,非常有帮助

网友A:
真的很给力非常有帮助

网友B(2019-10-09):
新手正在学习中

网友C:
有没有高清的仿真图和元器件清单啊

网友D(2019-12-16):
跪求元器件清单表
看不清啊

网友E(2020-04-22):
球球发一份
邮箱网盘都可
急需!!!!

网友F:
题目最后一个是什么意思?是音乐切换的时候,跑马灯也切换吗?

网友G(2020-06-28):
要求不是:‘有12个发光二极管做跑马灯,其中跑马灯有10种灯亮模式’,为什么仿真图上只有八个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