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各位大神解答:编写参生50毫秒的方波程序,画出电路硬件原理图。

楼主(2017-06-22):
求各位大神解答:编写参生50毫秒的方波程序,画出电路硬件原理图。

楼主:
比较水啊  没人???

网友A:
是来布置作业的,哪位学生来做啊。
这么简单的作业自己都做不了,不知道上学花的谁的钱?对得起家长吗?
改学CEO吧,将来做老板。

网友B:
晶陣12MHz 51_12t 單片機  如 AT89X5 系列可用
如晶振不是12M 需要調整 (原理圖 是51 單片機 輸出是 P1.0 )任何一本51的書籍多會有
#include <reg52.h>
sbit  out=P1^0;
main()
{
TMOD=0X01;
TH0=65535-50000 /256;
TL0=65535-50000 % 256;
TR0=1;
        ET0=1;
EA=1;

        while(1)
        {

        }

}
void T0_isr() interrupt 1
{
        TH0=65535-50000 /256;
TL0=65535-50000 % 256;
        out=~out;

}

网友C:
是来布置作业的,哪位学生来做啊。 这么简单的作业自己都做不了,不知道上学花的谁的钱?对得起家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