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大家,怎么用vb控制51单片机上led灯的亮灭

楼主(2017-06-22):
我基本把网上能找到的范例都试了一遍了,单片机上能有数据接收到,但是led就是不会亮,真心不懂是什么原因。

网友A:
1、如何证明“单片机上能有数据接收到”
2、如果确实“单片机上能有数据接收到”,那么收到数据后,做一条指令:
CLR  P1.1  (设LED阴极接在P1.1 上)不就行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