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你仔细了解无源晶振

楼主(2017-06-22):
无源晶振就是石英晶体谐振器的别称,主要用在各种电子线路中起产生频率的作用。
无源晶振也叫晶体。无源晶体没有电压的问题,信号电平是可变的,也就是说是根据起振电路来决定的,同样的晶体可以适用于多种电压,可用于多种不同时钟信号电压要求的DSP,而且价格通常也较低。无源晶体相对于晶振而言其缺陷是信号质量较差,通常需要精确匹配外围电路,用于信号匹配的电容、电感、电阻等,更换不同频率的晶体时周边配置电路需要做相应的调整。建议采用精度较高的石英晶体,尽可能不要采用精度低的陶瓷晶体。

无源晶振分为直插式与贴片式。有2个引脚的无极性元件,需要借助于时钟电路才能产生振荡信号,自身无法振荡起来。
无源晶振和有源晶振可以通用。只要在晶体上施加电场,就能输出信号。有源晶振实际上是一个电场加上无源晶振,所以,无源晶振和有源晶振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通用的。所以无源晶振需要匹配好电容,才会给晶体施加稳定的压力,才能输出稳定的信号。
无源晶振如何匹配电容?如果匹配电容无源晶振的负载电容,其实也是匹配电容,所以,要根据晶振上给出的电容来匹配就可以了。一个12M晶振的负载电容为12.5PF,那么在匹配12.5PF的电容是,晶振输出的才是12M。如果改成9PF或者20PF,那么无源晶振输出的频率会与12M差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