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M452LG6AE单片机实现电机控制 原理图和PCB程序

楼主(2017-06-22):
使用新唐M452LG6AE单片机实现电机控制,用到的资源有,串口,GPIO,定时器。原理图和PCB还有源代码如附件所示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M451Series.h"
#include "core_cm4.h"
#define PLL_CLOCK     72000000
#define LED_delay     10000000/*绿灯闪亮时间间隔*/
volatile uint8_t up_flag = 0;
volatile uint8_t down_flag = 0;
volatile uint8_t middle_flag = 0;
volatile uint8_t sensor_flag = 0;
volatile uint32_t IntStatus = 0;
volatile uint8_t stop_flag = 2;
void Delay(uint32_t delayCnt)
{
    uint32_t i = 0;
                for(i = 0;i<delayCnt;i++);
}
void BEEP_ON(void)
{
        PD7 = 1;
}
void BEEP_OFF(void)
{
        PD7 = 0;
}
void BEEP_Onetime(void)
{
        BEEP_ON();
        Delay(10000000);
        BEEP_OFF();
}
//舱门往上顶到上复位
void Gate_foreword(void)
{
        while(1)
        {
                while(stop_flag == 1);
                if(PD3 == 0)//顶到上复位开关
                {
                        up_flag = 1;
                        PE0 = 0;//绿灯亮
                        PF2 = 1;//蓝灯灭
                        Delay(50000000);
                        PE0 = 1;//绿灯灭
                        break;
                }
                PA1 = 0;//设置DIR,舱门往上跑
                PA0 = 1;
                Delay(10000);
                PA0 = 0;
                Delay(10000);
        }
}
void Gate_backward(void)
{
  GPIO_CLR_INT_FLAG(PB, BIT1|BIT2|BIT3|BIT4);//清除下中断标志
        NVIC_EnableIRQ(GPB_IRQn);//一进入下落我就使能中断传感器
        while(1)//开始下落
  {
                while(stop_flag == 1);
                //如果此时有一个传感器为低,就说明它被挡住了,那我就停止先不下落
                //只要有一个传感器为0,就是说有东西遮住,就死在这里
                while(!((PB1==1)&&(PB2==1)&&(PB3==1)&&(PB4==1)))
                {
                                PE0 = 0;//绿灯亮
                }
                PE0 = 1;//绿灯灭
                if(PD2 == 0)//中复位开关
                {
                        middle_flag = 1;
                        Gate_foreword();//往上跑到顶部并延时
                }
                if(PC3 == 0)//下复位开关
                {
                        down_flag = 1;
                        PE0 = 0;//绿灯亮
                        PF2 = 1;//蓝灯灭
                        Delay(50000000);
                        PE0 = 1;//绿灯灭
                        break;
                }
                PA1 = 1;//设置DIR,舱门往下跑
                PA0 = 1;
                Delay(10000);
                PA0 = 0;
                Delay(10000);
        }
}
void GPB_IRQHandler(void)
{
                //只要有一个引脚有中断进来
    if(GPIO_GET_INT_FLAG(PB,BIT1|BIT2|BIT3|BIT4))
    {
                          GPIO_CLR_INT_FLAG(PB, BIT1|BIT2|BIT3|BIT4);
                                sensor_flag = 1;
                                PF2 = 0;//蓝灯亮
                                Gate_foreword();//向上运动到顶
    }
    else
    {
        /*清除所有PB中断*/
        PB->INTSRC = PB->INTSRC;
    }
}
//PC4开关中断
void GPC_IRQHandler(void)
{
        //只要有一个引脚有中断进来
  if(GPIO_GET_INT_FLAG(PC,BIT4))
  {
                GPIO_CLR_INT_FLAG(PC, BIT4);
                Gate_foreword();//向上运动到顶
   }
   else
   {
      /*清除所有PC中断*/
      PC->INTSRC = PC->INTSRC;
   }
}
void UART0_IRQHandler(void)
{
         volatile uint8_t u8char = 0;
         IntStatus = UART0->INTSTS;
         //接收数据有效中断
         if(IntStatus & UART_INTSTS_RDAIF_Msk)
         {
                        while(UART_IS_RX_READY(UART0))//RXFIFO有数据
                        {
                                u8char = UART_READ(UART0);
                                while(UART_IS_TX_FULL(UART0));//TXFIFO无数据
                                UART_WRITE(UART0,u8char);
                        }
                        if(u8char == 'y')
                        {
                                stop_flag = 0;
                        }
                        else if(u8char == 'n')
                         {
                                stop_flag = 1;//上升或者下降中间位置停
                        }
                        else
                        {
                                stop_flag = 2;// 到最底下停止
                        }
         }
         else
         {
                 UART0->INTSTS &= ~UART_INTSTS_RDAIF_Msk;
         }
}
void SYS_Init(void)
{
          //使用内部的RC时钟振荡器
          CLK_EnableXtalRC(CLK_PWRCTL_HIRCEN_Msk);
                //超时接收等待内部时钟稳定
                CLK_WaitClockReady(CLK_STATUS_HIRCSTB_Msk);
                //设置HIRC为HCLK的时钟源并且HCLK没有分频HIRC
                CLK_SetHCLK(CLK_CLKSEL0_HCLKSEL_HIRC, CLK_CLKDIV0_HCLK(1));

    /*使能外部高速晶振*/
    CLK_EnableXtalRC(CLK_PWRCTL_HXTEN_Msk);
    /*等待12MHz稳定*/
    CLK_WaitClockReady(CLK_STATUS_HXTSTB_Msk);
    /*切换HCLK的时钟源为外部晶振*/
    CLK_SetHCLK(CLK_CLKSEL0_HCLKSEL_HXT, CLK_CLKDIV0_HCLK(1));
                //设置HCLK的频率,PLL 144MHz 但是HCLK得时钟源是PLL并且2分频
                CLK_SetCoreClock(PLL_CLOCK);

                SystemCoreClockUpdate();

    /*选择UART时钟源HXT*/
    CLK_SetModuleClock(UART0_MODULE, CLK_CLKSEL1_UARTSEL_HXT, CLK_CLKDIV0_UART(1));
                /*使能UART的时钟*/
    CLK_EnableModuleClock(UART0_MODULE);

    /*PD0是UART_RXD PD1是UART_TXD*//*引脚复用*/
    SYS->GPD_MFPL &= ~(SYS_GPD_MFPL_PD1MFP_Msk | SYS_GPD_MFPL_PD0MFP_Msk);
    SYS->GPD_MFPL |= (SYS_GPD_MFPL_PD1MFP_UART0_TXD | SYS_GPD_MFPL_PD0MFP_UART0_RXD);
}
void UART0_Init(void)
{
    SYS_ResetModule(UART0_RST);
    UART_Open(UART0, 115200);
                //使能了RDA中断,THRE中断和RXTO中断
                UART_EnableInt(UART0,(UART_INTEN_RDAIEN_Msk | UART_INTEN_RXTOIEN_Msk));
}
void GPIO_Init(void)
{
          GPIO_SetMode(PE, BIT0, GPIO_MODE_OUTPUT);
                PE0 = 1;//绿灯灭
                GPIO_SetMode(PF, BIT2, GPIO_MODE_OUTPUT);
                PF2 = 1;//蓝灯灭
                GPIO_SetMode(PD, BIT7, GPIO_MODE_OUTPUT);/*控制蜂鸣器输出,低灭高响*/
                BEEP_Onetime();//有源蜂鸣器
                /***********************************输出步进电机*********************************/
                GPIO_SetMode(PA, BIT0, GPIO_MODE_OUTPUT);//MOTOR1_A-
                GPIO_SetMode(PA, BIT1, GPIO_MODE_OUTPUT);//MOTOR1_DIR-
                GPIO_SetMode(PA, BIT2, GPIO_MODE_OUTPUT);//MOTOR2_A-
                GPIO_SetMode(PA, BIT3, GPIO_MODE_OUTPUT);//MOTOR2_DIR-
                /************************************输入开关***********************************/
                GPIO_SetMode(PD, BIT2, GPIO_MODE_INPUT);
    GPIO_SetMode(PD, BIT3, GPIO_MODE_INPUT);
                GPIO_SetMode(PC, BIT3, GPIO_MODE_INPUT);
                GPIO_SetMode(PC, BIT4, GPIO_MODE_INPUT);
                /**********************输入传感器***********************************************/
                GPIO_SetMode(PB, BIT0, GPIO_MODE_INPUT);
                GPIO_SetMode(PB, BIT1, GPIO_MODE_INPUT);
                GPIO_SetMode(PB, BIT2, GPIO_MODE_INPUT);
                GPIO_SetMode(PB, BIT3, GPIO_MODE_INPUT);
                GPIO_SetMode(PB, BIT4, GPIO_MODE_INPUT);
                GPIO_SetMode(PB, BIT5, GPIO_MODE_INPUT);
                GPIO_SetMode(PB, BIT6, GPIO_MODE_INPUT);
                GPIO_SetMode(PC, BIT0, GPIO_MODE_INPUT);
                GPIO_SetMode(PC, BIT1, GPIO_MODE_INPUT);
                GPIO_SetMode(PC, BIT2, GPIO_MODE_INPUT);
                /**********************配置中断*********************************************/
                GPIO_EnableInt(PB,0, GPIO_INT_FALLING);//传感器1 J8
                GPIO_EnableInt(PB,1, GPIO_INT_FALLING);//传感器1 J9
                GPIO_EnableInt(PB,2, GPIO_INT_FALLING);//传感器2 J10
                GPIO_EnableInt(PB,3, GPIO_INT_FALLING);//传感器3 J11
                GPIO_EnableInt(PB,4, GPIO_INT_FALLING);//传感器4 J12
                GPIO_EnableInt(PB,5, GPIO_INT_FALLING);//传感器4 J13
                GPIO_EnableInt(PB,6, GPIO_INT_FALLING);//传感器4 J14

                GPIO_EnableInt(PC,4, GPIO_INT_FALLING);//开关J4
                NVIC_EnableIRQ(GPC_IRQn);

    GPIO_SET_DEBOUNCE_TIME(GPIO_DBCTL_DBCLKSRC_LIRC, GPIO_DBCTL_DBCLKSEL_1024);
    GPIO_ENABLE_DEBOUNCE(PB,BIT1|BIT2|BIT3|BIT4);//去抖动
                GPIO_ENABLE_DEBOUNCE(PC,BIT4);//去抖动
}

int32_t main(void)
{
                volatile uint32_t clock_fre =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