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怎么做门禁系统 各位大神们

楼主(2017-06-22):
各位大神们,门禁系统怎么做呀,在线等待

网友A:
如果小白也能做,那么门禁系统也太不值钱了。

网友B:
你好!怎么也要把具体要求提出来吧,是课设吗?还是项目? 1、单片机用什么? 2、需要后台数据处理吗? 3、用射频IC吗? 4、可以交流,加QQ 1413753805

网友C:
看書,看視頻,邊做邊學習

网友D(2018-04-01):
你好!怎么也要把具体要求提出来吧,是课设吗?还是项目? 1、单片机用什么? 2、需要后台数据处理吗? 3、用射频IC吗? 4、可以交流,加QQ

网友E(2018-05-06):
小白,白到什么程度?单片机会用吗??主要分几大块,1单片机和射频IC通信,2单片机扫描键盘和防拆开关。3eeprom读写数据,也就这几个模块,剩下的就是用户功能程序了。

网友F:
我也是小白,我也不懂怎么弄,我觉得吧,要做什么项目,最起码心里要有一个 大概的方案吧,用什么芯片,硬件电路大概应该怎么设计,软件大概需要怎样的功能,在遇到具体的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时,请教别人或者查资料也好,解决问题才有可能最终胜利,如果连基本的方案自己心里都没个谱,那根本就没法弄

网友G:
真的,我也想知道,我自己从小白学习,感觉真的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