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神帮我看一下我用1S单片机中断做的时钟为什么时间跑得那么快

楼主:
HOUR EQU 32H
MIN EQU 33H
SEC EQU 34H
TCN EQU 35H
KEY_HOUR BIT P1.1
KEY_MIN BIT P1.2
KEY_SEC BIT P1.3
ORG 0000H
AJMP START
ORG 000BH
AJMP INT_T0
ORG 0100H
START:
MOV DPTR,#SETTAB
MOV TCN,#20
MOV SP,#5FH
MOV HOUR,#0
MOV MIN,#0
MOV SEC,#0
MOV TMOD,01H
MOV TH0,#3CH
MOV TL0,0B0H
SETB EA
SETB ET0
SETB TR0
A1:LCALL DISP
JNB KEY_HOUR,S1
JNB KEY_MIN,S2
JNB KEY_SEC,S3
AJMP A1
S1:LCALL DELAY
JB KEY_HOUR,A1
D1:INC HOUR
MOV A,HOUR
CJNE A,#24,J1
MOV HOUR,#0
J1:AJMP A1
S2:LCALL DELAY
JB KEY_MIN,A1
D2:INC MIN
MOV A,MIN
CJNE A,#60,J2
MOV MIN,#0
AJMP D1
J2:AJMP A1
S3:LCALL DELAY
JB KEY_SEC,A1
INC SEC
MOV A,SEC
CJNE A,#60,J3
MOV SEC,#0
AJMP D2
J3:
AJMP A1
INT_T0:PUSH PSW
PUSH ACC
MOV TH0,3CH
MOV TL0,0B0H
DEC TCN
DJNZ TCN,OUT
MOV TCN,#20
INC SEC
MOV A,SEC
CJNE A,#60,OUT
MOV SEC,#0
INC MIN
MOV A,MIN
CJNE A,#60,OUT
MOV MIN,#0
INC HOUR
MOV A,HOUR
CJNE A,#24,OUT
MOV HOUR,0
OUT:POP ACC
POP PSW
RETI
DISP: MOV P3,#0
MOV A,SEC
MOV B,#10
DIV AB
SETB P3.1
MOVc A,@A+DPTR
MOV P0,A
LCALL DELAY
MOV A,B
CLR P3.1
SETB P3.0
MOVC A,@A+DPTR
MOV P0,A
LCALL DELAY
MOV A,MIN
MOV B,#10
DIV AB
CLR P3.0
SETB P3.3
MOVC A,@A+DPTR
MOV P0,A
LCALL DELAY
MOV A,B
CLR P3.3
SETB P3.2
MOVC A,@A+DPTR
MOV P0,A
LCALL DELAY
MOV A,HOUR
MOV B,#10
DIV AB
CLR P3.2
SETB P3.5
MOVC A,@A+DPTR
MOV P0,A
LCALL DELAY
  MOV A,B
CLR P3.5
SETB P3.4
MOVC A,@A+DPTR
MOV P0,A
LCALL DELAY
RET
DELAY: MOV R6,#10
K:MOV R7,#200
DJNZ R7,$
DJNZ R6,K
RET
SETTAB:  DB 03H,9FH,25H,0DH,99H,49H,41H,1FH,01H,09H,0FFH
END

网友A(2017-06-24):
一脸蒙圈的进来 一脸蒙圈的出去 能写汇编的都是神 就当我帮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