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酒驾控制器的设计完美版

楼主(2017-06-22):
本次设计的智能酒驾检测系统采用STC89C52处理器
使用MQ-3气敏型传感器检测气体中酒精浓度
通过MQ-3发出的模拟信号经过ADC0832转化为数字信号送往单片机
经过单片机的数据接收
处理等步骤后发出指令
从而将所测信号显示在LCD屏幕上
并经过和所输入报警上限做对比
决定是否发出报警信号
以此来实现对气体酒精浓度的智能检测。利用两个独立按键更改系统酒精浓度报警上限来更改设置参数
达到智能的控制酒精浓度报警上限的功能
达到适应不同环境
不同要求检测报警的功能。

#include <reg52.h>          //调用单片机头文件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无符号字符型宏定义 变量范围0~255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无符号整型宏定义 变量范围0~65535
sbit CS=P2^4;   //CS定义为P2口的第4位脚 连接ADC0832CS脚
sbit SCL=P2^3;  //SCL定义为P2口的第3位脚连接ADC0832SCL脚
sbit DO=P2^2;   //DO定义为P2口的第4位脚 连接ADC0832DO脚
sbit beep = P3^2;   //蜂鸣器IO口定义
long dengji,s_dengji = 50;     //酒精等级
bit flag_300ms ;
uchar key_can;        //按键值的变量
uchar menu_1;        //菜单设计的变量
uchar key_can;  //按键值
uchar flag_clock;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eeprom52.h"
#include "lcd1602.h"

/***********************1ms延时函数*****************************/
void delay_1ms(uint q)
{
uint i,j;
for(i=0;i<q;i++)
  for(j=0;j<120;j++);
}

/******************把数据保存到单片机内部eeprom中******************/
void write_eeprom()
{
SectorErase(0x2000);
// byte_write(0x2000, s_dengji);
byte_write(0x2001, s_dengji);
byte_write(0x2060, a_a);
}

/******************把数据从单片机内部eeprom中读出来*****************/
void read_eeprom()
{
// s_dengji   = byte_read(0x2000);
s_dengji = byte_read(0x2001);
a_a      = byte_read(0x2060);
}

/**************开机自检eeprom初始化*****************/
void init_eeprom()
{
read_eeprom();  //先读
if(a_a != 2)  //新的单片机初始单片机内问eeprom
{
  s_dengji = 80;
  a_a = 2;
  write_eeprom();
}
}

/***********读数模转换数据*************************/
//请先了解ADC0832模数转换的串行协议
//  1  0  0 通道
//  1  1  1 通道
unsigned char ad0832read(bit SGL,bit ODD)
{
unsigned char i=0,value=0,value1=0;
  SCL=0;
  DO=1;
  CS=0;  //开始
  SCL=1;  //第一个上升沿
  SCL=0;
  DO=SGL;
  SCL=1;   //第二个上升沿
  SCL=0;
  DO=ODD;
  SCL=1;     //第三个上升沿
  SCL=0;     //第三个下降沿
  DO=1;
  for(i=0;i<8;i++)
  {
   SCL=1;
   SCL=0; //开始从第四个下降沿接收数据
   value<<=1;
   if(DO)
    value++;
  }

  for(i=0;i<8;i++)
  {   //接收校验数据
   value1>>=1;
   if(DO)
    value1+=0x80;
   SCL=1;
   SCL=0;
  }
  CS=1;
  SCL=1;
  if(value==value1)    //与校验数据比较正确就返回数据否则返回0
   return value;
return 0;
}

/*************定时器0初始化程序***************/
void time_init()
{
EA   = 1;    //开总中断
TMOD = 0X01;   //定时器0、定时器1工作方式1
ET0  = 1;    //开定时器0中断
TR0  = 1;    //允许定时器0定时
}

/****************按键处理显示函数***************/
void key_with()
{
if(key_can == 1)
{
  s_dengji ++ ;      //酒精浓度设置数加1
  if(s_dengji > 999)
   s_dengji = 999;
}
if(key_can == 2)
{
   s_dengji -= 1; //酒精浓度设置数减1
  if(s_dengji <= 1)
   s_dengji = 1 ;
}
write_sfm2(2,9,s_dengji);     //显示酒精等级
write_eeprom();       //保存数据

}

/********************独立按键程序*****************/
void key()  //独立按键程序
{
static uchar key_new;
key_can = 20;                   //按键值还原
P1 |= 0x0f;
if((P1 & 0x0f) != 0x0f)  //按键按下
{
  delay_1ms(1);  //按键消抖动
  if(((P1 & 0x0f) != 0x0f) && (key_new == 1))
  {      //确认是按键按下
   key_new = 0;
   switch(P1 & 0x0f)
   {
    case 0x0b: key_can = 2; break;    //得到k3键值
    case 0x07: key_can = 1; break;    //得到k4键值
   }
  }
}
else
  key_new = 1;
}

/****************报警函数***************/
void clock_h_l()
{
static uchar value;
if(dengji >= s_dengji )  //报警
{
  value ++;
  if(value >= 2)
  {
    value = 10;
   beep = ~beep;   //蜂鸣器报警
  }
}else
{
  if(dengji < s_dengji)   //取消报警
  {
   value = 0;
   beep = 1;
  }
}
}

/***************主函数*****************/
void main()
{
beep = 0;                  //开机叫一声
delay_1ms(150);
P0 = P1 = P2 = P3 = 0xff;  //单片机IO口初始化为1
init_eeprom();             //读eeprom数据
time_init();               //初始化定时器
init_1602();
while(1)
{
  key();     //独立按键程序
  if(key_can < 10)
  {
   key_with();   //按键按下要执行的程序
  }
  if(flag_300ms == 1)
  {
   flag_300ms = 0;
   clock_h_l();    //报警函数
   dengji = ad0832read(1,0);
……………………

网友A(2020-05-05):
我为什么全部打不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为什么全部打不开

刚测试了可以正常打开c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