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收发模块设计电路的注意事项

楼主(2017-06-22):
    无线收发模块必须用信号调制才能正常工作,常见的固定码编码器件如PT2262/2272,只要直接连接即可非常简单,因为是专用编码芯片,所以效果很好传输距离很远。模块输出脚在模块内部通过一个上拉39K 电阻到+5V,使用的时候需要考虑解码器件的输入阻抗。 无线模块还有一种重要的用途就是配合单片机来实现数据通讯,这时就需要一定的技巧。

  1、合理的通讯速率
  无线模块的最大传输数据速率为9.6KBs,一般控制在2.5k左右,过高的数据速率会降低接收灵敏度及增大误码率甚至根本无法工作。
  2、合理的信息码格式
  单片机和模块工作时,通常自己定义传输协议,不论用何种调制方式,所要传递的信息码格式都很重要,它将直接影响到数据的可靠收发。
  码组格式推荐方案: 前导码+同步码+ 数据帧
  前导码长度应大于是10ms,以避开背景噪声,因为接收模块接收到的数据第一位极易被干扰(即零电平干扰)而引起接收到的数据错误。所以采用CPU编译码可在数据识别位前加一些乱码以抑制零电平干扰。 同步码主要用于区别于前导码及数据。有一定的特征,好让软件能够通过一定的算法鉴别出同步码,同时对接收数据做好准备。 数据帧不宜采用非归零码,更不能长0和长1。采用曼彻斯特编码或POCSAG码等。
  3、单片机对接收模块的干扰
  单片机模拟2262时一般都很正常,然而单片机模拟2272解码时通常会发现遥控距离缩短很多,这是因为单片机的时钟频率的倍频都会对接收模块产生干扰, 51系列单片机工作的时候,会产生比较强的电磁辐射,频率范围在9MHZ-900MHZ,因此它会影响任何此频率内的无线接收设备的灵敏度,解决的方法是尽量降低CPU 晶体的频率。测试表明:在1M晶体的辐射强度,只有12M晶体时的1/3,因此,如果把晶体频率选择在500K以下,可以有效降低CPU的辐射干扰。另外一个比较好的方法是:将接收模块通过一个3芯屏蔽电缆(地,+5V,DATA,屏蔽线的地线悬空)将模块引出到离开单片机2米以外,则不管51CPU使用那个频率的晶体,这种干扰就会基本消除。对于PIC单片机,则没有上述辐射干扰。可以任意使用。
  还可以改用频点较高的接收频率,如433MHz就可增加遥控距离或者需要采用一些抗干扰措施来减小干扰。比如单片机和遥控接收电路分别用两个5伏电源供电,将DF接收板单独用一个78L05供电,单片机的时钟区远离DF接收模块,降低单片机的工作频率,中间加入屏蔽等。
  对单片机模拟,接收模块和51系列单片机接口时最好做一个隔离电路,能较好地遏制单片机对接收模块的电磁干扰。
  接收模块工作时一般输出的是高电平脉冲,不是直流电平,所以不能用万用表测试,调试时可用一个发光二极管串接一个3K的电阻来监测模块的输出状态。
  智安宝无线收发模块和PT2262/PT2272等专用编解码芯片使用时,连接很简单只要直接连接即可,传输距离比较理想,一般能达到600米以上,如果和单片机或者微机配合使用时,会受到单片机或者微机的时钟干扰,造成传输距离明显下降,一般实用距离在200米以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