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4988步进电机单片机驱动程序

楼主(2017-06-22):
这是自己用4988步进电机驱动芯片做的,4988芯片一般用在3D打印机上,具有体积小等优点。下面有我的测试程序,希望可以给需要的人提供参考。

/***************************************************************
* 实 验 名 :步进电机实验
* 实验说明 :电机启动、停止、正转、反转
* 实验平台 :51单片机开发板
* 连接方式 :pulse接P10  DIR接P11 KYE1接P20 KYE2接P21 KYE3接P22 KYE4接P23 ENABLE接P12 MS1-3接P13-P14
* 注    意 :本例程使用了中断定时器,中断介绍会在下一实验中说明
****************************************************************************/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FOSC 11059200L //晶振设置,默认使用11.0592M Hz
//#define FOSC 12000000L //晶振设置,使用12M Hz
//#define FOSC 24000000L //晶振设置,使用24M Hz

#define TIME_MS 1 //设定定时时间 ms ,在11.0592M晶振下,不易超过60ms

//IO接口定义
sbit pulse = P1^0;//脉冲信号
sbit Dir   = P1^1; //正反转

sbit EN    = P1^2;
sbit MS1   = P1^3;
sbit MS2   = P1^4;
sbit MS3   = P1^5;

sbit KEY1 = P2^0;  //启动
sbit KEY2 = P2^1;  //停止
sbit KEY3 = P2^2;  //正转
sbit KEY4 = P2^3;  //反转

//全局变量定义
unsigned char count=0;

/*******************************************************************************
* 函 数 名 :Delayms
* 函数功能 :实现 ms级的延时
* 输    入 :ms
* 输    出 :无
*******************************************************************************/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ms)
{
        unsigned int i,j;
        for(i=0;i<ms;i++)
        #if FOSC == 11059200L
                for(j=0;j<114;j++);
        #elif FOSC == 12000000L
          for(j=0;j<123;j++);
        #elif FOSC == 24000000L
                for(j=0;j<249;j++);
        #else
                for(j=0;j<114;j++);
        #endif
}

/*******************************************************************************
* 函 数 名 :Timer0Init
* 函数功能 :定时器0初始化
* 输    入 :无
* 输    出 :无
*******************************************************************************/
void Timer0Init()
{
        TMOD=0x01; //设置定时器0工作方式为1
        TH0=(65536-FOSC/12/1000*TIME_MS)/256;
        TL0=(65536-FOSC/12/1000*TIME_MS)%256;
        ET0=1; //开启定时器0中断
//        TR0=1;        //开启定时器
        EA=1;  //打开总中断
}

/*******************************************************************************
* 函 数 名 :main
* 函数功能 :主函数
* 输    入 :无
* 输    出 :无
*******************************************************************************/
void main()
{
        Timer0Init();
        EN=0;
        MS1=0;
        MS2=0;
        MS3=0;
        while(1)
        {
  if(KEY1==0)  //判断是否按下键盘
        {
                Delayms(10); //延时,软件去干扰
                if(KEY1==0)   //确认按键按下
                {
      TR0=1;
                }
                while(KEY1==0);//按键锁定,每按一次count只加1.
        }
        if(KEY2==0)  //判断是否按下键盘
        {
                Delayms(10); //延时,软件去干扰
                if(KEY2==0)   //确认按键按下
                {
      TR0=0;
                }
                while(KEY2==0);//按键锁定,每按一次count只加1.
        }

        if(KEY3==0)  //判断是否按下键盘
        {
                Delayms(10); //延时,软件去干扰
                if(KEY3==0)   //确认按键按下
                {
      Dir=0;
                }
                while(KEY3==0);//按键锁定,每按一次count只加1.
        }

                if(KEY4==0)  //判断是否按下键盘
        {
                Delayms(10); //延时,软件去干扰
                if(KEY4==0)   //确认按键按下
                {
      Dir=1;
                }
                while(KEY4==0);//按键锁定,每按一次count只加1.
        }

        }
}

/*******************************************************************************
……………………

网友A:
必须顶啊!终于有51单片机控制4988了

网友B(2017-10-11):
有51单片机控制4988了    参观看看代码 学习一下

网友C:
楼主,用A4988驱动电机时还有四拍八拍的整步、半步这个说法吗?

网友C:
假如我要实现每秒钟发5个脉冲,程序里定时器要怎么设置(计算)呢?小白一个,楼主不要嫌弃。感谢…

网友C:
假如我要实现每秒钟发5个脉冲,程序怎么修改呢?小白一个,楼主不要嫌弃,感谢!

网友D(2018-03-04):
学习一下,留个记号

网友D:
学习一下,留个记号~~!

网友E(2018-06-07):
这个必须顶顶

网友F(2018-08-04):
我想知道脉冲引脚要连在那里

网友G:
厉害了,终于找到了

网友H:
终于有51单片机控终于有51单片机控制4988了制4988了

网友I:
假的 没什么用

网友J:
很好的步进电机MCU驱动资料,适合我们初学者学习制做和实验~

网友K(2018-09-05):
点赞。。。。。。。。。。。。。。。。等积分够了再来下载

网友L(2018-11-01):
可以驱动48步进电机吗

网友M:
为什么不行

网友N:
非常感谢找了好久

网友O(2018-12-28):
这个是用51单片机驱动的吗

网友P(2019-04-06):
太棒了,终于可以驱动42了

网友Q:
为啥我下载后电机只颤抖,而不转了?

网友R(2019-06-04):
好资料,51黑有你更精彩

网友S:
感谢,写的很棒,

网友T(2019-09-08):
还是不会连线

网友U:
加上调速的功能就完美了

网友V(2019-10-12):
里面根本就没有完整的驱动

网友W:
引用 网友B:
有51单片机控制4988了    参观看看代码 学习一下

TMC2208  静音效果更好

网友W:
楼主  有使用过TMC2208吗?

网友X(2019-12-10):
很有帮助,谢啦。

网友Y:
谢谢分享,准备倒腾个电控滑轨

网友Z(2020-02-20):
能给一个A4988的接线图吗?

网友U:
要是加个调个加减速就完美了

网友AA(2020-05-02):
我想知道怎么在proteus里添加A4988元件仿真

网友AB(2021-04-02):
引用 网友Q:
为啥我下载后电机只颤抖,而不转了?

我用了一下,卡死了,这个问题是不是和细分数要对应某个初值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