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发一个CPLD数字时钟—EDA课程设计报告

楼主(2017-06-22):
使用ch452芯片来驱动数码管的显示的,在线等急急急,使用Quartus II 13.1 (64-bit)来完成的

楼主:
1、多功能数字电子钟
①系统输出输出信号
系统输入:系统状态及校时转换控制信号为set、k;系统复位信号为rst;输入信号均由按键产生;时钟信号clk。
    系统输出:数码管显示输出;蜂鸣器声音信号输出。
②系统功能描述
计时:正常工作状态下,每日按24 h计时制计时并显示,蜂鸣器无声,整点报时。
    校时:在计时显示状态下,按下“set键”,进入“小时”校准状态,之后按下“k键”则进入“分”校准状态,继续按下“k键”则进入“秒复零”状态,第三次按下“k键”又恢复到正常计时显示状态。
    在“小时”校准状态,显示“小时”的数码管闪烁,并以4Hz的频率递增计数。
    在“分”校准状态下,显示“分”的数码管闪烁,并以4Hz的频率递增计数。
    在“秒复零”状态下,显示“秒”的数码管闪烁并复零。
整点报时:蜂鸣器在“59”分钟的第"51”、“53”、“55"、“57”秒发出时间长度为0.5s的响声,在“59”分钟的第“59”秒发出时间长度为1s的响声。
    显示:驱动6个数码管显示小时、分、秒。

网友A:
是来布置作业的,哪位学生来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