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单片机低频信号发生器制作不成功的原因

楼主(2017-06-22):
基于单片机的低频信号发生器在protues上仿真成功,焊接也检查过,程序也正确,但是就是不运行,可能是AT89C51有问题,但是换了几个芯片还是没有成功,求大神指点

网友A:
我也想知道,有时候明明什么都没问题,就是无法得到想要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