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VB上位机和STC51单片机的串口通信

楼主(2017-06-22):
VB作为上位机和51单片机通信可以用板子上的USB口吗?这是我的USB的电路
为什么我连接串口通信中,VB上位机的程序中温度显示的是乱码?

求大神指导

网友A:
用这个端口连接上位机和下载程序都不会有问题。关于温度显示,你首先要确认电脑接收的数据正确无误,如果正确那就是上位机显示转换出了问题。

网友B:
R10与R12之间(Q11的G)的电(源),有谁提供?

网友C:
这vb测温我试过可以正常运行,在此对原作者表示感谢。出现乱码我估计是你的单片机晶振频率不是11.0592.希望对你有所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