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码管显示程序

楼主(2017-06-23):
八个七段数码管显示程序
#include <reg51.h>         //包含头文件
#include <intrins.h>        //包含移位函数头文件
//段码表
unsigned char code dis_code[11]={0xc0,0xf9,0xa4,0xb0, // 0, 1, 2, 3
    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0xff};// 4, 5, 6, 7, 8, 9, off
unsigned char code wei_code[8]={0x80,0x40,0x20,0x10,0x08,0x04,0x02,0x01};
unsigned char shi=0,fen=0,miao=0;
//毫秒级延时函数
unsigned int jishu,j=0;
void delay(unsigned int x);
void display(void);
void int0Init(void);
//主函数
void main()
{
P0 = 0xff;       //先关闭数码管
P2 = 0x00;        //
int0Init();
while(1)
{
display();
}
}

void int0Init(void)
{
EA=1;
ET0=1;
TR0=1;
TMOD=0x0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x)
{
unsigned char i;
while(x--)
{
for(i=0;i<120;i++);
}
}
void display(void)
{

    P2 = 0x00;      //每显示一位都要关闭位选端口一次
    P2=wei_code[0];            //每次选通一个位选端口
    P0=dis_code[miao%10];   //段码送P0口
        delay(2);
    P2 = 0x00;      //每显示一位都要关闭位选端口一次
    P2=wei_code[1];            //每次选通一个位选端口
    P0=dis_code[miao/10];   //段码送P0口
    delay(2);
        P2 = 0x00;      //每显示一位都要关闭位选端口一次
    P2=wei_code[2];            //每次选通一个位选端口
    P0=0xbf;   //段码送P0口
    delay(2);
        P2 = 0x00;      //每显示一位都要关闭位选端口一次
    P2=wei_code[3];            //每次选通一个位选端口
    P0=dis_code[fen%10];   //段码送P0口
    delay(2);
        P2 = 0x00;      //每显示一位都要关闭位选端口一次
    P2=wei_code[4];            //每次选通一个位选端口
    P0=dis_code[fen/10];   //段码送P0口
    delay(2);
        P2 = 0x00;      //每显示一位都要关闭位选端口一次
    P2=wei_code[5];            //每次选通一个位选端口
    P0=0xbf;   //段码送P0口
    delay(2);
        P2 = 0x00;      //每显示一位都要关闭位选端口一次
    P2=wei_code[6];            //每次选通一个位选端口
    P0=dis_code[shi%10];   //段码送P0口
    delay(2);
        P2 = 0x00;      //每显示一位都要关闭位选端口一次
    P2=wei_code[7];            //每次选通一个位选端口
    P0=dis_code[shi/10];   //段码送P0口
        delay(2);
}

void Time0(void) interrupt 1 using 0
{
j++;
if (j==20)
{miao++;j=0;
if(miao==60)
{miao=0;fen++;
if(fen==60)
{fen=0;shi++;
if(shi==24)
{shi=0;}}}}
TH0 = (65536-50000)/256;    //定时器重新赋初值
TL0 = (65536-50000)%256;
}

楼主:
#include <reg51.h>         //包含头文件 #include <intrins.h>        //包含移位函数头文件 //段码表 unsigned char code dis_code[11]={0xc0,0xf9,0xa4,0xb0, // 0, 1, 2, 3     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0xff};// 4, 5, 6, 7, 8, 9, off  unsigned char code wei_code[8]={0x80,0x40,0x20,0x10,0x08,0x04,0x02,0x01}; unsigned char shi=0,fen=0,miao=0; //毫秒级延时函数 unsigned int jishu,j=0; void delay(unsigned int x); void display(void); void int0Init(void); //主函数 void main() { P0 = 0xff;       //先关闭数码管 P2 = 0x00;        // int0Init(); while(1) { display();  } }  void int0Init(void) { EA=1; ET0=1; TR0=1; TMOD=0x0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x) { unsigned char i; while(x--) { for(i=0;i<120;i++); } } void display(void) {      P2 = 0x00;      //每显示一位都要关闭位选端口一次     P2=wei_code[0];            //每次选通一个位选端口     P0=dis_code[miao%10];   //段码送P0口         delay(2);     P2 = 0x00;      //每显示一位都要关闭位选端口一次     P2=wei_code[1];            //每次选通一个位选端口     P0=dis_code[miao/10];   //段码送P0口     delay(2);         P2 = 0x00;      //每显示一位都要关闭位选端口一次     P2=wei_code[2];            //每次选通一个位选端口     P0=0xbf;   //段码送P0口     delay(2);         P2 = 0x00;      //每显示一位都要关闭位选端口一次     P2=wei_code[3];            //每次选通一个位选端口     P0=dis_code[fen%10];   //段码送P0口     delay(2);         P2 = 0x00;      //每显示一位都要关闭位选端口一次     P2=wei_code[4];            //每次选通一个位选端口     P0=dis_code[fen/10];   //段码送P0口     delay(2);         P2 = 0x00;      //每显示一位都要关闭位选端口一次     P2=wei_code[5];            //每次选通一个位选端口     P0=0xbf;   //段码送P0口     delay(2);         P2 = 0x00;      //每显示一位都要关闭位选端口一次     P2=wei_code[6];            //每次选通一个位选端口     P0=dis_code[shi%10];   //段码送P0口     delay(2);         P2 = 0x00;      //每显示一位都要关闭位选端口一次     P2=wei_code[7];            //每次选通一个位选端口     P0=dis_code[shi/10];   //段码送P0口         delay(2); }  void Time0(void) interrupt 1 using 0   {  j++;  if (j==20)   {miao++;j=0;  if(miao==60)  {miao=0;fen++;  if(fen==60)  {fen=0;shi++;  if(shi==24)  {shi=0;}}}}  TH0 = (65536-50000)/256;    //定时器重新赋初值  TL0 = (65536-50000)%25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