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个大字符万年历,12864显示 带PCB图原理图完整源码

楼主(2017-06-23):
附件里有完整源码,原理图,PCB图,protel格式的,PCB板和12864的尺寸一样大,采用大字符数字显示,效果还是比较好的。源码是论坛里的,做了些改动;
大数字显示时间,冒号闪烁;
加背光调亮度的代码,温度显示有点跳动,后来就改成背光开关了。
DS1302的接晶振的脚留有电容的位置,加10~20pF的电容可以微调时间的精度。有备用电池,掉电时钟芯片继续走时。

实物图:

电路原理图:

背面图:

pcb图(protel99格式):
晶振脚接的15P的电容,测试下来,每天慢2秒,请高手看一下,能不能写一个自动校正误差的函数,我在数码管时钟的程序里写过自动校正误差的函数,但是在这里不行。
以下是数码管时钟自动校正误差的函数:
/*********************************************************************************
描述: 8位共阴数码管时钟,显示88-88-88样式,正常走时的时候,两个“-”0.5秒闪烁一次;
       调时:按KEY1按键第1次分钟位闪烁,再按KEY2一次分钟加1,按KEY3一次分钟减1,长按连加连减;
                         按KEY1按键第2次小时位闪烁,再按KEY2一次小时加1,按KEY3一次小时减1,长按连加连减;
                         按KEY1按键第3次,秒从零开始累加,时钟回到正常走时;
                         对时的时候先调好时、分,分钟要比参考时间的分钟加1分,
                         再看参考时间的秒数到了59再按KEY1按键的第3次,这样对时可以很准的。
                         加备用电池,掉电走时
仿真 实物都通过.  11.0592MHz晶振,STC89C52RC,两个74HC573锁存器做位选、段选
**********************************************************************************/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TSCLK = P1^0;//时钟线 接到P10上用杜邦线
sbit TIO   = P1^1;//数据线,接到P11上
sbit TRST  = P1^2;//使能端,接到P12上

sbit wela = P2^7;                                                                //位选
sbit dula = P2^6;                                                                //段选

sbit KEY1=P3^0;                                                                        //按键 设置/确认
sbit KEY2=P3^1;                                                                        //按键 加
sbit KEY3=P3^2;                                                                        //按键 减

uchar snum,fnum;

char shi,fen,miao;

uchar ss;

char FunctionKeyNum=0;                                //功能键键值
char FuncTempNum=0;                                        //功能键临时键值
typedef enum KeyState{StateInit,StateAffirm,StateSingle,StateRepeat};        //键值状态值

bit flag=0;           //自动校时标志位

/***********写时分秒地址************/
#define write_shi  0x84
#define write_fen  0x82
#define write_miao 0x80
#define write_ram  0xc0
/***********读时分秒地址************/
#define read_shi  0x85
#define read_fen  0x83
#define read_miao 0x81
#define read_ram  0xc1
                  // 0     1    2    3    4     5    6    7    8   9
uchar d[]={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共阴不带小数点
//uchar dd[]={0xbf,0x86,0xdb,0xcf,0xe6,0xed,0xfd,0x87,0xff,0xef};  //        共阴带小数点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20;y>0;y--);
}

void t0_init()  //定时50ms一个中断
{

  TMOD |= 0X01;
  TH0 = (65536-46080)/256;
  TL0 = (65536-46080)%256;
  EA = 1;
  ET0 = 1;
  TR0 = 1;

}

void t1_init()
{
        TMOD |= 0x10;
        TH1 = 0xDC;
        TL1 = 0x00;
        TR1 = 1;
}

void temer0() interrupt 1
{
  TH0=(65536-46080)/256;
  TL0=(65536-46080)%256;
  ss++;
  if(ss==20)
  ss=0;

}

void display(uchar shi,uchar fen,uchar miao)                          //显示函数
{
        if(FunctionKeyNum==0)
        {
                snum=30;
                fnum=30;
        }

        if(FunctionKeyNum==1)
        {
                fnum++;
                snum=30;
        }

        if(FunctionKeyNum==2)
        {
                snum++;
                fnum=30;
        }

        if(snum>=30)
        {
                if((shi/10)<1)         //如果小时十位小于1,
                {
                dula=1;                          //消影
                P0=0;
                dula=0;

                wela=1;
                P0=0xfe;                //第1位
                wela=0;

                dula = 1;
                P0=0xff;           // 小时十位就不显示
                dula = 0;
                }

                else
                {
                dula=1;                                //消影
                P0=0;
                dula=0;

                wela=1;
                P0=0xfe;          //第1位
                wela=0;

                dula=1;
                P0=d[shi/10];
                dula=0;
                P0=0xff;
                delay(2);
                }

                dula=1;                                //消影
                P0=0;
                dula=0;

                        wela=1;
                        P0=0xfd;           //第2位
                        wela=0;

                        dula=1;
                        P0=d[shi%10];
                        dula=0;
                        delay(2);

                if(snum==60)
                        snum=0;
        }

        //        if(miao%2==0)         //if(miao%2==0) 1秒闪烁1次
                if(ss>=10)                 //        这里写为ss>=10,闪烁频率可调
                {
                dula=1;                         //消影
                P0=0;
                dula=0;

                wela=1;
                P0=0xfb;                //第3位
                wela=0;

                dula=1;
                P0=0x40;          //第三位数码管显示“— ”

                dula=0;
                delay(2);

                }

                else
                {
                dula=1;
                P0=0;
                dula=0;

                wela=1;
                P0=0xfb;   //第3位
                wela=0;

                dula=1;
                P0=0;          //第三位数码管不显示
                dula=0;
                delay(2);
                }

        if(fnum>=30)
        {
                dula=1;                   //消影
                P0=0;
                dula=0;

                wela=1;
                P0=0xf7;         //第4位
                wela=0;

                dula=1;
                P0=d[fen/10];
                dula=0;
                delay(2);

                dula=1;
                P0=0;
                dula=0;

                wela=1;
                P0=0xef;         //第5位
                wela=0;

                dula=1;
                P0=d[fen%10];
                dula=0;
                delay(2);

                if(fnum==60)
                        fnum=0;
        }

        //        if(miao%2==0)         //if(miao%2==0) 1秒闪烁1次
                if(ss>=10)                 //if(ss>=10)闪烁频率可调
                {
                dula=1;
                P0=0;
                dula=0;

                wela=1;
                P0=0xdf;          //第6位
                wela=0;
                dula=1;
                P0=0x40;          //第六位数码管显示“— ”
                dula=0;
                delay(2);
                }

                else
                {
                dula=1;                           //消影
                P0=0;
                dula=0;

                wela=1;
                P0=0xdf;   //第6位
                wela=0;
                dula=1;
                P0=0;          //第六位数码管不显示
                dula=0;
                delay(2);
                }
//--------------------/
                dula=1;                          //消影
                P0=0;
                dula=0;

                wela=1;
                P0=0xbf;                //第7位
                wela=0;

            dula=1;
                P0=d[miao/10];        //秒十位
                dula=0;
                delay(2);
//--------------------/
                dula=1;                          //消影
                P0=0;
                dula=0;

                wela=1;
                P0=0x7f;                //第8位
                wela=0;

                dula=1;
                P0=d[miao%10];        //秒个位
                dula=0;
                delay(2);
}

//写DS1302数据
void Write_DS1302_DAT(uchar cmd, uchar dat)
{
        uchar i;
        TRST = 0; //拉低使能端
        TSCLK = 0;//拉低数据总线
        TRST = 1; //拉高使能端,产生上升沿开始写数据
        for(i = 0; i < 8; i++)//每次写1位,写8次
        {
                TSCLK = 0;                  //拉低时钟总线
                TIO = cmd & 0x01; //写1位数据,从最低位开始写
                TSCLK = 1;                  //拉高时钟总线,产生上升沿数据被DS1302读走
                cmd >>=1;                  //右移一位
        }
        for(i = 0; i < 8; i++)//每次写1位,写8次
        {
                TSCLK = 0;                  //拉低时钟总线
                TIO = dat & 0x01; //写1位数据,从最低位开始写
                TSCLK = 1;                  //拉高时钟总线,产生上升沿数据被DS1302读走
                dat >>= 1;                  //右移一位
        }
}
//读DS1302数据
uchar Read_DS1302_DAT(uchar cmd)
{
        uchar i, dat;
        TRST = 0;  //拉低使能端
        TSCLK = 0; //拉低数据总线
        TRST = 1;  //拉高使能端,产生上升沿开始写数据
        for(i = 0; i < 8; i++)//每次写1位,写8次
        {
                TSCLK = 0;                 //拉低时钟总线
                TIO = cmd & 0x01;//写1位数据,从最低位开始写
                TSCLK = 1;                 //拉高时钟总线,产生上升沿数据被DS1302读走
                cmd >>=1;                 //右移一位
        }
        for(i = 0; i < 8; i++)//每次读1位,读8次
        {
                TSCLK = 0;                  //拉低时钟总线,产生下降沿,DS1302把数据放到TIO上
                dat >>= 1;                  //右移一位
                if(TIO)        dat |= 0x80;//读取数据,从最低位开始
                TSCLK = 1;                        //拉高时钟总线,以备下一次产生下降沿
        }
        return dat;        //返回读出数据
}

//数据转BCD码
uchar Dat_Chg_BCD(uchar dat)
{
        uchar dat1, dat2;
        dat1 = dat / 10;
        dat2 = dat % 10;
        dat2 = dat2 + dat1 * 16;
        return dat2;
}

//BCD码转换为数据
uchar BCD_Chg_Dat(uchar dat)
{
        uchar dat1, dat2;
        dat1 = dat / 16;
        dat2 = dat % 16;
        dat2 = dat2 + dat1 * 10;
        return dat2;
}

void init_1302()                //初始化函数 设置时间
{                                                //加备用电池,掉电走时

        if((Read_DS1302_DAT(0x81)& 0x80) != 0)        //读出秒数据,再跟80h(0x80)与运算看结果,结果是0则不需要初始化1302;是80h就要初始化!
        {
        Write_DS1302_DAT(0x8e, 0);//清除写保护
        Write_DS1302_DAT(0x80, Dat_Chg_BCD(58));//58秒(并且进行BCD码转换)
        Write_DS1302_DAT(0x82, Dat_Chg_BCD(10));//10分
        Write_DS1302_DAT(0x84, Dat_Chg_BCD(9));//9时
        Write_DS1302_DAT(0x8e, 0x80);//开写保护
        }

}

void read_sf()
{

        miao = BCD_Chg_Dat(Read_DS1302_DAT(0x81));//读秒寄存器(并且进行BCD码转换)
        fen        = BCD_Chg_Dat(Read_DS1302_DAT(0x83));//读分寄存器
        shi = BCD_Chg_Dat(Read_DS1302_DAT(0x85));//读时寄存器

        display(shi,fen,miao);

}

void zdjs()                                                          //自动校时,这方法测试可行,每天减去快出的秒数
{
         if((shi==12)&&(fen==0)&&(miao==4))        //   清翔实验板上的时钟每天快4秒
           {
                           if(flag==0)
                        {
                                Write_DS1302_DAT(0x8e,0x00);           //写保护取消
                                Write_DS1302_DAT(write_miao,0x00); //写秒0,这里是假如每天快4秒,每到这个时候就减去4秒
                            Write_DS1302_DAT(0x8e,0x80);           //启动写保护
                                flag=1;                                                           //标志位置1,不然这里会成一个死循环
                        }
            }

          if((shi==12)&&(fen==1)&&(miao==0))
                          flag=0;                                   //标志位清零,准备第二天校时
}

void KeyScan(void)
{
        static uchar KeyStateTemp1 = 0;                  //按键状态临时存储值1
        static uchar KeyStateTemp2 = 0;                  //按键状态临时存储值2
        static uchar KeyStateTemp3 = 0;                  //按键状态临时存储值3
        static uchar KeyTime = 0;                          //按键延时时间
        bit KeyPressTemp1;                                          //按键是否按下存储值1
        bit KeyPressTemp2;                                          //按键是否按下存储值2
        bit KeyPressTemp3;                                          //按键是否按下存储值3

        KeyPressTemp1 = KEY1;                                  //读取IO口的键值
        switch(KeyStateTemp1)
        {
                case StateInit:
                        if(!KeyPressTemp1)                                        //KEY1按下
                                KeyStateTemp1 = StateAffirm;        //按键状态切换到确认态
                break;
                case StateAffirm:                                                //确认状态
                        if(!KeyPressTemp1)                                        //按键还在按下
                        {
                                KeyTime = 0;
                                KeyStateTemp1 = StateSingle;        //按键状态切换到单击状态
                        }
                        else KeyStateTemp1 = StateInit;                //否则按键抬起,回到初始态
                break;

                case StateSingle:                                                //单击
                         if(KeyPressTemp1)
                         {
                                KeyStateTemp1 = StateInit;                 //按键释放
                                FuncTempNum++;                                         //键值加1
                                if(FuncTempNum>3)  FuncTempNum = 0;
                         }

                         else if(++KeyTime>100)
                         {
                                         KeyPressTemp1 = StateRepeat;
                                        KeyTime = 0;
                         }
                break;

                case StateRepeat:                                                 //连发
                        if(KeyPressTemp1)
                                KeyStateTemp1 = StateInit;
                        else
                        {
                                if(++KeyTime > 10)
                                {
                                        KeyTime = 0;
                                        FuncTempNum++;
                                        if(FuncTempNum>3)  FuncTempNum = 0;
                                }
                                break;
                        }
                break;

                default :KeyStateTemp1 = KeyStateTemp1 = StateInit; break;

        }

if(FuncTempNum)                                                                //只有功能键被按下后,增加和减小键才有效
        {
                KeyPressTemp2 = KEY2;                                        //读取I/O口的键值
                switch(KeyStateTemp2)
                {
                        case StateInit:                                                //按键初始状态
                                if(!KeyPressTemp2)                                //当按键按下,状态切换到确认态
                                        KeyStateTemp2 = StateAffirm;
                                break;
                        case StateAffirm:                                        //按键确认态
                                if(!KeyPressTemp2)
                                {
                                        KeyTime = 0;
                                        KeyStateTemp2 = StateSingle;//切换到单次触发态
                                }
                                else KeyStateTemp2 = StateInit; //按键已抬起,切换到初始态
                                break;
                        case StateSingle:                                        //按键单发态
                                if(KeyPressTemp2)                                //按下时间小于1s
                                {
                                        KeyStateTemp2 = StateInit;  //按键释放,则回到初始态
                                        if(FunctionKeyNum == 1)                //若功能键第一次按下
                                        {
                                        fen++;
                                        fen=fen/10*16+fen%10;                //转为16进制
                                        if(fen==0x60)
                                            fen=0x00;
                                                Write_DS1302_DAT(write_fen,fen);
//                                                write_1302(write_fen,fen);        //写入1302
                                        read_sf();                                        //读出时间,然后显示
                                        }
                                        if(FunctionKeyNum == 2)                //若功能键第二次按下
                                        {
                                                shi++;
                                                shi=shi/10*16+shi%10;                //转为16进制
                                                if(shi==0x24)
                                                        shi=0x00;
                                                Write_DS1302_DAT(write_shi,shi);
//                                                write_1302(write_shi,shi);
                                                read_sf();

                                        }
                                        }
                                        else if(++KeyTime > 100)        //按下时间大于1s(100*10ms)
                                        {
                                                KeyStateTemp2 = StateRepeat;//状态切换到连发态
                                                KeyTime = 0;
                                        }
                                break;
                        case StateRepeat:                                        //按键连发态
                                if(KeyPressTemp2)
                                        KeyStateTemp2 = StateInit;        //按键释放,则进初始态
                                else                                                        //按键未释放
                                {
                                        if(++KeyTime > 10)                        //按键计时值大于100ms(10*10ms)
                                        {
                                                KeyTime = 0;
                                                if(FunctionKeyNum == 1)        //若功能键第一次按下
                                                {
                                        fen++;
                                        fen=fen/10*16+fen%10;                //转为16进制
                                        if(fen==0x60)
                                            fen=0x00;
                                                        Write_DS1302_DAT(write_fen,fen);
//                                                write_1302(write_fen,fen);        //写入1302
                                        read_sf();                                        //读出时间,然后显示
                                                }

                                                if(FunctionKeyNum == 2)        //若功能键第二次按下
                                                {
                                                shi++;
                                                shi=shi/10*16+shi%10;                //转为16进制
                                                if(shi==0x24)
                                                        shi=0x00;

                                                Write_DS1302_DAT(write_shi,shi);
//                                                write_1302(write_shi,shi);
                                                read_sf();
                                                }
                                        }
                                        break;
                                }
                                break;
                        default: KeyStateTemp2 = KeyStateTemp2 = StateInit; break;
                }

                KeyPressTemp3 = KEY3;                                                //读取I/O口的键值
                switch(KeyStateTemp3)
                {
                        case StateInit:                                                        //按键初始状态
                                if(!KeyPressTemp3)                                        //当按键按下,状态切换到确认态
                                        KeyStateTemp3 = StateAffirm;
                                break;
                        case StateAffirm:                                                //按键确认态
                                if(!KeyPressTemp3)
                                {
                                        KeyTime = 0;
                                        KeyStateTemp3 = StateSingle;        //切换到单次触发态
                                }
                                else KeyStateTemp3 = StateInit;         //按键已抬起,切换到初始态
                                break;
                        case StateSingle:                                                //按键单发态
                                if(KeyPressTemp3)                                        //按下时间小于1s
                                {
                                        KeyStateTemp3 = StateInit;          //按键释放,则回到初始态
                                        if(FunctionKeyNum == 1)                        //若功能键第一次按下
                                        {
                                                fen--;
                                                fen=fen/10*16+fen%10;                //转为16进制
                                                if(fen==-1)
                                                fen=0x59;
                                                        Write_DS1302_DAT(write_fen,fen);
//                                                write_1302(write_fen,fen);
                                                read_sf();
                                        }
                                        if(FunctionKeyNum == 2)                        //若功能键第二次按下
                                        {
                                                shi--;
                                                shi=shi/10*16+shi%10;                //转为16进制
                                                if(shi==-1)
                                                shi=0x23;

                                                Write_DS1302_DAT(write_shi,shi);

//                                                write_1302(write_shi,shi);
                                                read_sf();
                                        }
                                }
                                else if(++KeyTime > 100)                        //按下时间大于1s(100*10ms)
                                {
                                        KeyStateTemp3 = StateRepeat;        //状态切换到连发态
                                        KeyTime = 0;
                                }
                                break;
                        case StateRepeat:                                                //按键连发态
                                if(KeyPressTemp3)
                                        KeyStateTemp3 = StateInit;                //按键释放,则进初始态
                                else                                                                //按键未释放
                                {
                                        if(++KeyTime > 10)                                //按键计时值大于100ms(10*10ms)
                                        {
                                                KeyTime = 0;
                                                if(FunctionKeyNum == 1)                //若功能键第一次按下
                                                {
                                                        fen--;
                                                        fen=fen/10*16+fen%10;                //转为16进制
                                                        if(fen==-1)
                                                        fen=0x59;
                                                                Write_DS1302_DAT(write_fen,fen);
//                                                        write_1302(write_fen,fen);
                                                        read_sf();
                                                }
                                                if(FunctionKeyNum == 2)                //若功能键第二次按下
                                                {
                                                        shi--;
                                                        shi=shi/10*16+shi%10;                //转为16进制
                                                        if(shi==-1)
                                                        shi=0x23;
                                                Write_DS1302_DAT(write_shi,shi);
//                                                        write_1302(write_shi,shi);
                                                        read_sf();
                                                }
                                        }
                                        break;
                                }
                                break;
                        default: KeyStateTemp3 = KeyStateTemp3 = StateInit; break;
                }
        }
}

void ExecuteKeyNum()
{
        if(TF1)
        {
                TF1 = 0;
                TH1 = 0xDC;
                TL1 = 0x00;
                KeyScan();
        }

        switch (FuncTempNum)
        {
                case 1:        FunctionKeyNum = 1;

                                Write_DS1302_DAT(0x8e,0x00);                //写保护取消
                                Write_DS1302_DAT(write_miao,0x80); //  写秒80,时钟停止走时;
                break;

                case 2: FunctionKeyNum = 2;

                break;

                case 3:
                                FunctionKeyNum = 0;
                                Write_DS1302_DAT(write_miao,0x00);
                                Write_DS1302_DAT(0x8e,0x80);                //保护启动
                                FuncTempNum =0;
                break;

        }
}

void main()
{
        t0_init();
        t1_init();
        init_1302();

        while(1)
        {
           read_sf();
           ExecuteKeyNum();
           zdjs();//自动校时
        }
}

单片机源程序:
/*---------------------------------------------------------------------------

        单 片 机:STC90C516RD+      (HEX文件不到8K,用STC89C52也可以)
        晶    振:11.0592MHz
        时钟芯片:DS1302
        测温芯片:DS18B20
        接 收 头:HS0038BD
        液 晶 屏:LCM-12864-ST7920
        功能描述: 大数字显示时间;能显示农历、温度和设置闹铃;有整点报时功能
                          红外遥控和按键都能设置时间、闹铃和背光的开关
        实物测试通过
------------------------------------------------------------------------------*/

/*-------------------------------头文件---------------------------------------*/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LCD12864.h"
#include "DS1302.h"
#include "DS18B20.h"
#include "nongli.h"
#include "displaytime.h"
#include "zk.h"
#include "bell.h"
#include "HW.H"
#include "delay.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定义按键-----------------------------------------------*/
sbit K1  = P3^0; //K1-设置
sbit K2  = P3^1; //K2-确认、返回
sbit K3  = P3^3; //K3-加
sbit K4  = P3^4; //K4-减
sbit K6  = P3^6; //背光开关
sbit BL = P2^7;         //背光控制端

/*---------------------函数声明------------------------------*/
void ds_w0(void);
void ds_w(void);
void Conver_week(bit c,uchar year,uchar month,uchar day);
/*-----------------------------定义全局变量------------------------------*/
bit  w=0;    //调时标志位

unsigned char yy,mo,dd,xq,hh,mm,ss,month_moon,day_moon,week,tiangan,dizhi,moontemp1,moontemp2;//定义时间映射全局变量(专用寄存器)
signed char address,item,item0,max,mini;
unsigned char clk_ala[2]={0x00,0x00};//闹钟数据存放初,始值为00:00
unsigned char hour,minute,time;//用于闹铃的设置

//unsigned char ba=5,bi=0;

/*-----------------------------日期、时间设置函数-----------------------------*/

void tiaozheng(void){
        yy = read_clock(0x8d);//调用1302时钟数据中的年数据,从地址0x8d中
        mo = read_clock(0x89);//调用1302时钟数据中的月数据,从地址0x89中
        dd = read_clock(0x87);//从1302芯片中读取日数据,从地址0x87中
        week = read_clock(0x8b);//从1302芯片中读取星期数据,从地址0x8b中
        //----------------------------------
        lcm_w_test(0,0x80);
        lcm_w_word("20");//显示内容字符20
        lcm_w_test(1,(yy/16)+0x30);//函数参数1,代表本行写数据,YY/16+0X30得出年十位数字的显示码地址,送显示
        lcm_w_test(1,yy%16+0x30);//函数
        lcm_w_word("年");
        //----------------------------------
        lcm_w_test(1,(mo/16)+0x30);
        lcm_w_test(1,mo%16+0x30);//与16取余数,得到月份的个位数,加0x30得到该数字的液晶内定显示码送显示
        lcm_w_word("月");//调用字符显示函数,显示文字 月
        //----------------------------------
/*
        lcm_w_test(0,0x88);//第一个参数0,表示本行写入LCM的是指令,指定显示位置88H(第三行左端)
        lcm_w_word("星期");//调用字符显示函数,显示文字 星期
        lcm_w_test(1,mo%16+0x30);//与16取余数,得到月份的个位数,加0x30得到该数字的液晶内定显示码送显示
*/
        //----------------------------------
        lcm_w_test(1,(dd/16)+0x30);
        lcm_w_test(1,dd%16+0x30);//第一个1参数,表示本行写数据,日数据与16取余得个位数,加0x30得到显示码
        lcm_w_word("日");//显示字符 日
        //----------------------------------
        if(read_clock(0x85) != hh){//如果程序中的小时与1302芯片中的不同,
                hh = read_clock(0x85);//刷新程序中的小时数据
        }
        lcm_w_test(0,0x91);//第一个参数0,表示本行写入LCM的是指令,指定显示位置88H(第三行左端)
        lcm_w_test(1,(hh/16)+0x30);//显示十位
        lcm_w_test(1,hh%16+0x30);//显示个位
        lcm_w_word("时");
        //----------------------------------
        if(read_clock(0x83) != mm){//如果1302芯片中的分钟数据与程序中的分钟变量不相等
                mm = read_clock(0x83);//刷新程序中的分钟数据
        }
        lcm_w_test(1,(mm/16)+0x30);//向液晶写数据,显示分钟的十位数
        lcm_w_test(1,mm%16+0x30);//向液晶写数据,显示分钟的个位数
        lcm_w_word("分");
        //----------------------------------
        if(read_clock(0x81) != ss){//如果1302芯片中的分钟数据与程序中的秒钟变量不相等(0x81为读秒数据0x80为写秒数据)
                ss = read_clock(0x81);//刷新程序中的秒钟数据
        }
        lcm_w_test(1,(ss/16)+0x30);//向液晶写数据,显示分钟的十位数
        lcm_w_test(1,ss%16+0x30);//向液晶写数据,显示分钟的个位数
        lcm_w_word("秒");

//////////////////////////////////////////////////////////////////////
        //=========显示闹钟的设置时间===================

        hour=clk_ala[0];        //取出上一次的闹钟小时值
        minute=clk_ala[1];         //取出上一次的闹钟分钟值

        lcm_w_test(0,0x88);
        lcm_w_word("闹钟---");
        //----------------------------
        lcm_w_test(1,(hour/10)+0x30);//显示小时十位
        lcm_w_test(1,(hour%10)+0x30);//显示小时个位
        //----------------------------
          lcm_w_word(":");
        //----------------------------
        lcm_w_test(1,(minute/10)+0x30);//显示分钟的十位
        lcm_w_test(1,(minute%10)+0x30);//显示分钟的个位
        //----------------------------
        lcm_w_word("----");

/////////////////////////////////////////////////////////////////////////

}
/*****************************************************************************/
//被调数据加一或减一,并检查数据范围,写入1302指定地址保存
void ds_w(void)
{
        item0=time;
        item=((read_clock(address+1))/16)*10 + (read_clock(address+1))%16;//时间的调整
        if(K3 == 0||key_add==1){//如果按动上调键
         item++;//数加 1
        }
        if(K4 == 0||key_minish==1){//如果按动下调键
           item--;//数减 1
        }
        if(item>max)  item=mini;//查看数值是否在有效范围之内
        if(item<mini) item=max;//如果数值小于最小值,则自动等于最大值
        write_clock(0x8e,0x00);//允许写1302芯片操作
        write_clock(address,(item/10)*16+item%10);//转换成16进制写入1302
        write_clock(0x8e,0x80);//写保护,禁止写操作
}

/********************************************************************/
//===============闹钟时间的加减设置======================
void ds_w0(void)
{
  item0=time;

  if(K3 == 0||key_add==1){//如果按动上调键
        item0++;//数加 1
        }
  if(K4 == 0||key_minish==1){//如果按动下调键
        item0--;//数减 1
        }
  if(item0>max) item0=mini;//查看数值是否在有效范围之内
  if(item0<mini)item0=max;//如果数值小于最小值,则自动等于最大值
  time=item0;//调整后的时间重新赋值给time(time为hour或minute),这步很重要,没有将无法更新闹钟数据
}

/**********************************************************************************************************/
//调整时间子函数,设置键、数据范围、上调加一,下调减一功能。
void Set_time(unsigned char sel){ //根据选择调整的相应项目加1并写入DS1302,函数参数是按动设置键的次数

        write_com(0x30); write_com(0x06);

        lcm_w_test(0,0x98);//第一参数0表示本行写入指令,指定下面行的 调整 显示起始位置为9AH
        lcm_w_word(">>调整>>    <<<<");//调用字符显示函数,显示 调整字样

/*        if(sel==8)  {lcm_w_word("星期");address=0x8a; max=7;mini=1;
     tiaozheng();
     ds_w();
     tiaozheng();
          }
*/
//================================================================
        lcm_w_test(0,0x9c);
        if(sel==7)  {lcm_w_word("闹钟分"); time=minute;max=59;mini=0;
         tiaozheng();//显示调整前的内容
     ds_w0();//设置闹钟
         clk_ala[1]=time;//把更新后的分钟数据重新保存
     tiaozheng();//显示调整后的内容
          }//按动8次显示 调整闹钟的分钟部分
        if(sel==6)  {lcm_w_word("闹钟时");time=hour; max=23;mini=0;
     tiaozheng();
     ds_w0();
         clk_ala[0]=time;//把更新后的小时数据重新保存
     tiaozheng();
          }//按动7次显示 调整闹钟的小时部分
//================================================================

        if(sel==5)  {lcm_w_word("秒钟");address=0x80; max=59;mini=0;
        tiaozheng();  //调用日期、时间调整函数
           ds_w();                  //被调数据加一或减一函数
           tiaozheng();

        }        //秒6,按动6次显示 调整秒钟
                //并指定秒钟数据写入1302芯片的写入地址是0x80,秒钟数据的最大值是59,最小值是0

        if(sel==4)  {lcm_w_word("分钟");address=0x82; max=59;mini=0;
           tiaozheng();
           ds_w();
           tiaozheng();

        }        //分钟5,按动5次显示 调整分钟
                //并指定分钟数据写入1302芯片的地址是0x82,分钟数据的最大值是59,最小值是0

        if(sel==3)  {lcm_w_word("小时");address=0x84; max=23;mini=0;

            tiaozheng();
           ds_w();
           tiaozheng();

        }        //小时4,按动4次显示 调整小时
                //规定小时数据写入1302芯片的位置是0x84,小时数据最大值23,最小值是0

        if(sel==2)  {lcm_w_word("日期");address=0x86;
                mo = read_clock(0x89);//读月数据
                moontemp1=mo/16;
                moontemp2=mo%16;
                mo=moontemp1*10+moontemp2;//转换成10进制月份数据

      yy = read_clock(0x8d);//读年数据
      moontemp1=yy/16;
                moontemp2=yy%16;
                yy=moontemp1*10+moontemp2;//转换成10进制年份数据

      if(mo==2&&yy%4!=0){max=28;mini=1;}//平年2月28天
                if(mo==2&&yy%4==0){max=29;mini=1;}//闰年2月29天
                if(mo==1||mo==3||mo==5||mo==7||mo==8||mo==10||mo==12){max=31;mini=1;}//31天的月份
                if(mo==4||mo==6||mo==9||mo==11){max=30;mini=1;}//30天的月份
                tiaozheng();
                ds_w();
                tiaozheng(); //调用日期、时间调整函数

  }        //日3,按动3次显示 调整日期
                //规定日期数据写入1302的位置地址是0x86,日期最大值31,最小值是1

  if(sel==1)  {lcm_w_word("月份");address=0x88; max=12;mini=1;
     tiaozheng();
     ds_w();
     tiaozheng();

   }        //月2,按动2次显示 调整月份
                //规定月份写入1302的位置地址是0x88,月份最大值12,最小值1

  if(sel==0)  {lcm_w_word("年份");address=0x8c; max=99; mini=0;
         tiaozheng();
     ds_w();                //被调数据加一或减一函数
     tiaozheng();        //调用日期、时间调整函数

   }        //年1,按动1次显示 调整年份,
                //规定年份写入1302的地址是0x8c,年份的最大值99,最小值0

}

/*********************************************************************
**********************************************************************
**************             主函数                                  ****************
**********************************************************************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e=0,f=0,tmp,i;

    IE = 0x81;    //允许总中断中断,使能 INT0 外部中断
    TCON = 0x01;  //触发方式为脉冲负边沿触发
    IRIN=1;       //IO口初始化

//        TMOD |=0x02;
////    EA=1;
//    ET0=1;
//    TR0=1;

        BEEP=1;
        K1=1;K2=1;K3=1;K4=1; K6=1;

        BL = 0;

//        duan = 1;
//        P0 = 0;
//        duan = 0;

        Init_1302();                //时钟芯片初始化
        lcm_init();                        //液晶初始化
        welcome0();  //调用欢迎信息1
        DelayM(2000);//延时
        //welcome();DelayM(1000);  //调用欢迎信息2
        lcm_clr();            //清屏
        Clean_12864_GDRAM();         //清屏
        while(1)
        {

                if (w == 0)                  //正常走时
                {
                        displaydate();         //显示日期
                        displaynl();         //显示农历
                        displaytime();         //显示时间
                        read_temp();         //读取温度
                        ds1820disp();          //显示温度
                        displayxq();         //显示星期

                //=================以下是闹钟的相关处理===================

                        if(ala_flag==1){//闹钟标志位
                        set1616pic(6,1,0,2);} //显示"闹钟图标"
                    else{
                        set1616pic(6,1,0,3);}//关闭"闹钟图标"显示

                        //----------------------------------------
                        tmp=read_clock(0x85);//取出1302小时
                        i = tmp/16;
                        tmp = tmp&0x0f;
                        tmp = tmp + i*10;
                        if(clk_ala[0]==tmp)//与闹钟设定的小时值相同
                                {
                                tmp=read_clock(0x83);//取出1302分钟
                                i = tmp/16;
                                tmp = tmp&0x0f;
                                tmp = tmp + i*10;
                                        if(clk_ala[1]==tmp)//与闹钟设定的分钟值相同
                                          {
                                                if(ala_flag==1)//闹钟打开
                                                  {
                                                        alarmbeep();//闹铃声响1分钟后自动关闭,
                                                        DelayM(200);//控制闹钟响的间隔即频率
                                                   }
                                                else BEEP=1;//关闭蜂鸣器
                                           }
                                         else BEEP=1;//关闭蜂鸣器
                                }
                        //==============闹钟处理结束=======================
                }
                else {} //========否则启动调时=========================

/*---------------按键及红外遥控设置时间------------------------------*/
                if (K1 == 0||key_manue==1)
                {

                        DelayM(8);                       //按键消抖
/*当是调时状态 本键用于调整下一项---------------------------------------------------*/
                        if((K1 == 0 && w == 1)||(key_manue==1&&w==1))      //
                        {

                                e++;
                                if (e >= 8 ) {e = 0;}
                             while(! K1 );            //等待键松开
                          key_manue=0;
                                Set_time(e); beep();          //调整
                        }
/*当是正常状态时就进入调时状态---------------------------------------------------*/
                        if((K1 == 0 && w == 0)||(key_manue==1&&w==0))  //
                        {
                                key_manue=0;
                                lcm_clr();
                                Clean_12864_GDRAM();   //清屏
                                w=1;                       //进入调时
                                Set_time(e);beep();
                        }
                           while(K1 == 0);            //等待键松开
                }
/*当在调时状态时就退出调时---------------------------------------------------*/
                if (K2 == 0||key_ok==1)                   //
                {        beep();
                        DelayM(8);
                        if((K2 == 0 && w == 1)||(key_ok==1&&w==1))
                        {
                                w = 0;                       //退出调时
                                e = 0;                           //"下一项"计数器清0
                        }
                        if((K2 == 0 && w == 0)||(key_ok==1&&w==0))
                        {
                                lcm_clr(); Clean_12864_GDRAM();
                                write_com(0x30); write_com(0x06);
                                welcome();
                                while(K2 == 0); //按下K2是显示欢迎信息
                                DelayM(500);key_ok=0;//红外"OK"按键按下时显示0.5秒钟的欢迎界面2
                        }
                        lcm_clr(); Clean_12864_GDRAM();
//                        ds_write(0x0a,0x20);       //调时完毕,开启时钟振荡器

全部资料下载地址:
万年历12864 红外

楼主:
问题解决了,我把32768晶振的匹配电容换成10PF,走时比较准了,和电脑时间对比几天下来,1秒不差

网友A(2018-06-25):
效果看来是很不错的

网友B(2018-11-15):
正需要的资料,下载学习下

网友C:
资料下了,hex文件20多kb,stc89c52写进去根本用不了

网友D:
需要的好资料,下载学习下,谢谢分享

网友E(2019-03-27):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我把32768晶振的匹配电容换成10PF,走时比较准了,和电脑时间对比几天下来,1秒不差[em0 ...

楼主,晶振是多大的?晶振电容是10p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晶振是多大的?晶振电容是10p吗?

这电容要根据你的晶振来调试的,如果走时慢了,电容就减小,反之走时快了,就加大电容

网友F:
想问下12864,不停的闪烁,并且时间显示不动,是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想问下12864,不停的闪烁,并且时间显示不动,是什么问题

检查你的硬件接线是否和这程序里面的端口定义一致,这程序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G(2019-07-30):
分享一下完整源码可以吗谢谢

网友H(2019-09-04):
这个很厉害了,感谢分享

网友I:
好资料,一定要收藏,感谢楼言主无私分享!

网友J(2019-10-26):
谢谢,我正在跟你做想同的项目

网友K(2020-01-18):
很需要这份资料,感谢大神!

网友L:
谢谢分享,正好有空仿照您的这个电路来制作一个,谢谢

网友M:
做得非常漂亮

网友N(2020-11-15):
不错,值得学习。51hei有你更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