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手机网络 和wifi模块通信如何实现??

楼主(2017-06-23):
                                                             刚进入电子行业,对智能家居兴趣深厚,想请假一下各位前辈~
在淘宝搜需了wifi模块,有的是通过局域网连接控制的,也就是手机和wifi模块必须连在同一个路由器上才能跟模块通信;
还有另一种wifi模块是,手机234G网络无限距离都可以跟模块通信,还可以通过微信控制,这种通信是怎么实现的呢?涉及到哪些方面?这是不是云端通信?云端服务器又是怎么实现的?
恳请大神解答!

网友A:
一般远程控制需要云端服务器的。但不管近程或是远程,wifi模块必须连上路由器。近程必须是手机和wifi模块必须连在同一个路由器上才能跟模块通信。
想通过微信控制,最好还是购成品的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