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602显示问题 能第一行不滚动,第二行滚动吗?

楼主(2017-06-23):
能第一行不滚动,第二行滚动吗?

网友A:
用数组可以吗,试试看

网友B:
可以随心所欲,因为要显示什么,在何处理显示是由程序控制的。
滚动只是在不同的时间,显示不同的内容而矣,它只是你的视觉认为“滚动”,而不是屏会滚。

网友C:
如果仅指1602硬件,通过指令来实现你说的功能,是不行的。指令中,没有“分行操作”的指令。
但这个是可以通过程序来实现的:屏幕显示的内容,通过程序,让第一行始终在同一位置显示同一内容,看起来就像没有滚动,而第二行,可以让显示的内容,产生变化,看起来像滚动一样,视觉上就实现了你的要求。

网友D:
直接用写屏指令好象是不行 没有单行滚动的指令 可以自己写程序控制模拟出滚动效果 比如每100ms刷一次屏 每次刷屏显示的启示地址变一位 连续出来就是滚出的效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