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M32103和ds18b20的测温 5110屏幕显示

楼主(2017-06-23):
显示为洛基亚5110
#include "delay.h"
#include "LCD5110.h"
#include "ds18b20.h"
#include "sys.h"
#include "timer.h"
#include "exti.h"

//    vu8 i = 0;
          u8 str[20];
          s16 temperature ;  //温度

int main(void)
{

          RCC_Configuration();           //系统时钟配置
    GPIO_Configuration();
    delay_init()        ;
          NVIC_Configuration();          //设置NVIC中断分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TIM3_Int_Init(4999,7199);//10Khz的计数频率,计数到5000为500ms
/*
//        配置外部中断
          KEY_Init();
          EXTIX_Init();
*/
    SPI2_Config();
          DMA_SPI_Config();

    LCD_CLK_H();
          LCD_VCC_H();
          LCD_GND_L();
          LCD_BGL_L();   //背光灯开启

          delay_ms(10); //等待
          LCD_Init(); //初始化液晶
          LCD_Clear();  //清屏

                while(DS18B20_Init())        //DS18B20初始化
        {
                LCD_Write_EnStr(0,0,"DS18B20 Error");
        }
                LCD_Write_EnStr(2,2,"DS18B20 OK");
           delay_ms(1000);
           delay_ms(1000);
          LCD_Write_EnStr(0,0,"*************");
    LCD_Write_EnStr(0,1," The current ");
          LCD_Write_EnStr(0,2," temperature");
          LCD_Write_EnStr(6,3,"is");
          LCD_Write_EnStr(0,5,"*************");

  while(1)
         {
                        if(temperature<0)
                        {
                                LCD_Write_EnStr(2,4,"-");        //显示负号
                                temperature=-temperature;                                        //转为正数
                        }else LCD_Write_EnStr(0,4," ");                        //去掉负号
               LCD_Write_EnStr(4,4,str);
                }

}

//定时器3中断服务程序
//每500ms读取一次温度
void TIM3_IRQHandler(void)   //TIM3中断
{

        if (TIM_GetITStatus(TIM3, TIM_IT_Update) != RESET)  //检查TIM3更新中断发生与否
                {

                          temperature = DS18B20_Get_Temp();        //读取温度
                          num_to_str( temperature,str);          //将温度转换为ASC值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3, TIM_IT_Update  );  //清除TIMx更新中断标志

                }
}

/*
void EXTI3_IRQHandler(void)
……………………

网友A(2018-02-14):
感谢分享,模仿你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