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STM32F1系列的按键调整RTC时钟

楼主(2017-06-24):
求一个STM32F1系列的按键调整RTC时钟,或有什么例程可参考下

网友A(2018-12-31):
这个新建一个函数  ,就和你显示是一样的函数,但是变量不一样  ,当你按下按键的时候,这个变量递减或者递增,实时刷新,就可以做到这样的效果,你也可以参考闹钟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