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总线sent协议转RS232输出单片机源程序

楼主(2017-06-24):
将汽车总线sent协议内容通过RS232方式输出。程序使用C8051F340芯片。

//串口通迅实验,将该程序的HEX下载到开发板,用串口调试助手软件波特率设为9600
//发送任意一个字符,单片机返回该字符的ASII码

//-----------------------------------------------------------------------------
// Includes
//-----------------------------------------------------------------------------

#include <c8051f340.h>                 // SFR declarations
#include <stdio.h>

//-----------------------------------------------------------------------------
// Global CONSTANTS
//-----------------------------------------------------------------------------

#define SYSCLK      22118400           // SYSCLK frequency in Hz
#define BAUDRATE    9600           // Baud rate of UART in bps

sbit led1=P2^2;
sbit led2=P2^3;
sbit P20=P2^0;
//-----------------------------------------------------------------------------
// Function PROTOTYPES
//-----------------------------------------------------------------------------

void SYSCLK_Init (void);
void UART0_Init (void);
void PORT_Init (void);
void Timer0_Init (int);
void Ext_Interrupt_Init (void);
void INT1_ISR (void);
void Timer0_init (void);
unsigned int data count,tick,tickTemp,i,type;
unsigned int data dataR[20] ;
unsigned short data Sent=0,i;

bit data flagR,flag2,flagp01;
//-----------------------------------------------------------------------------
// MAIN Routine
//-----------------------------------------------------------------------------

void main (void)
{
   flag2=0;
   PORT_Init();                                            // Initialize Port I/O
   PCA0MD &= ~0x40;                    // WDTE = 0 (clear watchdog timer
   SYSCLK_Init ();                     // Initialize Oscillator
   Ext_Interrupt_Init();                                    // enable)
   led1=1;
   led2=0;
   UART0_Init();
   Timer0_init();
   EA=1;
   while (1)
   {
      if(flag2||P20==0)
           {
            EA=0;
             printf("angle= %f\n",(dataR[1]*256+dataR[2]*16+dataR[3])*283.0/4095);
                 led2=~led2;
                 Sent=0;
                 type=0;
                 flag2=0;
                EA=1;
                }
   }
}

//-----------------------------------------------------------------------------
// PORT_Init
//-----------------------------------------------------------------------------
//
// P0.4   digital   push-pull    UART TX
// P0.5   digital   open-drain   UART RX
//
//-----------------------------------------------------------------------------

void PORT_Init (void)
{
   P0MDIN  &=~0xc0 ;
   P0MDOUT |= 0x10;                    // Enable UTX as push-pull output
   XBR0     = 0x01;                    // Enable UART on P0.4(TX) and P0.5(RX)
   XBR1     = 0x40;                    // Enable crossbar and weak pull-ups
   P2MDOUT |= 0x0c;
}

//-----------------------------------------------------------------------------
// SYSCLK_Init
//-----------------------------------------------------------------------------
//
// Return Value : None
// Parameters   : None
//
// This routine initializes the system clock to use the internal oscillator
// at its maximum frequency.
// Also enables the Missing Clock Detector.
//-----------------------------------------------------------------------------

void SYSCLK_Init (void)                   //初始化系统时钟

{

           //int i=0;

          unsigned short data dly=0,dlyb=12;

        //------------------------------------

        //使能外部振荡器

        OSCXCN |=0X67;                //0110 0111

                dlyb=22;
        do {
                dly=120;
                while(dly--);
                 }while(dlyb--);

        //等待1毫秒

        do{

               dly=100;
                         while(dly--);

       }while((OSCXCN&0X80)!=0X80);

        //查询XTLVLD =>1。

        dly=100;
        while(dly--);

        CLKSEL |=0X01;

       // OSCICN    = 0x00;

}

void Timer0_init (void)
{

   CKCON |=0X04;
   TL0 = TH0=190;                          // Init Timer1
   TMOD &= ~0x0f;                      // TMOD: timer 1 in 8-bit autoreload
   TMOD |=  0x02;
   TR0 = 1;                            // START Timer1
   ET0=1;

}

//-----------------------------------------------------------------------------
// UART0_Init
//-----------------------------------------------------------------------------
//
// Configure the UART0 using Timer1, for <BAUDRATE> and 8-N-1.
//-----------------------------------------------------------------------------

void UART0_Init (void)
{
   SCON0 = 0x10;                       // SCON0: 8-bit variable bit rate
                                       //        level of STOP bit is ignored
                                       //        RX enabled
                                       //        ninth bits are zeros
                                       //        clear RI0 and TI0 bits

   //TH1 = 256-(SYSCLK/BAUDRATE/2/12);
   TH1=256-96;
  // CKCON &=~0x0c;
  // CKCON |= 0x00;                  // T1M = 1; SCA1:0 = 00

   TL1 = TH1;                          // Init Timer1
   TMOD &= ~0xf0;                      // TMOD: timer 1 in 8-bit autoreload
   TMOD |=  0x20;
   TR1 = 1;                            // START Timer1
   TI0 = 1;                            // Indicate TX0 ready
}

void Ext_Interrupt_Init (void)
{
   TCON |= 0x05;                        // /INT 0 and /INT 1 are edge triggered

   IT01CF = 0x10;                      // /INT0 active low; /INT0 on P0.0;
                                       // /INT1 active low; /INT1 on P0.1

   EX0 = 1;                            // Enable /INT0 interrupts
   EX1 = 1;                            // Enable /INT1 interrupts

}

void INT1_ISR (void) interrupt 2
{

        //同步计时器
        TR0 = 0;
        TL0 = TH0=191;
    TR0 = 1;                            // START Timer1
//
         if(tick>=34) tick=0;
        //flagp01=P0^1;
        tickTemp=tick;
         tick=0;
        if(flagR&&(Sent<=9)&&(tickTemp>=11)&&(tickTemp<=28))
      {
            dataR[Sent]=tickTemp-11;
        Sent++;
           }

        if(flagR&&(Sent>=8))
            {
                Sent=0;
                flagR=0;
                flag2=1;
                }

//         if((tickTemp<10)||(tickTemp>28))
……………………

网友A(2018-12-20):
刚好要用到,学习下!

网友B(2019-08-15):
支持一下,不知道有没有参考价值

网友C(2020-11-24):
tick=0;    // ?    tick 不是恒定 3us 或 3.3us , 为什么要清0?

网友C:
帮看一下,我要抓到SENT信号的8个数据,其中6个用来解码,怎么改?
if(INT2IF)                                                 //下降沿中断,每个节拍计数 1/16us
   {
      SENT.table[0]=TMR3L;                       // 抓到的数值
      SENT.table[1]=TMR3H;                       //SENT:168us=2688个计数 <- 同步较准信号
      TMR3H=0;                                         //         36us =576 个计数 <- 0
      TMR3L=0;                                         //          81us =1296个计数 <- 15
      if(SENT.x>2500){SENT_flag=1;SENT_CNT=0;}  //同步较准信号到来后,设定标记
      if((SENT_flag==1)&&(SENT_CNT<9)&&(SENT.x>500)&&(SENT.x<1350)) //滤波
       {
         SENT_CNT++;
         SENT_data[SENT_CNT]=SENT.x;                  //保存抓取到的8个数字信号
         if(SENT_CNT>=9)
           {
            SENT_CNT=0;            SENT_flag=2;
           }
       }
       if(SENT_flag=2)                                              //解码,
         {
           tps1=((SENT_data[1]&0x0F)*256)+((SENT_data[2]&0x0F)*16)+(SENT_data[3]&0x0F);           tps2=((SENT_data[6]&0x0F)*256)+((SENT_data[5]&0x0F)*16)+(SENT_data[4]&0x0F);

           SENT_flag=0;                           //从头开始
         }
      INT2IF=0;
      TMR3IF=0;
   }
   if(TMR3IF)TMR3IF=0;

网友D(2022-05-12):
STC89C52单片机可以解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