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帮看下代码 keil4生成hex文件导入仿真的52单片机中没有反应

楼主(2017-06-24):
proteus仿真图,以及程序。用 keil 4生成hex文件,导入仿真的52中,没有反应,管脚设定在生成hex文件时候已经修改过的啦。求dalao帮忙。

新建文件夹 (4).rar

网友A:
你哪个程序问题多多,我给你做了一个。仿真图如图1。仿真图图2是我自己的。
图一

DHT11仿真

DHT11仿真

图二

DHT11湿度控制系统仿真

DHT11湿度控制系统仿真

网友A:
你的程序问题多多,我根据你的电路给你做了一个,附上源程序: DHT11温度湿度仿真.rar (311.36 KB, 下载次数: 10) 仿真图如图一,我自己的仿真图如图二。
图一

dht11仿真实例

dht11仿真实例

图二

DHT11湿度控制系统仿真

DHT11湿度控制系统仿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哪个程序问题多多,我给你做了一个。仿真图如图1。仿真图图2是我自己的。图一

怎么下载你的这个?一打开就是网页关闭的页面,好像要你的这个

网友C:
程序问题。还有晶振设置对了吗?

网友D(2022-11-13):
你那个应该是晶振没有设置吧

网友E:
仿真时晶振和复位电路可以不画上,直接在单片机的属性里设置晶振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