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想问下如何做一个门一开提示感应器

楼主(2017-06-24):
蓝牙或者wifi模块的感应器,在写个app  门一开就提示我?   求大神解答

网友A:
安装一个网络摄像头,对着门,可以随时监视门的情况。

网友B:
用什么感觉门开了呢?不能是蓝牙或Wifi吧。你得找一个传感器哦。
我只会用磁控干簧管。在门框上安装这种传感器,在门上安装一个磁铁,门的开关状态就可被传感器得到,再通过你的蓝牙或Wifi传出数据。

网友C:
有带额外IO口的蓝牙或wifi模块 用额外的口去检测门是否打开 至于怎么检测 方法很多 用楼上那种干簧管可以 用现成的门磁传感器也可以 俩铜片开门就断开也可以 随意 有了触发信号 蓝牙或者wifi就发个东西 你的APP接收到就处理呗 流程简单 模块接口应该也不难 APP嘛 看你水平吧 又不是什么大工程 都是玩玩闹闹的东西 好弄的

网友D:
在门的后面安装一个人体感应模块,当有人进入的时候模块感应到,,,输出信号给单片机处理

网友E:
可以考虑用红外对射感应。

网友F:
可以采用红外对管,然后使用蓝牙或者WIFI模块接入到单片机,开启透传模块就可以

网友G:
最简单的一个红外对管,一旦门打开就通过蓝牙或wifi发送出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装一个网络摄像头,对着门,可以随时监视门的情况。

摄像头不方便,  我要的是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什么感觉门开了呢?不能是蓝牙或Wifi吧。你得找一个传感器哦。
我只会用磁控干簧管。在门框上安装这种传 ...

我的意思就是传感器检测门开了 然后反馈给app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带额外IO口的蓝牙或wifi模块 用额外的口去检测门是否打开 至于怎么检测 方法很多 用楼上那种干簧管可以  ...

谢谢啊,我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最简单的一个红外对管,一旦门打开就通过蓝牙或wifi发送出去。。

我去试试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什么感觉门开了呢?不能是蓝牙或Wifi吧。你得找一个传感器哦。
我只会用磁控干簧管。在门框上安装这种传 ...

这个比较小  而且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