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C0832+ADC0832+LCD1602显示输入与输出 单片机程序+仿真

楼主(2017-06-24):
主要过程:
     1 P0口输出数字信号,由logicstate模拟实时输出;
     2 DAC0832接收P0的数字信号,将其转化为模拟信号输出,由741转化为电压;
    3   ADC0832接收模拟信号,再将其转化为数字信号,由此信号驱动LCD1602;
    4  LCD1602一方面显示输入的数字信号,另一方面显示DAC0832转化的模拟电压大小!

运行图

运行图

#include<reg51.h>       //包含单片机寄存器的头文件
#include<absacc.h>     //包含对片外存储器地址进行操作的头文件
#include<intrins.h>
#include "1602.C"
#include "1602_Display.C"
#include "ADC0832.C"

sbit CS1=P2^7;          //将CS位定义为P2.7引脚
sbit WR12=P3^6;        //将WR12位定义为P3.6引脚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int Output;    //储存A/D转换后的值

        Lcd_Initiate();         //将液晶初始化
        delaynms(5);           //延时5ms给硬件一点反应时间
        display_explain();
        display_symbol();

        CS1=0;    //输出低电平以选中DAC0832
        WR12=0;  //输出低电平以选中DAC0832
        while(1)
        {
                XBYTE[0x7fff]=P0;          //将数据i送入片外地址07FFFH ,实际上就是通过P0口将数据送入DAC0832
                delaynms(5);
                display_input(P0);         //显示输入数据
                delaynms(5);

……………………

1 P0输入数字信号 DAC0832 ADC0832

网友A(2019-06-13):
感谢楼主,我想问下楼主,这里面的代码是不是缺了点东西啊,我用keil跑的时候有很多语法错误,

网友B(2018-12-29):
楼主,我想问一下这个文件包里面1602_Display.C文件的函数原型怎么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