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显示9-F,只知道0-7,在哪里修改啊大神

楼主(2017-06-24):
/**************************************************************************************
*                动态数码管显示实验              *
实现现象:下载程序后数码管从右至左显示0-7。
注意事项:如果不想让点阵模块显示,可以将74HC595模块上的JP595短接片拔掉。
***************************************************************************************/
#include "reg52.h"    //此文件中定义了单片机的一些特殊功能寄存器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sbit LSA=P2^2;
sbit LSB=P2^3;
sbit LSC=P2^4;
u8 code smgduan[17]={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显示0~F的值
/*******************************************************************************
* 函 数 名         : delay
* 函数功能     : 延时函数,i=1时,大约延时10us
*******************************************************************************/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
* 函 数 名         : DigDisplay
* 函数功能     : 数码管动态扫描函数,循环扫描8个数码管显示
*******************************************************************************/
void DigDisplay()
{
u8 i;
for(i=0;i<8;i++)
{
  switch(i)  //位选,选择点亮的数码管,
  {
   case(0):
    LSA=0;LSB=0;LSC=0; break;//显示第0位
   case(1):
    LSA=1;LSB=0;LSC=0; break;//显示第1位
   case(2):
    LSA=0;LSB=1;LSC=0; break;//显示第2位
   case(3):
    LSA=1;LSB=1;LSC=0; break;//显示第3位
   case(4):
    LSA=0;LSB=0;LSC=1; break;//显示第4位
   case(5):
    LSA=1;LSB=0;LSC=1; break;//显示第5位
   case(6):
    LSA=0;LSB=1;LSC=1; break;//显示第6位
   case(7):
    LSA=1;LSB=1;LSC=1; break;//显示第7位
  }
  P0=smgduan[i];//发送段码
  delay(100); //间隔一段时间扫描
  P0=0x00;//消隐
}
}
/*******************************************************************************
* 函 数 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main()
{
while(1)
{
  DigDisplay();  //数码管显示函数
}
}

网友A:
因为你的for语句中的i最大是7,而数组显示8到f需要i为8到15,所以你无法显示,把i<8改成i<16就好了,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B:
"只知道0-7"???
你一定不知道显示“0-7”的原理,否则怎么会不知道“9-F”呢?

网友C:
把这句:for(i=0;i<8;i++)
{

改成:for(i=0;i<16;i++)
{

网友D:
试试下面的,增加一位是吗?

/**************************************************************************************
*                动态数码管显示实验              *
实现现象:下载程序后数码管从右至左显示0-F。
注意事项:如果不想让点阵模块显示,可以将74HC595模块上的JP595短接片拔掉。
***************************************************************************************/
#include "reg52.h"    //此文件中定义了单片机的一些特殊功能寄存器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sbit LSA=P2^2;
sbit LSB=P2^3;
sbit LSC=P2^4;

sbit LSD=P2^5;

u8 code smgduan[17]={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显示0~F的值
/*******************************************************************************
* 函 数 名         : delay
* 函数功能     : 延时函数,i=1时,大约延时10us
*******************************************************************************/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
* 函 数 名         : DigDisplay
* 函数功能     : 数码管动态扫描函数,循环扫描16个数码管显示
*******************************************************************************/
void DigDisplay()
{
u8 i;
for(i=0;i<16;i++)
{
   switch(i)  //位选,选择点亮的数码管,
  {
    case(0):
     LSA=0;LSB=0;LSC=0;LSD=0; break;//显示第0位
   case(1):
     LSA=1;LSB=0;LSC=0;LSD=0; break;//显示第1位
   case(2):
     LSA=0;LSB=1;LSC=0;LSD=0; break;//显示第2位
   case(3):
     LSA=1;LSB=1;LSC=0;LSD=0; break;//显示第3位
   case(4):
     LSA=0;LSB=0;LSC=1;LSD=0; break;//显示第4位
   case(5):
     LSA=1;LSB=0;LSC=1;LSD=0; break;//显示第5位
   case(6):
     LSA=0;LSB=1;LSC=1;LSD=0; break;//显示第6位
   case(7):
     LSA=1;LSB=1;LSC=1;LSD=0; break;//显示第7位

case(8):
     LSA=0;LSB=0;LSC=0;LSD=1; break;//显示第8位
   case(9):
     LSA=1;LSB=0;LSC=0;LSD=1; break;//显示第9位
   case(10):
     LSA=0;LSB=1;LSC=0;LSD=1; break;//显示第A位
   case(11):
     LSA=1;LSB=1;LSC=0;LSD=1; break;//显示第B位
   case(12):
     LSA=0;LSB=0;LSC=1;LSD=1; break;//显示第C位
   case(13):
     LSA=1;LSB=0;LSC=1;LSD=1; break;//显示第D位
   case(14):
     LSA=0;LSB=1;LSC=1;LSD=1; break;//显示第E位
   case(15):
     LSA=1;LSB=1;LSC=1;LSD=1; break;//显示第F位

  }
   P0=smgduan[i];//发送段码
  delay(100); //间隔一段时间扫描
  P0=0x00;//消隐
}
}
/*******************************************************************************
* 函 数 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main()
{
while(1)
{
   DigDisplay();  //数码管显示函数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你的for语句中的i最大是7,而数组显示8到f需要i为8到15,所以你无法显示,把i

这个试了一下没用显示12345678

楼主:
大神你是对的,后面加数字加几就在0的基础上向后加几+9 就从9-F 加1就从1-8 ,51黑太厉害了小白都能便明白

网友E:
段码表里有0-F的段码了,在动态扫描函数的switch里面添加9-F先

网友F:
问问大神们,看看有懂得吗?

网友G:
码表里有0-F的段码了,在动态扫描函数的switch里面添加9-F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