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CC2530(IAR)SHT10温湿度传感器程序调试

楼主(2017-06-25):
便宜环境IAR for 51,单片机 TI CC2530,传感器CC2530!!!

#include <ioCC2530.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hal_mcu.h"

#define  uint16  unsigned int
#define  uint8 unsigned char

#define STATUS_REG_W 0x06
#define STATUS_REG_R 0x07
#define MEASURE_TEMP 0x03
#define MEASURE_HUMI 0x05
#define RESET        0x1E
#define noACK        0
#define ACK          1

#define SHT10_SCL_PIN P1_7 //SHT10时钟
#define SHT10_SDA_PIN P1_6 //SHT10数据线
#define SHT10_DATA_R()   P1DIR &= 0x7F
#define SHT10_DAT_W()   P1DIR |= 0x80

#define SHT10_SCL_HIGH()   (SHT10_SCL_PIN = 1)
#define SHT10_SCL_LOW()    (SHT10_SCL_PIN = 0)

#define SHT10_SDA_HIGH()  (SHT10_SDA_PIN = 1)
#define SHT10_SDA_LOW()   (SHT10_SDA_PIN = 0)

unsigned char d1,d2,d3;

/**************************************************************************************************
* 函数名称:initIO
*
* 功能描述:SHT10串行通信IO初始化
*
* 参 数:无
*
* 返 回 值:无
**************************************************************************************************/
void initIO(void)
{
    P1DIR|= 0xc0;
    P1INP &= 0xbf;
    SHT10_SDA_HIGH();
    SHT10_SCL_LOW();
}
/**************************************************************************************************
* 函数名称:s_write_byte_to_sht10
*
* 功能描述:向SHT10写一个字节
*
* 参 数:value -- 需写入的字节值
*
* 返 回 值:error -- 操作是否成功
**************************************************************************************************/
char write_byte_to_sht10(unsigned char value)
{
    uint8 i;
    uint8 error=1;

    SHT10_DAT_W();
    for (i=0x80;i>0;i/=2) //将一个字节的8位逐一输出
    {
        if (i & value)
        {
            SHT10_SDA_HIGH();
        }
        else
        {
            SHT10_SDA_LOW();
        }
        SHT10_SCL_HIGH();
        halMcuWaitUs(5);
        SHT10_SCL_LOW();
        halMcuWaitUs(1);
    }
    SHT10_SDA_HIGH();
    SHT10_DATA_R();
    SHT10_SCL_HIGH();
    halMcuWaitUs(1);
    error = SHT10_SDA_PIN;
    halMcuWaitUs(3);
    SHT10_DAT_W();
    SHT10_SDA_HIGH();
    SHT10_SCL_LOW();

    return error;
}

/**************************************************************************************************
* 函数名称:s_receive_byte_from_sht10
*
* 功能描述:从SHT10读取一个字节
*
* 参 数:ack -- 读取数据后,向SHT10发送ACK
*
* 返 回 值:val -- 读取的字节值
**************************************************************************************************/
char receive_byte_from_sht10(unsigned char ack)
{
    uint8 i;
    uint8 val = 0;
    SHT10_DAT_W();
    SHT10_SDA_PIN= 1;
    SHT10_DATA_R();

    for (i=0x80;i>0;i/=2)
    {
        SHT10_SCL_HIGH();
        if (SHT10_SDA_PIN)
        val = (val | i);
        else
        val = (val | 0x00);
        SHT10_SCL_LOW();
        halMcuWaitUs(5);
    }
    SHT10_DAT_W();
    SHT10_SDA_PIN = !ack;
    SHT10_SCL_HIGH();
    halMcuWaitUs(5);
    SHT10_SCL_LOW();
    SHT10_SDA_HIGH();

    return val; //返回读取的值
}
/**************************************************************************************************
* 函数名称:transstart
*
* 功能描述:启动SHT10,开始与SHT10通信
*
* 参 数:无
*
* 返 回 值:无
**************************************************************************************************/
void transstart(void)
{
    SHT10_DAT_W();
    SHT10_SDA_HIGH();
    SHT10_SCL_LOW();
    halMcuWaitUs(1);;
    SHT10_SCL_HIGH();
    halMcuWaitUs(2);
    SHT10_SDA_LOW();
    halMcuWaitUs(2);
    SHT10_SCL_LOW();
    halMcuWaitUs(5);
    SHT10_SCL_HIGH();
    halMcuWaitUs(2);
    SHT10_SDA_HIGH();
    halMcuWaitUs(2);
    SHT10_SCL_LOW();
    halMcuWaitUs(2);
}

/**************************************************************************************************
* 函数名称:s_connectionreset
*
* 功能描述:与SHT10通信复位
*
* 参 数:无
*
* 返 回 值:无
**************************************************************************************************/
void connectionreset(void)
{
  SHT10_DAT_W();
  unsigned char i;
  SHT10_SDA_HIGH();
  SHT10_SCL_LOW();
  for(i=0;i<9;i++)
  {
    SHT10_SCL_HIGH();
    halMcuWaitUs(2);
    SHT10_SCL_LOW();
    halMcuWaitUs(2);
  }
  transstart();
}
/**************************************************************************************************
* 函数名称:measure
*
* 功能描述:发送命令、读取SHT10温度或湿度数据
*
* 参 数:*p_checksum -- 校验和
* mode -- 读取数据类型(3为温度,5为湿度)
*
* 返 回 值:er -- 操作结果
**************************************************************************************************/
char measure( unsigned char *p_checksum, unsigned char mode)
{
  unsigned er=0;
  unsigned int i,j;
  transstart();
  switch(mode)
  {
    case 3      :er+=write_byte_to_sht10(MEASURE_TEMP);break;
    case 5        :er+=write_byte_to_sht10(MEASURE_HUMI);break;
    default :break;
  }
  SHT10_DATA_R();
  for(i=0;i<65535;i++)
  {
    for(j=0;j<65535;j++)
    {
      if(SHT10_SDA_PIN == 0)
      {
         break;
      }
    }
    if(SHT10_SDA_PIN == 0)
    {
      break;
    }
  }

  if(SHT10_SDA_PIN)
  {
    er += 1;
  }
    d1 = receive_byte_from_sht10(ACK);
    d2 = receive_byte_from_sht10(ACK);
    d3 = receive_byte_from_sht10(noACK);
    return er;
}
/**************************************************************************************************
* 函数名称:tempera_humi_read
*
* 功能描述:调用相应函数,读取温度和湿度数据并校验和计算
*
* 参 数:*t -- 温度值
* *h -- 湿度值
*
* 返 回 值:无
**************************************************************************************************/
void tempera_humi_read(float *t,float *h )
{
  unsigned char error,checksum;
  float humi,temp;
  initIO();

  connectionreset(); //启动传输
  error = 0;
  error += measure(&checksum,MEASURE_HUMI); //读取湿度数据并校验
  humi = d1*256+d2;

  error += measure(&checksum,MEASURE_TEMP); //读取温度数据并校验
  temp = d1*256+d2;
  if(error != 0)
  {
    connectionreset(); //读取失败,通信复位
  }
  else //读取成功,计算数据
  {
    temp = temp*0.01 - 39.6 ;
    humi = (temp - 25) * (0.01 + 0.00008 * humi)
            -0.0000028 * humi * humi + 0.0405 * humi-4;
    if(humi>100)
    {
      humi = 100;
    }
    if(humi<0.1)
    {
      humi = 0.1;
    }
  }

  *t=temp;

  *h=humi*10;

}

/****************************************************************
   串口初始化函数
****************************************************************/
void initUARTSEND(void)
{

    CLKCONCMD &= ~0x40;                          //设置系统时钟源为32MHZ晶振
    while(CLKCONSTA & 0x40);                     //等待晶振稳定
    CLKCONCMD &= ~0x47;                          //设置系统主时钟频率为32MHZ

    PERCFG = 0x00;                                //位置1 P0口
    P0SEL = 0x3c;                                //P0_2,P0_3,P0_4,P0_5用作串口
    P2DIR &= ~0XC0;                             //P0优先作为UART0

    U0CSR |= 0x80;                                //UART方式
    U0GCR |= 9;
    U0BAUD |= 59;                                //波特率设为19200
    UTX0IF = 0;                                 //UART0 TX中断标志初始置位0
}
/****************************************************************
串口发送字符串函数
****************************************************************/
void UartTX_Send_String(char *Data,int len)
{
  int j;
  for(j=0;j<len;j++)
……………………

网友A(2017-12-27):
感谢楼主,谢谢分享,iar for 51和iar for 8051有区别吗

网友B(2018-12-20):
不错,值得参考

网友C:
为什么我用就用不了呢,各位大佬求救一下。程序用的一模一样。我怀疑是硬件问题。电路是不是需要其他东西啊

网友C:
楼主,你能说一下你的SHT10电路怎么接的吗?

网友D(2020-03-18):
这个有原理图吗

网友E(2023-05-18):
资料很好,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