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正反转可控的步进电机的编程教学

楼主:
求各位大佬能帮帮忙,小弟在这里感谢大佬啦!!!

网友A(2017-06-26):
#include <REGX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int time;

sbit k1=P1^0;
sbit k2=P1^1;
sbit k3=P1^2;
sbit k4=P1^3;
sbit k5=P1^4;
sbit k6=P1^5;

sbit M1=P3^3;

bit qt,zf,DD,m1,m2;                 //启动停止及正反转标志位

void t0() interrupt 1                  //定时器0中断,定时1ms//
{
        TH0=(65536-1000)/256;
        TL0=(65536-1000)%256;
        time++;
}

void delay(uint dtime)         //延时
{
        TR0=1;
        while(time<=dtime);
        time=0;
        TR0=0;
}

void moto(bit cf,uchar n,uint dtime)   //电机驱动子程序,
{
           uchar idata zhpai[4]={0x08,0x02,0x04,0x01};//反转
        uchar idata fpai[4]={0x01,0x04,0x02,0x08};//正转
        uchar i,l=0;
        if(cf==0)
        for(i=0;i<n;i++)
        {
                P2=zhpai[l];//  //反转
                l++;
                delay(dtime);
                if(l>4)
                l=0;
        }
        else
        {
                for(i=0;i<n;i++)
                {
                        P2=fpai[l];         //正转
                        l++;
                        delay(dtime);
                        if(l>4)l=0;
                }
        }
}

void main()
{
        TMOD=0x01;
        TH0=(65536-1000)/256;
        TL0=(65536-1000)%256;
        EA=1;
        ET0=1;
        TR0=1;
        qt=0;
        zf=0;
        M1=1;
        m1=1;
        m2=1;
        DD=0;
        while(1)
        {
        if(k1==0)                  //停止按键处理程序
                {
                    while(k1==0);
                        qt=0;
                }
        if(k2==0)                  //正转按键处理程序
                {
                    while(k2==0);
                        zf=0;
                }
        if(k3==0)
                {
                    while(k3==0);         //反转按键处理程序
                        zf=1;
                }
        if(k4==0)
                {
                    while(k4==0);        //启动按键处理程序
                        qt=1;
                }

        if(k5==0)
                {
                        moto(1,4,200);//正转
                }
        if(k6==0)
                {
                        moto(0,4,200);//反转
                }
                   if(qt==1)
                {
                if(zf==1)
                        moto(0,4,200);//反转
                        else
                        moto(1,4,200);//正转
                }
        }
}

网友B:
我这里有一个教程,附带程序。

网友C:
实例99  驱动二相步进电机
实例99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内有常用的单片机应用100案例,用于仿真实验操作,电路与程序真实可靠可信可行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仿真电路和Hex文件能在清华出版社网站免费下载,程序源代码只能到书上看了。到图书馆借,或到新华书店翻阅,或到网上书店打折购买。

网友C:
实例98  驱动四相步进电机
实例98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内有常用的单片机应用100案例,用于仿真实验操作,电路与程序真实可靠可信可行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仿真电路和Hex文件能在清华出版社网站免费下载,程序源代码只能到书上看了。到图书馆借,或到新华书店翻阅,或到网上书店打折购买。

网友D(2019-04-24):
引用 网友C:
实例99  驱动二相步进电机

大神,膜拜

网友E:
全是大神,膜拜

网友F(2019-06-04):
void Z_run(unsigned int rod) {         unsigned int i,j,k=3;         for(j=0;j<rod;j++)          {                 for(i=0;i<8;i++)                 {                          P1=bushu[7-i];                          delays(k);                 }                 if(j==(22-k*7))                 {                         k--;                         if(k==0)                         {                                 k=1;                         }                 }         }  }  void D_run(unsigned int rod)  {         unsigned int i,j,k=7;         for(j=0;j<rod;j++)          {                 for(i=0;i<8;i++)                 {                          P1=bushu[i];                          delays(k);                 }                 if(j==(50-k*7))                 {                         k--;                         if(k==0)                         {                                 k=1;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