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电压表代码 lcd1602显示

楼主:
电压表代码

/*=======================================================
<<<<<<<<<<<<<<<<<<< 爱普雷德技术团队 >>>>>>>>>>>>>>>>>>>>
<<<<<<<<<<<<<<<<<<< 我们一起追求卓越 >>>>>>>>>>>>>>>>>>>>
---------------------------------------------------------
官方邮箱: njaplid@163.com
技术QQ1: 535676091
技术QQ2: 1915624375
技术QQ3: 154211813
---------------------------------------------------------
               All right reserved.2013.01
---------------------------------------------------------
文件名: main.c
描述: 液晶1602主程序文件
作者:
=========================================================
-----------------------------------------------------------------------------------------------------------*/
#include "LCD1602_drv.h"
#include "ads1115.h"

/**********************************************
功能:
    延时函数
输入参数:
    n: 延时时长
输出参数:
    无
返回值:
**********************************************/
static void Delay(uint16 n)
{
    uint16 i;
    while(n--)
    {
        i=200;
        while(i--);
    }
}

/*---------------------------------------------------------------------------------------------------------*/
/**********************************************
    主函数,LCD1602从0显示到1000
**********************************************/
//void main()
//{
//    uint16 i;
//
//    LCD1602Init();          //液晶1602初始化
//    Delay(20);              //延时,保证显示更稳定
//    ScreenClear();          //清屏
//
//    StringPrint(0,0,"zhoudecong");
//        Delay(10000);
//        ScreenClear();          //清屏
////        StringDisplay(12,0,"周德聪");
//        Delay(10000);
//        ScreenClear();          //清屏
//
//    while(1)
//    {
//        for(i=0;i<=1000;i++)
//        {
//            NumDisplay(0,0,i);
//            Delay(100);
//        }
//    }
//}

int main(void)
{
        u16 ADS1115_Value;

        ADS1115_Port_Init();                // ADS1115端口初始化
    LCD1602Init();          //液晶1602初始化
    Delay(20);              //延时,保证显示更稳定
    ScreenClear();          //清屏
    InitADS1115();

        while(1)
        {
                        ADS1115_Value = ADS1115(0);
            ScreenClear();          //清屏
            NumDisplay(0,0,ADS1115_Value);
                        delay_ms(500);
//            ADS1115_Value = ADS1115(1);
//            ScreenClear();          //清屏
//            NumDisplay(0,0,ADS1115_Value);
//                        delay_ms(5000);
//                        ADS1115_Value = ADS1115(3);
……………………

网友A(2017-09-02):
请问,我从哪里设置量程?0-5V,稍微有个电压都报表了

网友A:
楼主帮忙看一下,我的测量的数据要么是0xffff 要么是 0x0b58
换算5V量程 4.92 和0.21V,有个很小的电压就显示0XFFFF,
keil u4 +STCI SP (v6.33)+STC12C5A60S2 (40 PIN DIP)
还有个问题,主函数中有一句 InitADS1115(); 但是在子函数中这个需要参数,不知道这一句是否在执行。先出过编译不过,后出的警告

/*********************************************************************************************
函数名:通过串口发送温度与电压随时间变化
上位机软件 LABVIEW 2015
返回值:2字节数据,温度= (高8位*256+低8位)*0.25 ℃
                2字节数据 ,电压=(高8位*256+低8位)*0.00007539         V
备  注:振荡晶体为11.0592MHz,PC串口端设置 [ 9600,8,无,1,无 ]
温度传感器芯片 max6675
电压传感芯片 ADS1115
/**********************************************************************************************/

#include <STC12C5A60S2.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intrins.h >
#include<ads1115.h>
#define delayNOP(); {_nop_();_nop_();_nop_();_nop_();};

  //定义全局变量与接口
          bit flag;
          unsigned char LOW_1;// 存放温度低8位
          unsigned char HI_1;//存放温度高8位,其中4位未用
          unsigned char LOW_2;// 存放电压低8位
          unsigned char HI_2;//存放电压高8位
          sbit SO=P0^2;//P0.2 与SO相连 6675
          sbit CS= P0^1;//P0.1 与CS相连         6675
          sbit SCK=P0^0;//P0.0与SCK相连         6675
          unsigned int P_Temp;

         sbit SDA= P2^0; //P2.0与SDA相连 1115
         sbit SCL= P2^1; //P2.1与SCL相连 1115
//        ADDR 与GND相连
//  ALRT  空
//
        char Channel_Value;
        int D_ADS;                 //转换的数字量
        unsigned int Config;
        unsigned char Writebuff[4],Readbuff[3];
        unsigned int Result[2];

/*********************************************************************************************
函数名:UART串口初始化函数
调  用:UART_init();
参  数:无
返回值:无
结  果:启动UART串口接收中断,允许串口接收,启动T/C1产生波特率(占用)
备  注:振荡晶体为11.0592MHz,PC串口端设置 [ 19200,8,无,1,无 ]
/**********************************************************************************************/
void UART_init (void){
        EA = 1; //允许总中断(如不使用中断,可用//屏蔽)
        ES = 1; //允许UART串口的中断

        TMOD = 0x20;        //定时器T/C1工作方式2
        SCON = 0x50;        //串口工作方式1,允许串口接收(SCON = 0x40 时禁止串口接收)
        TH1 = 0xFD;        //定时器初值高8位设置
        TL1 = 0xFD;        //定时器初值低8位设置
//        PCON = 0x80;        //波特率倍频(屏蔽本句波特率为9600)
        TR1 = 1;        //定时器启动
}
/**********************************************************************************************/

/*********************************************************************************************
函数名:UART串口接收中断处理函数
调  用:[SBUF收到数据后中断处理]
参  数:无
返回值:无
结  果:UART串口接收到数据时产生中断,用户对数据进行处理(并发送回去)
备  注:过长的处理程序会影响后面数据的接收
/**********************************************************************************************/
void UART_R (void) interrupt 4  using 1{ //切换寄存器组到1
        unsigned char UART_data; //定义串口接收数据变量
        RI = 0;                        //令接收中断标志位为0(软件清零)
        UART_data = SBUF;        //将接收到的数据送入变量 UART_data
         flag=1;
        //用户函数内容(用户可使用UART_data做数据处理)

        //SBUF = UART_data;        //将接收的数据发送回去(删除//即生效)
        //while(TI == 0);        //检查发送中断标志位
        //TI = 0;                //令发送中断标志位为0(软件清零)
}
/**********************************************************************************************/

/*********************************************************************************************
函数名:UART串口发送函数
调  用:UART_T (?);
参  数:需要UART串口发送的数据(8位/1字节)
返回值:无
结  果:将参数中的数据发送给UART串口,确认发送完成后退出
备  注:
/**********************************************************************************************/
void UART_T (unsigned char UART_data){ //定义串口发送数据变量
        SBUF = UART_data;        //将接收的数据发送回去
        while(TI == 0);                //检查发送中断标志位
        TI = 0;                        //令发送中断标志位为0(软件清零)
}
/**********************************************************************************************/

/*********************************************************************************************
函数名:毫秒级CPU延时函数
调  用:DELAY_MS (?);
参  数:1~65535(参数不可为0)
返回值:无
结  果:占用CPU方式延时与参数数值相同的毫秒时间
备  注:应用于1T单片机时i<600,应用于12T单片机时i<125
/*********************************************************************************************/
void DELAY_MS (unsigned int a){
        unsigned int i;
        while( a-- != 0){
                for(i = 0; i < 600; i++);
        }
}
/*********************************************************************************************/
/*********************************************************************************************
函数名:微秒级CPU延时函数
调  用:DELAY_MS (?);
参  数:1~65535(参数不可为0)
返回值:无
结  果:占用CPU方式延时与参数数值相同的毫秒时间
备  注:应用于1T单片机时i<600,应用于12T单片机时i<125
/*********************************************************************************************/

void delay_us (unsigned int a){
    unsigned char i;
        for(i = 0;i < a;i++)
          _nop_();

}
/*********************************************************************************************
函数名:热电偶温度读取
调  用:?=RE_CONVERT()
参  数:无
返回值:温度
结  果:
备  注:
/**********************************************************************************************/
unsigned int Re_Convert() //热电偶转换
{
        unsigned int i;
        unsigned long Temp_2;
        Temp_2=0;
        CS = 0; //低电平使能,开始传送数据
        delayNOP();
        SCK = 1;        // 打开时钟
        delayNOP();
        for(i=16;i>0;i--)// 读取16位数据
                {
                        Temp_2 = Temp_2<<1; // 左移一位
                        delayNOP();
                        SCK=1;
                        if(SO == 1){
                                Temp_2 = Temp_2|0x0001;} // 若接收到的位为1,则数据的最后一位置1
                        else
                        Temp_2 = Temp_2 & 0xffff; // 否则数据的最后一位保持不变,置0(前6行左移自动补0)
                        delayNOP();
                        SCK=0;                 //时钟滴答一次
                        delayNOP();         //等待数据切换
                }
                                CS=1;// 读数完毕,关闭低电平使能
                Temp_2=Temp_2<<1;
                Temp_2=Temp_2>>4;
                return(Temp_2);
}
/*********************************************************************************************
函数名:数据发送
调  用:DATA_SEND()
参  数:无
返回值:
结  果:
备  注:2字节数据
/**********************************************************************************************/
void DATA_SEND(){
   LOW_1=P_Temp&0x000ff;// 获取温度低8位
   P_Temp>>=8;                //右移位,干掉低8位
   HI_1=P_Temp&0x000ff;//  获取温度高8位

   LOW_2 =D_ADS&0x000ff;// 获取电压低8位
   D_ADS>>=8;                //右移位,干掉低8位
   HI_2=D_ADS&0x000ff;//  获取电压高8位

   UART_T(HI_1);                // 发送温度高8位
  UART_T(LOW_1);                // 发送温度低8位
  UART_T(HI_2);                         // 发送电压高8位
  UART_T(LOW_2)        ;                // 发送电压低8位
}
/******************************************************************************
                                                                        STM32F103RCT6 Scorpio Ver5.1

By:天星科技
网址:gods-star.com
技术支持:天星科技.com
淘宝网店:gods-star.taobao.com
QQ:3184693939
******************************************************************************/

void ADS1115_Port_Init(void)
{
    ;
}

void ADS1115_SDAPort_IN(void)
{
    ;
}

void ADS1115_SDAPort_OUT(void)
{
    ;
}

///*******************************************
//函数名称:Start
//功    能:完成IIC的起始条件操作
//参    数:无
//返回值  :无
//********************************************/
void Start(void)
{
        SCL=1;
        SDA=1;
        delay_us(15);
        SDA=0;
        delay_us(15);
        SCL=0;
        delay_us(15);
}
//
///*******************************************
//函数名称:Stop
//功    能:完成IIC的终止条件操作
//参    数:无
//返回值  :无
//********************************************/
void Stop(void)
{
    SDA=0;
    delay_us(15);
    SCL=1;
    delay_us(15);
                SDA=1;
    delay_us(15);
}
///*******************************************
//函数名称:ACK
//功    能:完成IIC的主机应答操作
//参    数:无
//返回值  :无
//********************************************/
void ACK(void)
{
    SDA=0;
                delay_us(1);
    SCL=1;
    delay_us(15);
    SCL=0;
                delay_us(1);
                SDA=1;
    delay_us(15);
}
//*******************************************
//函数名称:NACK
//功    能:完成IIC的主机无应答操作
//参    数:无
//返回值  :无
//********************************************/
void NACK(void)
{
        SDA=1;
        delay_us(1);
        SCL=1;
        delay_us(15);
        SCL=0;
        delay_us(1);
        SDA=0;
        delay_us(15);
}
//**********检查应答信号函数******************/
///*如果返回值为1则证明有应答信号,反之没有*/
///*******************************************
//函数名称:Check
//功    能:检查从机的应答操作
//参    数:无
//返回值  :从机是否有应答:1--有,0--无
//********************************************/
unsigned char Check(void)
{
    unsigned char slaveack;

    SDA=1;
    delay_us(1);
    SCL=1;
                ADS1115_SDAPort_IN();        // SDA设置为输入
    delay_us(15);
    slaveack = SDA_IN;                   //读入SDA数值
    SCL=0;
    delay_us(15);
                ADS1115_SDAPort_OUT();        // SDA设置为输出

    if(slaveack)    return FALSE;
    else            return TRUE;
}

/***************Write a Byte****************/
void Write_1_Byte(unsigned char DataByte)
{
        int i;

        for(i=0;i<8;i++)
        {
                if(DataByte&0x80)  //if((DataByte<<i)&0x80)
                  SDA=1;
                else
                  SDA=0;
        delay_us(15);
                SCL=1;
        delay_us(15);
        SCL=0;
        delay_us(15);
        DataByte <<= 1;
        }
    SDA=1;
    delay_us(1);
}
/***************Write N Byte****************/
unsigned char Write_N_Byte(unsigned char *writebuffer,unsigned char n)
{
        int i;

        for(i=0;i<n;i++)
        {
                Write_1_Byte(*writebuffer);
                if(Check())
                {
                        writebuffer ++;
                }
                else
                {
                        Stop();
                    return FALSE;
                }
        }
        Stop();
        return TRUE;
}

//***************Read a Byte****************/
unsigned char Read_1_Byte(void)
{
    unsigned char data_Value = 0, FLAG, i;

    for(i=0;i<8;i++)
    {

        SDA=1;
        delay_us(15);
    SCL=1;
        ADS1115_SDAPort_IN();        // SDA设置为输入
        delay_us(15);
        FLAG=SDA_IN;
        data_Value <<= 1;
        if( FLAG)
           data_Value |= 0x01;

    SCL=0;
    delay_us(15);
        ADS1115_SDAPort_OUT();        // SDA设置为输出
    }
    return data_Value;
}

//***************Read N Byte****************/
void Read_N_Byte(unsigned int*readbuff, unsigned char n)
{
        unsigned char i;

        for(i=0;i<n;i++)
        {
                readbuff[i]=Read_1_Byte();
                if(i==n-1)
                        NACK();  //不连续读字节
                else
                        ACK(); //连续读字节
        }
        Stop();

}
//*****************初始化******************/
void InitADS1115(unsigned char S_MUX_0, unsigned char S_MUX_1)
{

        if (S_MUX_0 == 0 && S_MUX_1 == 0)
        Config = OS+MUX_A0+PGA+DR+COMP_QUE+MODE;
        if (S_MUX_0 == 0 && S_MUX_1 == 1)
        Config = OS+MUX_A1+PGA+DR+COMP_QUE+MODE;
        if (S_MUX_0 == 1 && S_MUX_1 == 0)
        Config = OS+MUX_A2+PGA+DR+COMP_QUE+MODE;
        if (S_MUX_0 == 1 && S_MUX_1 == 1)
        Config = OS+MUX_A3+PGA+DR+COMP_QUE+MODE;

    Writebuff[0]=ADDRESS_W;
    Writebuff[1]=Pointer_1;
    Writebuff[2]=Config/256;
    Writebuff[3]=Config%256;

    Readbuff[0]=ADDRESS_W;
    Readbuff[1]=Pointer_0;

    Readbuff[2]=ADDRESS_R;
}

//***************Write a Word***********************/
void WriteWord(void)
{
     int t;
     Start();   //写入4个字节
     do
     {
          t=Write_N_Byte(Writebuff,4);
     }while(t==0);
}
//***************Read Word***********************/
void ReadWord(void)
{
    int t;
    Start();  //写入2个字节
    do
    {
      t=Write_N_Byte(Readbuff,2);
    }while(t==0);

    Start();   //写入2个字节
    do
    {
      t=Write_N_Byte(&Readbuff[2],1);
    }while(t==0);

    Read_N_Byte(Result,2);  //读出2个字节

}

//***************ADS1115********************/
unsigned int ADS1115(unsigned char Channel)
{
        unsigned char S_MUX_0, S_MUX_1;

        switch(Channel)
        {
                case 0:
                        S_MUX_0 = 0;
                        S_MUX_1 = 0;
                        Channel_Value = Channel + '0';
                        break;
                case 1:
                        S_MUX_0 = 0;
                        S_MUX_1 = 1;
                        Channel_Value = Channel + '0';
                        break;
                case 2:
                        S_MUX_0 = 1;
                        S_MUX_1 = 0;
                        Channel_Value = Channel + '0';
                        break;
                case 3:
                        S_MUX_0 = 1;
                        S_MUX_1 = 1;
                        Channel_Value = Channel + '0';
                        break;
                default :
                        break;
        }

    InitADS1115(S_MUX_0, S_MUX_1);
    WriteWord();
    DELAY_MS(1);
    ReadWord();

    D_ADS=Result[0]*256+Result[1];  //转换的数字量

          return D_ADS;
}

  main(void)
{
        unsigned int ADS1115_Value;
        ADS1115_Port_Init();                // ADS1115端口初始化
        InitADS1115();
        UART_init();// 串口初始化
        CS=1;
        while(1)
        {
                        ADS1115_Value = ADS1115(0);        //通道0的数值
                   P_Temp=Re_Convert();  //获取温度ADC值
                          DATA_SEND();// 将数据发送出去

                        DELAY_MS(100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