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主题 下一主题
寻找MCU型号 RMB红包酬谢

楼主:
有一颗MCU   TSSOP24脚封装(外观象STM8S003F3) 被打磨过无法知道型号 。

找出私聊RMB红包酬谢

网友A(2017-06-26):
找不到不要紧,可以假设一个,只要与外围硬件上的配合说得能就行。
即使你找对了,没有软件也与未找对没有什么区别。
如果假设错了,但硬件上说得过去,只要程序重新写入,也同步能达成目的啊。

网友B:
元器件都是要软件的配合,就算找到了又如何呢,还是研究一下用一个替代的原件自己编程吧

网友C:
并没有什么意义

网友D:
自己编程难度大哦     知道型号可以仿   SDI转HDMI   用FPGA写  有高手吗

网友E(2019-05-23):
自己编程难度大哦     知道型号可以仿   SDI转HDMI   用FPGA写  有高手吗
可以联系我,有专业 的FPGA  工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