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助 “一个led灯根据按键显示,按键后两秒后,灯亮,灯亮持续5s,能循环演示...

楼主(2017-06-25):
“一个led灯根据按键显示,按键后两秒后,灯亮,灯亮持续5s,能循环演示”的程序设计

楼主:
有大神在吗,求帮忙啊

网友A:
看着倒是简单 怎么循环啊 没懂

按下2s后亮5s 然后呢 按键松开还是一直按着 松开了是继续循环还是停止 怎么循环 2/5间隔么

你什么都没说清怎么帮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倒是简单 怎么循环啊 没懂

按下2s后亮5s 然后呢 按键松开还是一直按着 松开了是继续循环还是停止 怎 ...

就是最简单的那种,按完就松开,延时2s后灯亮,5s后熄灭,循环就是再按键松开后重复上述内容

网友B:
高手们一般都不愿做你这种初学者的最简单的程序,让我来吧。
程序已经写好了,完全对你的要求。程序对应的电路,也发出来,让你可以根据自己的电路修改程序I/O口。程序如下:

#include<reg51.h>
sbit LED=P2^0;
sbit k4=P3^3;
void Delay10ms(unsigned int c);
void main(void)//主函数
{
        unsigned char i=0;
        k4=1;
        LED=1;
        while (1)//主循环
        {
                if (k4==0)
                {
                        Delay10ms(1);
                        if (k4==0)
                        {
                                Delay10ms(200);
                                LED=0;
                                Delay10ms(500);
                                LED=1;
                        }
                        for (i=0;((i<20)&&(k4==0));i++)
                        {
                                Delay10ms(1);
                        }
                }
        }
}
void Delay10ms(unsigned int c)
{
    unsigned char a,b;
    for(c;c>0;c--)
    {
                for(b=44;b>0;b--)
                {
                        for (a=112;a>0;a--)
                        {
                        }
                }
        }
}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手们一般都不愿做你这种初学者的最简单的程序,让我来吧。
程序已经写好了,完全对你的要求。程序对应的 ...

谢谢老铁,能不能再帮设计一个程序:“4位数据管,从0000到9999,每0.5s增加1”

网友C:
为什么不自己用C语言写,就是几个循环结构而已

网友D:
很简单呀,扫描按键,如果按键按下置一一个flag,如果这个flag为1,则工作5s后清零flag。

网友E:
你们还好了。我就是学习了。看的单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