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样用proteus 很多电子元件找不到

楼主(2017-06-25):
proteus仿真怎做啊,很多电子元件找不到

网友A:
你需要做什么仿真啊,具体说说?

网友B:
怎么会呢,他的原件库还是比较强大的,如果你找不到你要用的,可以找相似的替代的

网友C:
你的proteus是哪个版本的。。可以把老版本的库文件夹直接拷贝过去使用

网友D:
用isis仿真啊

网友E:
有的是proteus真没有,有的是你没找到。

网友E:
实例98  驱动四相步进电机

网友F:
可能你的protues软件安装的时候没有安装元件库,或者你搜元件的方法有差错

网友G:
他的原件库还是比较强大的,如果你找不到你要用的,可以找相似的替代的

网友H:
如果找不到就息菜了,那么未来就不可能使用新器件了。

网友I:
对于电压电流输出的传感器,可以用电压源,电流源代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