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发射模块问题

楼主:
我买了这款,用串口调试的时候能接受到遥控器数据,但是发送的时候,电视空调没有响应,一般有那些原因导致的,求教!
备注: 说明文档我看过,发送的时候串口显示F1, 意思是发射成功。但是就是没响应

网友A(2017-06-26):
红外遥控发射的信号,是经过编码的,如果对不上编码,接收就无法解码成有用的信号,也就不能遥控了。所以,你不仅要了解你的发射源的编码信息,还要了解空调等接收器的编码信息。
我们学习时用到的红外遥控器,多是NEC格式的编码,它的发送编码规则是:
    NEC协议有以下规定:
    (1)协议规定低位首先发送。
    (2)一串信息首先发送9ms的AGC(自动增益控制)的高脉冲,接着发送4.5ms的起始低电平,接下来是发送四个字节的地址码和命令码,这四个字节分别为:地址码;地址码反码;命令码;命令码反码。
    (3)如果你一直按那个按键,一串信息也只能发送一次,一直按着,发送的则是以110ms为周期的重复码。
    重复码的格式是由9ms的AGC高电平和4.5ms的低电平及一个560us的高电平组成。
    (4)逻辑1的是由560us的高电平和1.69ms的低电平组成的脉冲表示。
    (5)逻辑0的是由560us的高电平和565us的低电平组成的脉冲表示。
要进行红外遥控,就必须了解不同的编码规则。这里只是一种规则,你再找找其它资料,特别是你说的什么空调红外遥控的编码规则,才能遥控空调的。

网友B:
地址:http://www.51hei.com/bbs/dpj-34108-1.html
和他买的一样的模块,我说下我简单调试,上面有说明文档
比如说串口调试接受到16进制的数据为:48 77 02  , 然后按照说明发送16进制的数据: A1 F1 48 77 02
串口返回了F1,意思就是成功了。但是电视空调没有响应,就是这样的问题。
我在某宝上,问了商家,他们说只支持NEC设备,空调的不是。
我想买能控制的红外模块,你们有什么推荐购买的吗?
备注:对这些都初学者,最近刚学习树莓派,想结合红外模块,然后通过手机给树莓派发生数据,然后控制电视空调等~

网友C:
正好我们这次课程设计就要做这个

网友D:
首先检查你红外的载波是否是38KHz,然后检查你发码的格式是否符合NEC协议,还得检查你发生的码是否为对应空调的有效码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