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12嵌入式开发平台Android系统开发环境搭建以及编译

楼主(2017-06-26):
本文转自迅为论坛:
平台:iTOP-4412开发板
本文介绍 ubootLinux3.0.15 linux-3.5 内核、Android4.0.3 Android4.2.2 编译环境的搭建以及编译。

UbootKernel 以及 Android 的编译环境看似复杂,用户只要抓住以下几个要点就可以
了:
第一:UbootKernel 编译器。编译器在光盘中都有提供,在需要使用的步骤中,会说
明编译器在光盘中的位置。
第二:设置环境变量。UbootKernel 编译器的环境变量设置后,编译的时候,系统才
能找到编译器。
第三:Android 文件系统的编译器。编译器需要使用 Ubuntu 系统自带的 gcc 编译器,
但是版本不对,所以需要降低版本。迅为将这个过程编写了成几个简单的命令,用户只需要挨个执行命令就可以了。
第四:库文件。搭建过程中会给通过执行简单的脚本命令来安装库文件,复杂的步骤变的
简单有效。

另外,如果用户想了解编译环境具体是怎么搭建起来的,可以利用我们提供的脚本文件来
学习。

Android4.0.3编译环境的两种搭建方式
迅为电子给用户提供两种搭建编译环境的方式,一种方法是用户安装虚拟机,然后安装基
础的 Ubuntu12.04.2 系统,利用我们提供工具和详细的使用步骤,搭建编译环境;另外一种方法是用户安装虚拟机,然后直接加载我们“搭建好的 Ubuntu 镜像”,用户只需要修改一下编译器的环境变量,就可以直接用来编译源码。

1.  自己搭建环境
自己安装虚拟机,安装 Ubuntu12.04.2 系统,搭建环境。
2.   搭建环境
如何搭建编译环境,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搭建过程中用到的各类软件,都需要和手册提到的版本保持一致,如果使用的是“搭建好的镜像”,则可以跳过这一节,但是编译的时候要针对性的设置一下环境变量。

3.  安装基本软件
首先安装虚拟机Vmware_Workstaion_wm”,然后使用虚拟机安装“Ubuntu12.04.2
初始系统”。
Ubuntu 的安装方法可以参考 3.2 小节来安装 Ubuntu12.04.2 原始系统,如下图所示,
Ubuntu 初始系统安装完成。

输入密码topeet”,登陆 Ubuntu,键盘上按“Ctrl+Alt+t,弹出 Ubuntu 的控制
台。如下图所示。

安装完成后进入 Ubuntu 的终端,激活 root 用户,具体操作如下。

Ubuntu 命令行中,执行命令“sudo passwd root”。
接着在 Ubuntu 的终端输入安装时的密码和新密码,Ubuntu 系统中密码默认是隐藏的。
如下图所示。

接着登录 root 用户,具体操作如下。
Ubuntu 命令行中,执行命令“su root”。
接着输入密码,就可以登陆 root 用户。
后面所有的操作都需要在 root 用户下面进行操作,如下图所示。

虚拟机 VMware-workstation8.0.3 联网
修改数据源地址, Ubuntu 数据源地址修改为国内地址。

更新数据源。
然后在 Ubuntu 安装软件 vim ssh,在 Ubuntu 命令行中,执行命令“apt-get install
vim”和“apt-get install ssh”。
上面安装的 ssh 软件,可以很方便在主机和虚拟机上传递文件,也可以通过远程终端控制
Ubuntu 系统,这里推荐给大家使用。

安装编译组件
交叉编译工具
编译的时候需要用到交叉编译工具,我们提供的交叉编译工具是用户光盘02_编译器以
及烧写工具”→“arm 交叉编译器”文件夹中的压缩包“arm-2009q3.tar.bz2”。

使用 SSH 工具将交叉编译工具拷贝到 Ubuntu12.04.2 系统的文件夹“usr-->local-->arm”中,local 下默认没有 arm文件夹,可以新建一个。如下图所示。

拷贝编译器之后如下图所示。

然后在 Ubuntu 系统中将压缩包解压到当前目录下。
使用命令cd /usr/local/arm/”进入/usr/local/arm文件夹,然后使用解压命令“tar -vxf arm-2009q3.tar.bz2”解压压缩包,如下图所示。
修改交叉编译工具的路径(修改环境变量)
修改交叉编译工具路径,需要修改环境变量。在 Ubuntu 命令行中,执行命令“cd
/root”和“vim .bashrc”,打开环境变量文件“.bashrc”,如下图所示。

然后在.bashrc”文件中的最后一行添加如下信息:
export PATH=$PATH:/usr/local/arm/arm-2009q3/bin
如下图所示。

修改完成后保存退出。
执行下列命令,更新环境变量source .bashrc”的命令,如下图所示。

最后,在 Ubuntu 命令行中输入命令“arm”,然后按 TAB 键,如果在命令行中能够看
arm 编译器的信息,就表明交叉编译工具安装成功。如下图所示。
安装库文件、JDK以及降低GCC版本
为了方便用户,将库文件和 JDK 的安装命令制作成了脚本文件,用户只要执行两个脚本
就可以安装库文件和 JDK。这两个脚本在用户光盘“02_编译器以及烧写工具”→“tools”文件夹下的压缩包“Android_JDK.tar.bz2”中,如下图所示。

用户将压缩包拷贝到 Ubuntu 系统中,解压压缩包会生成文件夹“Android_JDK”,如
下图所示。

安装库文件和 JDK
使用 cd 命令,进入解压出来的“Android_JDK-->jdk6”文件夹,运行脚本文件
install-sun-java6.sh”。
需要注意的是,这条命令执行完毕可能会耗时 15 分钟以上。
如下图所示,执行./install-sun-java6.sh”脚本。

执行上面的命令的时候,根据提示输入“回车”命令。升级完成之后如下图所示。

进入解压出来的文件夹Android_JDK”中运行脚本“install-devel-packages.sh”,安
装库文件。在 Ubuntu 命令行中,执行命令“./install-devel-packages.sh”,需要注意的
是,这条命令可能会耗时 40 分钟以上,如下图所示。

上面命令执行的时候,需要根据提示输入Y”。

然后安装过程中,还会提示输入y”,如下图所示

如下图所示,安装完毕。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上面这个脚本执行完毕的时候,注意一下有些库文件是不是提示没有
安装。如果发现有库文件没有安装,有可能是网络不好或者下载源丢失。这个时候用户使用一
下更新下载源的命令apt-get update“,然后再执行一下上面的两个脚本。
例如,如下图所示,再次运行./install-devel-packages.sh”之后,提示没有无法安装
的库和软件,那么表明已经安装完全了。
降低 GCC版本
使用 Ubuntu 编译 Android 的时候需要用到 Ubuntu 系统自带的 GCC4.4.7 编译器,但
是安装的 Ubuntu12.04.2 版本,它的 GCC版本过高,所以这里需将要 GCC编译的版本降低
4.4.7
进入前面解压的文件夹Android_JDK”中,会看到一个文本“update_gcc.txt”,打开
文本update_gcc.txt”后会看到里面有 8 条命令,这 8 条命令需要在 Ubuntu 命令行中依
次执行。如下图所示,使用命令打开update_gcc.txt”文件。
如下图所示,有 8 条命令。
例如执行第一条命令。
根据提示输入y”,如下图所示。
其余几条命令,如下图所示,执行起来很快。

在执行了这 8 条命令之后,Ubuntu 系统就将 gcc 的版本降低到 4.4.7
如下图所示,使用命令gcc -v”,可以看到 gcc 的版本为 4.4.7 了。

需要注意的是,在执行这 8 条命令时,只有第一条命令会耗时 10 分钟左右,其它的都会
很快完成,而且命令一定要依次执行,不能有遗漏

网友A(2017-10-16):
多学一些,多些教程,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