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TM8S207RBT6单片机的ADC接口是哪些引脚?

楼主(2017-06-26):
求助,STM8S207RBT6单片机的ADC接口是哪些引脚?是PA还是PD,或者是别的?

网友A:
楼主,你问的这些问题应该自己动手去查该芯片的数据手册。这些问题还是自己多动手解决吧

网友B:
原厂的芯片手册肯定有说呀,一般在芯片封装图上也有标明。

网友C:
看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