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单片机的智能家居编程

楼主(2017-06-26):
各位有用到松下单片机的吗,附件是我最近搞的智能家居控制系统

松下单片机智能家居源程序如下:
/***************************************************************************/
/* DebugFactory Builder 软件仿真用文件                                     */
/***************************************************************************/
#include "DFSim1.h"

/* 请在下面写上软件仿真领域的段声明                                           */
#pragma _section T=DFSim, C=DFSim, D=DFSim, B=DFSim

/* 请在此处声明不想在初始化程序中执行初始化的变量。                        */
/* (在DFEvent_ResetStart()中设置的变量等)                                  */

/*-------------------------------------------------------------------------*/
/* 函数名        : DFF_sprintf                                             */
/* 描述          : 执行同sprintf相同的操作。                               */
/*                 将buf设置为(char*)-1 , 便可执行调试器的命令。           */
/* 注意          : 定义该函数是为了避免链接错误。                          */
/*                 实际上,该函数体中的语句不会被执行                      */
/*-------------------------------------------------------------------------*/
int DFF_sprintf(char *buf, const char *format, ...)
{
        return 0;        // dummy function
}

/*-------------------------------------------------------------------------*/
/* 函数名         : DFEvent_ResetStart                                      */
/* 描述            : 重置执行后马上调用该函数。                                   */
/* 注意          : 请不要改变该函数的名字。                                     */
/*               重置开始后一定会调用该函数 ,因此可以将一些软件仿真       */
/*               调试的初始化程序放在该处。                                   */
/*               一般来说,程序中会包含对内存的初始化操作,在               */
/*               DFEvent_ResetStart执行后,程序便会执行对内存的初始化。    */
/*               所以请注意,在上述情况下,即使在该函数中执行了内存的初始化*/
/*               操作,也会没有任何意义。                                   */
/*               因此有时可以采取特别指定段等方法来避免重复初始化。        */
/*               (请参考本文件的先头部分)                                   */
/*-------------------------------------------------------------------------*/
void DFEvent_ResetStart(void)
{
        /*  需要时,可以在此处记录软件仿真功能相关的命令。
                例) 设置交换功能
                hFuncSwap = DFF_sprintf( DF_SEND, "Hook /FUNCSWAP,func2,func1" );
        */

}
/*-------------------------------------------------------------------------*/

/* MN101C/E/L SERIES C SAMPLE PROGRAM */
/*-------------------------------------------------------------------*/
#define ICR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3FE9)
/*-------------------------------------------------------------------*/
/*  中断属性例

        定时器0中断
        矢量表编号=9
        矢量表地址=0x4024
        ICR地址(1字节寄存器)=0x3FE9

        ICR比特配置
        bit0=中断请求标志位
        bit1=中断许可标志位
        bit6,7=中断等级(当比中断掩码等级小时,受理该中断)

        PSW比特设置
        bit4,5=中断掩码等级
        bit6=中断掩码标志位
*/
/*-------------------------------------------------------------------*/
//void main(void);
void not_use(void);
void initialize(void);
void interrupt(void);
/*-------------------------------------------------------------------*/
volatile int LoopCount = 0;
/*-------------------------------------------------------------------*/

/*void main(void)
{
        initialize();

        for(;;){
                LoopCount++;
        }
}/
/*-------------------------------------------------------------------*/
void not_use(void)
{
        return;
}
/*-------------------------------------------------------------------*/
void initialize(void)
{
        ICR = 0x0;
        asm("        mov 0xf0,D0");
        asm("        mov D0,PSW");
}
……………………

网友A(2021-02-19):
小众,关键是环境及工具,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