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按键1持续停止一秒,按按键2持续停止2秒 小白求助,各位大神帮一下咯

楼主(2017-06-26):
按按键1持续停止一秒,按按键2持续停止2秒,按按键3持续停止3秒,按按键4持续停止4秒

网友A:
只要写一延时程序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然后这应该是一个简单的延时程序,初始状态是全亮,然后按按键1LED灭一秒再亮,按按键2灯灭2秒再亮......

/***********************************************************************
这是可以用于实战的独立按键程序,有详细注释,你看懂就进入中级阶段了。
加电LED1~LED4全亮,key1~key4分别控制LED1~LED4熄灭1~4秒,各通路独立控
制互不影响,延时期间重复按键无效。摒弃严重影响运行效率的Delay软件延时。
按键和LED端口定义可根据实际电路自行更改
************************************************************************/
#include <reg51.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宏定义无符号整型数据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宏定义无符号字符型数据
sbit key1=P3^4;                                        //按键端口定义
sbit key2=P3^5;
sbit key3=P3^6;
sbit key4=P3^7;
sbit LED1=P1^0;                                        //LED端口定义
sbit LED2=P1^1;
sbit LED3=P1^2;
sbit LED4=P1^3;
void key_scan();                                //按键扫描程序声明
void Timer0Init();                                //初始化定时器程序声明
bit key1_sign=0,key2_sign=0,key3_sign=0,key4_sign=0;//按键自锁标志
uint sec5ms1=0,sec5ms2=0,sec5ms3=0,sec5ms4=0;//5ms中断变量
/*******************
        主程序
********************/
void main()
{
        LED1=0;                                                //初始化LED
        LED2=0;
        LED3=0;
        LED4=0;
        Timer0Init();                                //初始化定时器程序
        while(1)
        {
                key_scan();                                //按键扫描程序
        }
}
/**************************************************
        按键扫描程序
**************************************************/
void key_scan()                                        //键扫描程序
{
        static uchar count1=0,count2=0,count3=0,count4=0;//消抖计数变量

        if(key1==0)                                        //按键1按下
        {
                count1++;                                //消抖计数1自+1
                if(count1>=100)                        //100次检测按键如果为0
                {
                        count1=100;                        //防止溢出
                        if(key1_sign==0)        //按键1自锁标志为0
                        {
                                key1_sign=1;        //按键1自锁标志置1
                                LED1=1;                        //LED1熄灭
                        }
                }
        }
        else count1=0;                                //按键1抬起计数1清0

        if(key2==0)                                        //按键2按下
        {
                count2++;                                //消抖计数2自+1
                if(count2>=100)                        //100次检测按键如果为0
                {
                        count2=100;                        //防止溢出
                        if(key2_sign==0)        //按键2自锁标志为0
                        {
                                key2_sign=1;        //按键2自锁标志置1
                                LED2=1;                        //LED2熄灭
                        }
                }
        }
        else count2=0;                                //按键2抬起计数2清0

        if(key3==0)                                        //按键3按下
        {
                count3++;                                //消抖计数3自+1
                if(count3>=100)                        //100次检测按键如果为0
                {
                        count3=100;                        //防止溢出
                        if(key3_sign==0)        //按键3自锁标志为0
                        {
                                key3_sign=1;        //按键3自锁标志置1
                                LED3=1;                        //LED3熄灭
                        }
                }
        }
        else count3=0;                                //按键3抬起计数3清0

        if(key4==0)                                        //按键4按下
        {
                count4++;                                //消抖计数4自+1
                if(count4>=100)                        //100次检测按键如果为0
                {
                        count4=100;                        //防止溢出
                        if(key4_sign==0)        //按键4自锁标志为0
                        {
                                key4_sign=1;        //按键4自锁标志置1
                                LED4=1;                        //LED4熄灭
                        }
                }
        }
        else count4=0;                                 //按键4抬起计数4清0
}
/**************************************************
        初始化定时器程序  12T 5毫秒@12.000MHz
**************************************************/
void Timer0Init(void)                //5毫秒@12.000MHz
{
        TMOD = 0x01;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78;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EC;                                //设置定时初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A=1;                                        //开总中断
        ET0=1;                                        //开定时器0中断
}
/**************************************************
        定时器0中断服务程序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定时器0中断服务程序
{
        TL0 = 0x78;                                //设置定时重载值
        TH0 = 0xEC;                                //设置定时重载值
        if(key1_sign==1)                //允许1秒延时计时
        {
                sec5ms1++;                        //sec5ms1自+1
                if(sec5ms1>=200)        //1秒
                {
                        sec5ms1=0;                //sec5ms1清0
                        key1_sign=0;        //按键1自锁标志清0
                        LED1=0;                        //LED1亮
                }
        }
        if(key2_sign==1)                //允许2秒延时计时
        {
                sec5ms2++;                        //sec5ms2自+1
                if(sec5ms2>=400)        //2秒
                {
                        sec5ms2=0;                //sec5ms2清0
                        key2_sign=0;        //按键2自锁标志清0
                        LED2=0;                        //LED2亮
                }
        }
        if(key3_sign==1)                //允许3秒延时计时
        {
                sec5ms3++;                        //sec5ms3自+1
                if(sec5ms3>=600)        //3秒
                {
                        sec5ms3=0;                //sec5ms3清0
                        key3_sign=0;        //按键3自锁标志清0
                        LED3=0;                        //LED3亮
                }
        }
        if(key4_sign==1)                //允许4秒延时计时
        {
                sec5ms4++;                        //sec5ms4自+1
                if(sec5ms4>=800)        //4秒
                {
                        sec5ms4=0;                //sec5ms4清0
                        key4_sign=0;        //按键4自锁标志清0
                        LED4=0;                        //LED4亮
                }
        }
}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电路加电初始是什么状态?负载是电机或其他?不说清楚帮不了。

大神,你看你能帮忙编写一下这个程序,还有电路图嘛,谢谢啦

楼主:
需要的就是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电路加电初始是什么状态?负载是电机或其他?不说清楚帮不了。

然后这应该是一个简单的延时程序,初始状态是全亮,然后按按键1LED灭一秒再亮,按按键2灯灭2秒再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电路加电初始是什么状态?负载是电机或其他?不说清楚帮不了。

负载是LED,初始状态是全亮

网友C:
源码发来看看

网友B:
你的电路加电初始是什么状态?负载是电机或其他?不说清楚帮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