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单片机电子琴设

楼主(2017-06-26):
要求protues仿真图和程序。8个健控制音符,用蜂鸣器播放声音,并点阵或lcd显示动态音符高低。求助大神

网友A:
具体是要别人帮什么呢?如果是音符,只要输出脚输出不同的频率就能发出不同的声音,然后声音大小可通过调节占空比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是要别人帮什么呢?如果是音符,只要输出脚输出不同的频率就能发出不同的声音,然后声音大小可通过调节 ...

程序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