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位数码管电子钟单片机程序

楼主(2017-06-26):
#include "reg52.h"
#include "eeprom52.h"
#include "Nixie tube.h"
//宏定义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按键定义
sbit key_1 = P1^0;          //定义设置时间
sbit key_2 = P1^3;          //定义闹铃设置
sbit key_3 = P1^1;          //定义数据加
sbit key_4 = P1^2;          //定义数据减
sbit beep  = P3^5;    //蜂鸣器设置
sbit dp    =P2^7;     //数码管小数点定义

uchar code ss[]=
{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80                                        //0-9不包括小数点
};
uchar code ss1[]={0xBF,0x86,0xDB,0xCF,0xE6,0xED,0xFD,0x87,0xFF,0xEF,0x80};  //0,1,2,3,4,5,6,7,8,9,小数点亮其他灭  0-9包括小数点

uchar put[8],sec,min,hour,N_hour,N_min,ms,state,state1,time;                        //定义闹铃、时间变量

bit mode,s1,beep1,beep2,beep3;

/********************************************************************
* 名称 : delay()
* 功能 : 小延时。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delay(uint ys)
{
        while(ys--);
}
/********************************************************************
* 名称 : show()
* 功能 : 数码管显示程序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show()
{
        uchar i;
        if(mode==0)         //当前时间显示
        {
                if(state==1&s1==1) //设置闪烁处理
                  {
                        put[7]=10;
                        put[6]=10;
                    }
                else
                  {
                        put[7]=hour/10%10;  //小时显示暂存数据
                        put[6]=hour%10;
                  }
                put[5]=0x40;
                if(state==2&s1==1)        //设置闪烁处理
                  {
                        put[4]=10;
                        put[3]=10;
                  }
                else
                  {
                        put[4]=min/10%10;  //分钟显示暂存数据
                        put[3]=min%10;
                  }
                put[2]=0x40;
                if(state==3&s1==1)        //设置闪烁处理
                  {
                        put[1]=10;
                        put[0]=10;
                  }
                else
                  {
                        put[1]=sec/10%10;  //秒显示暂存数据
                        put[0]=sec%10;
                  }

                 Nixietube(ss1[put[7]],ss1[put[6]],ss1[put[4]],ss1[put[3]],ss[put[1]],ss[put[0]]) ;            //显示时间

        }
        else
        {        dp=0;
                put[7]=0xF7;
                put[6]=0xB8;
                put[5]=0x40;
                if(state1==1&s1==1)        //设置闪烁处理
                  {
                        put[4]=10;
                        put[3]=10;
                  }
                else
                  {
                        put[4]=N_hour/10%10;        //闹钟小时显示暂存数据
                        put[3]=N_hour%10;
                   }
                 put[2]=0x40;
                if(state1==2&s1==1)         //设置闪烁处理
                  {
                        put[1]=10;
                        put[0]=10;
                  }
                else
                  {
                        put[1]=N_min/10%10;        //闹钟分钟显示暂存数据
                        put[0]=N_min%10;
                  }
                 Nixietube(put[7],put[6],ss1[put[4]],ss1[put[3]],ss[put[1]],ss[put[0]]) ;        //显示闹铃
        }

}
/********************************************************************
* 名称 : key()
* 功能 : 按键控制程序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key()
{
        if(!key_1)//判断按键是否按下
        {
                delay(1000);         //按键延时去抖
                if(!key_1)         //在次判断按键是否按下
                {
                        while(!key_1) show();  //按键判断释放  并调用显示程序   作用:使按按键是数码管显示无异常
                        if(mode==0)                   //执行按键对应的控制内容
                        {
                                state=(state+1)%4;        //切换设置项
                        }
                }
        }

        if(!key_2)    //判断按键是否按下
        {
                delay(1000);  //按键延时去抖
                if(!key_2)    //在次判断按键是否按下
                {
                        while(!key_2) show();   //按键判断释放  并调用显示程序   作用:使按按键是数码管显示无异常
                        if(state==0)                  //执行按键对应的控制内容
                        {
                                state1=(state1+1)%3; //模式切换    设置闹钟时间
                                if(state1==0)
                                {
                                        mode=0;
                                }else
                                {
                                        mode=1;
                                }
                        }
                }
        }

        if(!key_3)        //判断按键是否按下
        {
                delay(1000);         //按键延时去抖
                if(!key_3)    //在次判断按键是否按下
                {
                        while(!key_3) show();   //按键判断释放  并调用显示程序   作用:使按按键是数码管显示无异常
                        if(mode==0)                 //执行按键对应的控制内容
                        {
                                switch(state)           //根据当前的模式和设置项  设置值的大小并保存
                                {
                                        case 1:
                                                hour++;
                                                if(hour>23) hour=0;
                                                SectorErase(0x2400);         //保存数据到单片机EEPROM中
                                                byte_write(0x2400,hour);
                                        break;

                                        case 2:
                                                min++;
                                                if(min>59) min=0;
                                                SectorErase(0x2200);         //保存数据到单片机EEPROM中
                                                byte_write(0x2200,min);
                                        break;

                                        case 3:
                                                sec++;
                                                if(sec>59) sec=0;
                                        break;
                                }
                        }else
                        {
                                switch(state1)                   //根据当前的模式和设置项  设置值的大小并保存
                                {
                                        case 1:
                                                N_hour++;
                                                if(N_hour>23) N_hour=0;
                                                SectorErase(0x2600);         //保存数据到单片机EEPROM中
                                                byte_write(0x2600,N_hour);
                                        break;

                                        case 2:
                                                N_min++;
                                                if(N_min>59) N_min=0;
                                                SectorErase(0x2800);         //保存数据到单片机EEPROM中
                                                byte_write(0x2800,N_min);
                                        break;
                                }
                        }
                }
        }

        if(!key_4)//判断按键是否按下
        {
                delay(1000);           //按键延时去抖
                if(!key_4)          //在次判断按键是否按下
                {
                        while(!key_4) show();         //按键判断释放  并调用显示程序   作用:使按按键是数码管显示无异常
                        beep1=0;                         //执行按键对应的控制内容
                        if(mode==0)                  //根据当前的模式和设置项  设置值的大小并保存
                        {
                                switch(state)
                                {
                                        case 1:
                                                if(hour!=0)hour--;
                                                else hour=23;
                                                SectorErase(0x2400);         //保存数据到单片机EEPROM中
                                                byte_write(0x2400,hour);
                                        break;

                                        case 2:
                                                if(min!=0)min--;
                                                else min=59;
                                                SectorErase(0x2200);         //保存数据到单片机EEPROM中
                                                byte_write(0x2200,min);
                                        break;

                                        case 3:
                                                if(sec!=0)sec--;
                                                else sec=59;
                                        break;
                                }
                        }else
                        {                                                 //根据当前的模式和设置项  设置值的大小并保存
                                switch(state1)
                                {
                                        case 1:
                                                if(N_hour!=0)N_hour--;
                                                else N_hour=23;
                                                SectorErase(0x2600);         //保存数据到单片机EEPROM中
                                                byte_write(0x2600,N_hour);
                                        break;

                                        case 2:
                                                if(N_min!=0)N_min--;
                                                else N_min=59;
                                                SectorErase(0x2800);         //保存数据到单片机EEPROM中
                                                byte_write(0x2800,N_min);
                                        break;
                                }
                        }
                }
        }
}
/********************************************************************
* 名称 : main()
* 功能 : 主程序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main()
{
        TMOD=0x01;           //定时器0配置   模式0
        TH0=0x3c;                    //定时50ms   赋初值
        TL0=0xb0;
        EA=1;                    //打开总中断
        ET0=1;                    //定时器0中断
        TR0=1;                    //定时器0启动定时
        min=byte_read(0x2200);        //读取单片机EEPROM中保存的数据
        hour=byte_read(0x2400);
        N_hour=byte_read(0x2600);
        N_min=byte_read(0x2800);

        if(sec>59||min>59||hour>23||N_hour>23||N_min>59)        //判断读出的数据是否正确    如果不正确
        {
                hour=15;                                                  //则重新赋值
                min=30;
                sec=0;
                N_hour=14;
                N_min=30;
        }
        SectorErase(0x2200);         //保存数据到单片机EEPROM中
        byte_write(0x2200,min);
        SectorErase(0x2400);         //保存数据到单片机EEPROM中
        byte_write(0x2400,hour);
        SectorErase(0x2600);         //保存数据到单片机EEPROM中
        byte_write(0x2600,N_hour);
        SectorErase(0x2800);        //保存数据到单片机EEPROM中
        byte_write(0x2800,N_min);

        while(1)
        {
                show();            //调用数码管显示程序
                key();            //调用按键控制程序
                if(state==0&&mode==0)   //闹钟报警处理部分
                {
                        if(min==N_min&&hour==N_hour)
                        {
                                if(beep3==0)
                                {
                                        beep3=1;
                                        beep1=1;
                                }
                        }else
                        {
                                beep3=0;
                                beep1=0;
                        }
                }

        }
}

void init_1() interrupt 1    //定时器0中断服务程序
{
        TH0=0x3c;                //重新赋值
        TL0=0xb0;
        ms++;                 //计时变量计时

        if(ms%5==0)
        {
                if(beep1==1||beep2==1)//蜂鸣器报警处理
                {
                        beep=!beep;
                }else
                {
                        beep=1;
                }
        }
        if(ms%10==0) s1=!s1;   //数码管设置闪烁处理
        if(ms>19)                            //1s定时
        {
                ms=0;
                if(time!=0) time--;          //倒计时
                else beep2=0;
                if(state==0)sec++;         //非设置状态计时
                if(sec>59)                  //1min  定时   整点闹铃
                {
                        sec=0;
                        min++;
                        SectorErase(0x2200);         //保存数据到单片机EEPROM中
                        byte_write(0x2200,min);
                        if(min>59)                    //1hour  定时
                        {
                                time=2;
                                beep2=1;                                //蜂鸣器标志
                                min=0;
                                SectorErase(0x2200);        //保存数据到单片机EEPROM中
                                byte_write(0x2200,min);
                                hour++;
                                SectorErase(0x2400);        //保存数据到单片机EEPROM中
                                byte_write(0x2400,hour);
                                if(hour>23)
                                {
                                        hour=0;
                                        SectorErase(0x2400);         //保存数据到单片机EEPROM中
                                        byte_write(0x2400,hour);
                                }
                        }
                }
        }
}

网友A:
有硬件搭配吗

网友B(2019-11-22):
求硬件电路图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