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什么时候接上拉电阻,什么时候不需要要接,希望大神指导,如下面两张图

楼主:
这两张图上,一个接了上拉电阻,一个没接,为什么?

网友A(2017-06-26):
内部有上拉,且线路无高频静电等干扰(一般处于同一线路板的电路)不需要外接上拉,只要打开内部上拉就可以了。

网友B:
我只知道上拉是为了使之有更强的驱动能力

网友C:
学过最基本的三极管电路吧。电路中有:RB、RC、RE、NPN的三极管组成(自己去画)。
CPU的IO输出可以看成是这个基本电路(最好看单片机手册上的IO接口图),不过RE=0,RB无需关心。
1、当RC=无穷大(开路)时,是IO的开漏输出模式,这时IO无法输出电压(即使=1),需要你外加RC(上拉)才能输出电压,好处是:RC的电源用外接,所以可以高于5V,例如驱动两只串联的蓝色LED(电压需要6.5V以上);
2、当RC=100K时(因CPU型号而异,但必然是一个确定的阻值),是IO的弱上拉模式。明显能输出电压,但驱动能力差(电流小,受限于100K的RC),这时你也可以加上接(相当于加电阻与RC并联),以达成增加驱动电流的目的。
综上所说,加不加上拉,看你的需求是什么?

网友D:
我只知道上拉作为 10K弱上拉
5V可以驱动100uA电流
0V可以驱动20mA电流
记不清楚了

网友E:
除了P0口其他口都有内部上拉电阻,不用接